想收个二手的示波器,最好是普源的吧

楼主(2014-09-10):
之前网上买了个300多的根本不能用,现收个二手的。qq11211981,bingxiin8@163.com

网友:
300多的是拆零件用的,除非是模拟示波器估计修一下还能用。

网友:
买二手就直接泰克或者安捷伦了,,普源?作死的节奏

网友:
为了便宜吃大亏。还是买泰克或者安捷伦

网友:
之前买个普源RIGOL DS-1052E ,使用1~2年后操作画面容易乱跳.

网友:
多少预算啊?

网友:
普源低端新的也才一千多

网友:
直接上泰克的入門示波器,印象中是100M雙通道的樣子,3KMAX

网友:
普源你还用二手。

网友:
泰克吧,一千左右应该能拿下

楼主:
2000左右的预算,泰克之前搞活动2899一款,不过他的采样深度太低了,以前公司用过,总只能看高频波很短的一段波形,不好用。普源的深度大,不过听说其质量性能一般,郁闷

网友:
几百块钱还是买二手进口示波器吧,泰克,菊水,日立等等。。。

网友(2014-10-23):
很好奇楼主300收的是什么示波器

网友:
100M带宽,1GS/S采样率,新机便宜的可以看看DS1102U,参数可以看这里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6861886750.9.JaXQCo&id=41068877539

要性能和效果好,可以考虑DS1054Z,DPO显示效果,可破解100M带宽+选件,破解后总价值近万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6861886750.6.iSTSBR&id=41082416698

网友A:
能破解后再发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破解后再发货么?

都是论坛朋友,如果需要,可以协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破解后再发货么?

人家是 普源 的一级代理商,这个你私下问比较好吧

网友:
示波器贵的说

网友:
普源新旳也有二千左右的

网友:
普源旋钮容易开裂

网友:
年初刚出了个,低端的确实不好用

网友:
买一个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