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刚开始接触LINUX,现在GDB使用不了请问要怎么安装啊?

楼主(2014-09-10):
最近从零开始接触linux 看着网上的视频自学,要用GDB进行程序调试,结果我装的linux 红帽子企业版5 输入gdb 不认指令,请问要怎么安装?

网友:
红帽系统?换吧

网友:
换最新的系统吧。

网友:
我用的Ubuntu,没问题。

这个gdb好像很难用的样子,还不如自己用getchar来的方便。

网友:
建议使用Ubuntu 12+版本,

网友:
用yum安装一下呢?
yum install gdb

网友:
不认识什么指令阿?

网友:
我推荐centos,用了快十年了,一直喜欢,呵呵   现在应该快7.?版本了吧
[root@localhost SysSDK_IPDecoder]# cat /etc/issue
CentOS release 6.3 (Final)
Kernel \r on an \m
我用的6.3,应该是2011年的版本把

网友(2014-10-19):
操作系统无所谓,ubuntu安装软件方便些,redhat用YUM。
GDB很好用的,功能非常强大,不过高手用printf的多,毕竟软件流程都设计好了,除了问题几句打印就可以定位了。

网友:
这个好像韦东山老师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