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投切感性负载

楼主(2014-09-10):
小弟现在用多只双向可控硅  来控制自耦变压器的  多个抽头   之间的来回切换   以实现输出电压的改变,在抽头和双向可控硅之间串接了一个熔丝, 现在在切换中  熔丝老是烧掉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希望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
可控硅需要零电流后才能有效的关断,先确认在断开后,是否完成延时至电流为零后,才开启下一组。

网友A:
該關斷的可控硅沒有可靠關斷的情況下觸發了另一組可控硅,導致繞組短路,熔絲肯定會熔斷的,不然就是可控硅損壞開路。
切換動作必須在過零點處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該關斷的可控硅沒有可靠關斷的情況下觸發了另一組可控硅,導致繞組短路,熔絲肯定會熔斷的,不然就是可控硅 ...

如何才能确保可控硅真实关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才能确保可控硅真实关断呢?

過零點之後,可控硅就可以認為被關斷。當然,在感性負載中使用可控硅時,需要為可控硅設置合適的吸收回路,否則,可控硅可能無法正確關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過零點之後,可控硅就可以認為被關斷。當然,在感性負載中使用可控硅時,需要為可控硅設置合適的吸收回路 ...

可控硅上面并了有RC吸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控硅上面并了有RC吸收,

是的。
在過零點處切換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在過零點處切換即可。

我在第一个过零点  延时5ms把原先开通的可控硅的控制信号去除   等到下一个过零点  延时500us我把要开通的可控硅的控制信号开通
软件这样控制可有问题呢?

网友:
過零之後爲什麽要延遲5ms才去除控制信號?這樣做很可能在你撤銷控制信號之前可控硅已經導通。
建議在過零之後直接撤銷控制信號后,如果需要切換,則直接切換即可。
或者在控制信號觸發一段時間后,比如5ms,撤銷控制信號;在過零的時候按需要執行進行切換動作。

网友B:
可控圭只能打开无法关掉的,可控圭只要输出一个脉冲信号就行了,关掉是靠到了AC零点会自动关掉,你就算想中途关掉都办不到 !!如果你要刻意关掉,那线路就复杂了,你要能控制把可控圭的线路全部关掉不只控制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圭只能打开无法关掉的,可控圭只要输出一个脉冲信号就行了,关掉是靠到了AC零点会自动关掉,你就算想中途 ...

是的  我的本意是  在第一个过零点延时5ms控制信号切除    第二个过零点的时候  切除控制信号的可控硅理想应该关闭   这时 我再把要合的可控硅的控制信号投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的本意是  在第一个过零点延时5ms控制信号切除    第二个过零点的时候  切除控制信号的可控硅理 ...

感性负载电流相位并不一定滞后电压90°,根据负载的轻重而不同,在撤除触发信号后的下一个过零点并不能作为可控硅关断的依据。以前看过有检测可控硅端电压的方法来判断可控硅的关断与否,电路有些复杂。

网友D:
过零点检的准不准,还需用“示波器”确认一下; 以前在“过零”检测不准上吃过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性负载电流相位并不一定滞后电压90°,根据负载的轻重而不同,在撤除触发信号后的下一个过零点并不能作 ...

既然过零  为何不能作为可控硅的关断的依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的本意是  在第一个过零点延时5ms控制信号切除    第二个过零点的时候  切除控制信号的可控硅理 ...

可控硅导通只要一个脉冲就可以了。 控制信号不必要一直加在上面。
每个过零点后加一个脉冲控制导通即可。在你需要的下一个过零点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过零  为何不能作为可控硅的关断的依据?

单相交流感性负载时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关系,根据你的应用,应该在撤除触发信号后的第二个过零点才能认为可控硅已经关断,此时才能触发另一个可控硅。

网友:
可控硅做多路控制,想通过延时来控制导通,可靠性无法保证。

网友:
不用加限流电阻的么

网友:
不懂帮顶,最怕这种复杂结构了 N p n p n,很麻烦

网友:
也有碰到,没有解决好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零点检的准不准,还需用“示波器”确认一下; 以前在“过零”检测不准上吃过亏 ...

目前正在弄可控硅调速,就是对过零点把握不准,大侠有什么高招,谢谢!我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7165-1-1.html

网友:
你移相太多了,冲击电流大所致,你是普通的工频吧?半波T=10MS,你还延时5MS 电压都在峰值了~冲击笔记大·~ RC吸收回路要可靠,这个都是保护可控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