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SDA V2 开源,有人愿意做来用吗?(已解决)

楼主(2014-09-10):
文章地址: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100720
源代码地址:https://github.com/mbedmicro/CMSIS-DAP

OpenSDAv2:
OpenSDAv2 uses the exact same hardware circuit as the original OpenSDA solution, and out of the box it still provides a debugger, drag-and-drop flash programmer, and virtual serial port over a single USB cable.

The difference is the firmware implementation:
  • OpenSDA: Programmed with the proprietary P&E Micro developed bootloader. P&E Micro is the default debug interface app.
  • OpenSDAv2: Programmed with the open-sourced CMSIS-DAP/mbed bootloader. CMSIS-DAP is the default debug interface app.

Firmware Developer
Kinetis K20 Based Hardware Circuit
Default Debug Interface
Drag-and-drop Target MCU
Flash Programming
Virtual Serial Port
Source Code Available
OpenSDA
P&E Micro
P&E Micro
.srec/.s19

OpenSDAv2
ARM/mbed.org
CMSIS-DAP
.bin

The bootloader and app firmware used by OpenSDAv2 is developed by the community at mbed.org, and is known as “CMSIS-DAP Interface Firmware”. If you explore that site, you will find that this firmware was also ported to run on other hardware, but the combination of this mbed.org firmware with the Kinetis K20 MCU is known as OpenSDAv2.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ever that it is possible to run a P&E Micro debug app on the CMSIS-DAP/mbed bootloader found on OpenSDAv2. Likewise it is possible to run a CMSIS-DAP debug app on the P&E Micro bootloader found on OpenSDA. The debug application used needs to be targeted towards a specific bootloader though, as a single binary cannot be used on both the OpenSDA and OpenSDAv2 bootloaders.

OpenSDAv2.1:
During development of OpenSDAv2 features and bug fix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reserved bootloader space was too small. Thus a new version of OpenSDAv2 had to be created, which was named OpenSDAv2.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penSDAv2.0 and v2.1 is the address where the debug application starts: for OpenSDAv2.0 it expects the application at address 0x5000, while OpenSDAv2.1 expects the application to start at address 0x8000.

The only board with OpenSDAv2.0 is the FRDM-K64F. All other OpenSDAv2 boards (such as the just released FRDM-K22F) use OpenSDAv2.1.

Unfortunately this means that new OpenSDAv2 apps are needed. From a user perspective this mostly affects the JLink app since it was shared across all boards. Make sure you download the correct app for your board based on the OpenSDAv2 version.

网友A:
这个在小壁虎论坛有做的,刷的DAP的固件,可以下载所有的M系列芯片,刚刚试着刷了jlink固件,成功了,但被限制只能仿真下载FSL的芯片,感觉不爽又刷回DA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小壁虎论坛有做的,刷的DAP的固件,可以下载所有的M系列芯片,刚刚试着刷了jlink固件,成功了,但被 ...

我去看看去,用这个比用JLINK-OB来得舒服,那个不能升级还老有莫名其妙的报错 error 10
OPEN SDA可以刷不同的固件来玩

网友B:
这个好,楼主可以统计一下有谁需要,然后再做。。现在的仿真器都做的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楼主可以统计一下有谁需要,然后再做。。现在的仿真器都做的很便宜了 ...

统计就难折腾了,不行就自己整了,话说二楼所说的小壁虎论坛也没见到有做OPEN SDA的啊

后记:找到了他们的淘宝店,并不是开源的,做来卖的,要88块
10PIN接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去看看去,用这个比用JLINK-OB来得舒服,那个不能升级还老有莫名其妙的报错 error 10
OPEN SDA可以刷不 ...

J*L*I*N*K OB出了新版 了,固件可以在旧版上面跑,烧写后序列号显示-1,通过exec setsn=xxxxxx 可以修改,指示灯状态不对,应该是原理图有小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J*L*I*N*K OB出了新版 了,固件可以在旧版上面跑,烧写后序列号显示-1,通过exec setsn=xxxxxx 可以修改 ...

还是不喜欢JLNK OB
OPEN SDA好歹刷JLINK固件 连SEGGER序列号都有
还能不断升级,谢谢老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喜欢JLNK OB
OPEN SDA好歹刷JLINK固件 连SEGGER序列号都有
还能不断升级,谢谢老兄了 ...

刷的segger的firmware,只能用在fsl的开发板上,你自己生产板子还是用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的segger的firmware,只能用在fsl的开发板上,你自己生产板子还是用不上的

不会啊,我自己用一片MK22FN1M0VLH12换掉了FRDM-k20上的K20照样运转正常的,所谓的只支持飞思卡尔开发板应该是指飞思卡尔芯片的开发板吧,他们怎么知道飞思卡尔会用什么芯片做开发板呢?

网友E:
有板子的图吗,我怎么没有找到sch或pcb图呢?

网友F:
用作研究仿真器原理还不错。打板意义不大,JLINK很便宜。

网友G:
嫩搞个中文说明不。看着好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作研究仿真器原理还不错。打板意义不大,JLINK很便宜。

盗版的JLink掉固件,而且一升级就出问题,不好用,这个可以随着官方同步升级,成本也不会比Jlink OB高多少,不用jlink固件的话同样兼容所有cortex核,为什么意义不大。况且他开源没有版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板子的图吗,我怎么没有找到sch或pcb图呢?

原理图你直接看FRDM板的原理图,opensda部分

网友:
看看是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嫩搞个中文说明不。看着好累啊

这些英文都好看懂啊,原生资料基本都是英文的,弄个有道词典慢慢看吧

网友H:
用的话我还是倾向买一个,自己做的搞不好什么地方坏了然后就不知道哪坏了,还以为自己板子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的话我还是倾向买一个,自己做的搞不好什么地方坏了然后就不知道哪坏了,还以为自己板子有问题呢。 ...

其实就是想自己折腾一下,顺便学习一下
实际要使用还是买来方便
懒得费那个神
开源代码是用K20写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想自己折腾一下,顺便学习一下
实际要使用还是买来方便
懒得费那个神

关键是只能用在FSL,其它公司的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键是只能用在FSL,其它公司的不能用

使用  CMSIS-DAP 模式的话支持所有的cortex 核
只是在J LINK模式和飞思卡尔的固件下才只支持飞思卡尔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J*L*I*N*K OB出了新版 了,固件可以在旧版上面跑,烧写后序列号显示-1,通过exec setsn=xxxxxx 可以修改 ...

Jlink OB的原理图也更新了吗?支持虚拟串口了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C:
J*L*I*N*K OB出了新版 了,固件可以在旧版上面跑,烧写后序列号显示-1,通过exec setsn=xxxxxx 可以修改 ...

一看连接的是 新唐  的 M0 哈,这个可以直接更新的吗?  CDC如何

网友:
利润太低,
仿真、虚拟串口什么的搞明白了,也很费时间。单纯抄没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你直接看FRDM板的原理图,opensda部分

还没有板子,等有了板子后弄弄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一看连接的是 新唐  的 M0 哈,这个可以直接更新的吗?  CDC如何

好眼力,NUC140-SK板上的仿真器改的,用JTAG直接烧到FLASH,这个固件已经是最新版本,103做的OB版没有CDC,072版的有CDC,

网友:
前段时间把那个的BOOTLOAD移植到STM32上了,测试OK, DAP部分移植还没完,希望自己有时间能搞完!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好眼力,NUC140-SK板上的仿真器改的,用JTAG直接烧到FLASH,这个固件已经是最新版本,103做的OB版没有CD ...

072版本的现在有可以玩的固件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K:
072版本的现在有可以玩的固件了吗?

固件提取到了,没有BOOTLOAD,103的BOOTLOAD移植过来应该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件提取到了,没有BOOTLOAD,103的BOOTLOAD移植过来应该也是可以用的

J-Link-OB-STM32F072-Cortex-A
J-Link-OB-STM32F072-Cortex-M
J-Link-OB-SAM3U128
看了下,随便哪个都支持CDC,STM32F205 V9的搞出来没?实际上我觉得用哪个无所谓,主要是得有CDC支持就好了

BOOTLOAD恐怕不好搞啊,之前的是M3内核的,现在这个是M0的,要是有源代码那肯定是没问题,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072的jlink原理图是那个呀,st的学习板都好像都是103的

网友:
这个好啊

网友(2014-12-10):
刚刚收索到楼主的好贴,欣赏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