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6.5精简版分享

楼主(2014-09-10):
网盘地址:http://pan.baidu.com/s/1pJHjrNd
安装之后只有111M,相当小巧
自带licence,自动改变host id
如果遇到找不到cdn_sfl401as.dll文件的情况
请添加环境变量
%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jre/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这个是添加在系统变量Path中,注意有些软件也添加了系统环境变量别给覆盖掉了,否则那些软件又没法用了,两个环境变量之间用“;”隔开,如图所示。

网友:
我还在用16.0

网友A:
只能画原理图的?

网友:
安装试一下,谢谢l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画原理图的?

是的,我相信没有哪个原理图编辑器能比ORCAD更好
我一般都是ORCAD出原理图,AD来layout ,AD也是精简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相信没有哪个原理图编辑器能比ORCAD更好
我一般都是ORCAD出原理图,AD来layout ,AD也是精简版 ...

画原理图是不错,不满意的地方是自己建元件,画像LED 发光箭头类似的图不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相信没有哪个原理图编辑器能比ORCAD更好
我一般都是ORCAD出原理图,AD来layout ,AD也是精简版 ...

别啊,放出你的精简AD,成不?我正找这玩意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原理图是不错,不满意的地方是自己建元件,画像LED 发光箭头类似的图不好用。 ...

LED之类有箭头的直接用库里的原件改啊
一般原生库里有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啊,放出你的精简AD,成不?我正找这玩意呢,哈哈!

网盘链接:http://pan.baidu.com/s/1o6oLcAe
AD14.2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盘链接:http://pan.baidu.com/s/1o6oLcAe
AD14.2

你这个是以前坛子里有一个哥们精简的那个AD14吗,那个好象有一些BUG,以前试过一下,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以前坛子里有一个哥们精简的那个AD14吗,那个好象有一些BUG,以前试过一下,放弃了; ...

不知道是不是,下载了有一段时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相信没有哪个原理图编辑器能比ORCAD更好
我一般都是ORCAD出原理图,AD来layout ,AD也是精简版 ...

ORCAD可以用AD的元件库吗?

网友E:
楼主能搞个免安装的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ORCAD可以用AD的元件库吗?

不能的,AD倒是可以打开ORCA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搞个免安装的吗? 谢谢

不是我弄的,我也是找来的

网友F:
感觉要画比较高级的板子,还是需要用Allergro的,功能很强大

网友:
16.2这个版本值得保留,她存的文件,低版本的都能打开,到16.3就不行了,不兼容,软件不是越新越好用

网友:
会不会用几天也接到厂家的骚扰电话?现在这些EDA软件厂家都厉害。

网友:
收藏备用  谢谢分享, 要是还能搞个绿色破解版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要画比较高级的板子,还是需要用Allergro的,功能很强大

不过allegro的封装管理起来还是很麻烦的说

网友:
先收藏还没用过有空学习,谢谢

网友:
先收藏备用,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 ,非常需要

网友:
确实不错,还在用16.3,这个试试

网友:
这个是不是必须得安装在d盘阿,我就一个盘怎么弄?有免安装得吗?

网友:
mark, ORCAD,AD精简版,谢谢分享

网友(2014-11-06):
正好要用,下来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显示unlicensed,没有问题吗?

网友:
收藏了 不知道用着如何

网友:
这个和AD比有哪些优点呢?用了4年的AD了

网友(2014-12-22):
谢谢!网上搜了一圈,还是回到这里来才找到!!!威武!

网友:
试一下能不能正常~

网友:
支持64位系统不。

网友:
已经试过可以64位系统,谢谢。

网友:
这个比ALTIUM好用吗?

网友G(2015-04-06):
请问楼主怎么添加环境变量?

网友:
准备试试,感觉不错

网友:
还在用 orcad 10.5。试过16.3,跟10.5没啥区别。

网友(2015-12-23):
楼主,出现如下错误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怎么添加环境变量?

正好用上了,摸索了下:
在“我的电脑”---右击--高级设置--环境变量--找到你安装的orCAD的Path,-----根据楼主提供的环境变量复制---添加到原有变量的后面,注意原来的分号“:”不能丢了

我的表示成功;只不过提示要注册;;先不管他了,用用先

网友:
收藏了,我一般都用pads自带的,试试这个

网友(2016-01-27):
环境变量改过了,正常打开提示未破解!!

网友:
收藏,cadence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
收藏,然而我想要带电路仿真的版本

网友(2017-04-16):
这个不知道怎么破解?

网友:
在用16.3

网友:
想试试16.5版本,不知有什么区别与16.3?

网友(2017-06-23):
想学学这个,Cadence据说很好!

网友(2017-10-16):
请问楼主,这个精简版的会提示如附件所示的错误会导致元器件或者网络丢失么?

网友(2018-08-12):
%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jre/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原理图是不错,不满意的地方是自己建元件,画像LED 发光箭头类似的图不好用。 ...

or cad 画原理图比protel 方便,新元件不一定要建库后才能。随便找个元件,编辑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许可文件啊。

网友(2020-02-03):
网盘失效,能再传一下吗。只想用ORCAD,并不想装ALLRGEO16.6太难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