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输入端该输入什么信号?

楼主(2014-09-10):
网上淘了个电调和无刷直流电机,没买遥控和接收机,电调厂家说电调输入是PPM信号,频率50Hz,高电平时间是1ms--1.5ms--2ms,双向可调。
我用单片机定时器产生了PPM信号输出给电调,但电机不转,厂家让我买个舵机测试仪来测试,买的话也得明天了,不知道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是PPM信号的问题吗?

第一次接触,望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电调厂家说的没错,就是这种信号,你用示波器看看单片机的输出信号是否达标。舵机测试仪就是单片机之类做的。信号没问题的话就是电调需要初始化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厂家说的没错,就是这种信号,你用示波器看看单片机的输出信号是否达标。舵机测试仪就是单片机之类做的 ...

谢谢,信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用示波器看过,您说的电调初始化设置怎么做?需要输入初始化信号?

网友:
说明书上有,我原来买过好盈的电调,带的中文说明书讲的很清楚。步骤稍有些麻烦,你自己找到看看。电调有编程模式,设置后才好用

网友:
电调需要先经过设置才能用的!不然电机只会叫,不会转的!

网友:
首先要初始化

楼主:
搞定了,起始脉宽调低了几十uS就能启动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