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201 做的一个东西,完整文档(定时投料器)

楼主(2014-09-10):
东西简单,徒手画的 PCB,无原理图,定时时间取自电位器的 AD 口数值,输出为两路可控硅,两路继电器,有AC 过零检测口,用于输出移相或定周期实现调功率,PCB 底板热电类型,玩的时注意安全!!!!

软件环境:HR10M
PCB:protel99

界面设置板

电源与输出板

程序截图

实物

完整项目文档

201 做的投币洗衣控制板

网友:
应该把具体的功能描述下!

楼主:
楼上具体你指什么? 本来功能就并不多也不复杂,有完全代码一看便明啊...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希望楼主把自己的资料再整理一下,分享给我们网友啊~

网友A: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什么电器上的?

网友:
直接上220V呀?

网友B:
万一点位器帽子掉了.

网友:
嗯有源码,下来学习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什么电器上的?

用于鱼塘养殖等的定时定量投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一点位器帽子掉了.

担心是有道理的,但不能笼统看待,热电方式在实际使用中相当普遍,这到不是说我们就热衷于使用热电方式,一切完全取决于电路功能的需要与构建成本及安全性的折中考虑,当然前提是作为完整产品的外壳或人体有接触的部位必须是有外层壳体有起绝缘功能的,我们不能否认热电类型的价值,对于存在的热电隐患则需要通过其它方式加以说明、警示、提醒等....。

网友:
国产威武

网友:
楼主牛人,没原理图板子也画这么好。

网友(2014-10-11):
只能说很厉害啊.

网友:
貌似好几块板 也没看明白

网友:
有个原理图,方便理解硬件。

网友:
在好多鱼塘都见过那种大个的铁箱喂鱼的,原来就是这个啊

网友(2015-08-06):
有点意思。有时间看研究下

网友(2016-01-07):
有点意思。下载研究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