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单车尾灯(开源),申酷

楼主(2014-09-10):
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检测是否在骑车,光敏电阻用于判别白天或者夜晚;尾灯可以自动开启和关闭,无需认为干预,夜晚骑车亮,白天骑车不亮,静止时进入待机模式,目前实现自动待机时耗电180uA,感觉还是大了,有兴趣的可以优化下,以下是全套资料。
目前两种外壳,主要是电池容量不一样;一个是150mAh,一个是300mAh。
后面打算换用飞思卡尔的MMA8452。现在主要是外壳不好做,不知坛友有何妙计,如果有雕刻机的能帮忙加工外壳就好了。

下面是淘宝购买的尾灯夹

最后亮下新装的车

网友A:
好想法啊,是通过加速度来判别的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自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想法啊,是通过加速度来判别的吗?

是的。通过加速度检测是否在骑车状态,光敏电阻用于判别夜晚或者白天。

网友B:
难道楼主是通过振动感应,然后做一个延时处理?误触发怎么做的呢?

网友C:
解决功耗问题,可考虑加入一键开关机电路,或使用更低功耗的单片机。

网友:
好东西,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D:
采用KL系列,开关mos管用漏电流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功耗问题,可考虑加入一键开关机电路,或使用更低功耗的单片机。

有理,只是最近没什么时间折腾。
ADXL345休眠时功耗约0.1uA左右,这个是手册上的,我没有实测。按照图纸,我计算出来的待机功耗应该是在50uA左右,实际偏大,没有找原因,有兴趣的可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用KL系列,开关mos管用漏电流小的

后面可以试试,谢谢

网友:
这个不错,蛮实用的

网友:
当然,还有一种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可以用自闪的LED。只需要加上纽扣电池就可以了。当然了,比较低级。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用加速度计做个防盗系统,你这车看着挺贵的!

网友E:
ADXL345 似乎内部有阈值可以设置,当满足加速度条件,触发中断,这样无需CPU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楼主是通过振动感应,然后做一个延时处理?误触发怎么做的呢?

和我想法一样,

网友F:
好想法   但是当你骑车很匀速的时候,是没有加速度的,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
外壳直接买现成的便宜自行车尾灯,然后改造下,

网友:
电源方面  可以试试太阳能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好想法   但是当你骑车很匀速的时候,是没有加速度的,这个怎么处理

我上面提到的振动感应就是想加速度不一定有用,振动感觉更靠谱一点,毕竟车在骑的时候肯定是在不停振动的嘛

网友:
买过一个自行车尾灯,太阳能充电的,晚上亮度还可以

网友:
骑车很匀速的情况只会在短时间内出限,大部份情况是变速

网友:
这个有啥用?

网友G:
有没有其他办法供电?用电池供电感觉用处不是很大

网友:
感觉很有心意

网友:
太阳能充电,简单点搞个振动开关,静态电流应该可以做到1uA以下,就是振动开关合上也就几个uA。

网友:
学习一下加速度算法.

网友:
想法不错啊,赞一个

网友:
楼主是有车一族啊

网友:
很有创意的尾灯,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要顶,改改就成自动大灯了。

网友:
不错! 就是没有好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XL345 似乎内部有阈值可以设置,当满足加速度条件,触发中断,这样无需CPU来判断 ...

目前就是用这个功能实现的,很方便

网友H:
请教LZ灯里面灌的是什么胶?

耗电的地方很多,比如高频晶振就耗电不小,没看电路图,一般低功耗MCU都是休眠时用32K低功耗晶振来维持一个时钟,定时唤醒,才让高频晶振(大概随不同器件、频率,在100微安-1豪安左右)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想法   但是当你骑车很匀速的时候,是没有加速度的,这个怎么处理

其实加速度传感器只发挥了部分功能:检测震动,超过设定的活动阈值后触发中断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想法   但是当你骑车很匀速的时候,是没有加速度的,这个怎么处理

这个几乎不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防雨不????

防雨淋。做了防水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LZ灯里面灌的是什么胶?

耗电的地方很多,比如高频晶振就耗电不小,没看电路图,一般低功耗MCU都是休 ...

环氧树脂+固化剂。
单片机工作在停止模式,耗电6uA左右。主要耗电可能还是在mos的漏电流,还有LDO,光感检测,电压检测

网友J:
做的不错!之前考虑过用辐条上安装的永磁体做测速、发电控制来着。
如果加速度为0,灯会熄灭不?夜晚的临时停车,需要亮灯,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功耗问题,可考虑加入一键开关机电路,或使用更低功耗的单片机。

初衷就是不需要按键,因为骑车的时候经常忘记关,所以搞自动化

网友K:
找到了个专利,人家1991年就做出来了
本实用新型是涉及自行车行车安全及美化环境、活跃人民生活的一种自行车专用尾灯。其主要特征是以分立的无线电元器件为基础,由振动脉冲发生器、微分、照度检测、脉冲放大和记忆、电平切换、发光驱动放大等电路以及电源等组成的自行车尾灯全自动发光装置。本实用新型能在白天行、停车或晚间停车时自动锁闭发光电路。其电路均密封在特制的自行车尾灯盒中,具有抗振、防水、耐高热工作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的不错!之前考虑过用辐条上安装的永磁体做测速、发电控制来着。
如果加速度为0,灯会熄灭不?夜晚的临时 ...

我这个三利用ADXL345的交流活动检测功能(当前值与上一次测量值比较,变化量超过阈值就中断)实现的。3个轴都参与活动检测。你要求的只能是通过延时实现了,比如停车后10分钟内没有检测到活动就灭灯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找到了个专利,人家1991年就做出来了
本实用新型是涉及自行车行车安全及美化环境、活跃人民生活的一种自行 ...

其实淘宝也有很便宜的卖。我这是为了折腾

网友:
感觉这个做的是不是有点复杂了

网友:
车子不错。

STM8 单片机做的呀,楼主 应该贴个电路板图。

外壳一直比较难加工的。 有机玻璃还可以,好加工。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骑车好基友
如果能做个带转向灯指示的就更好了,不过有点复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衷就是不需要按键,因为骑车的时候经常忘记关,所以搞自动化

加按键可以节电。另外,48楼提的夜间临时停车需要亮灯问题,说明按键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有创意 支持神裤

网友:
非常不错~记号一下。。。

网友:
我觉得加速度判定是有必要的,但若骑行的人停下来休息且是晚上,灯就不亮吗?还是加个一键开关机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通过加速度检测是否在骑车状态,光敏电阻用于判别夜晚或者白天。 ...

如果只做振动检测,楼主可以考虑用 “震动弹簧开关” TB上一搜一把,又便宜,又可以省电,没必要用加速度传感器,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样子。

网友L:
觉得还是手动够使了。。。

网友M:
体积蛮小的,不过用飞思卡尔的芯片会不会成本过高?

网友:
哈哈1!有创意

网友N:
感觉太复杂了,一般被动反光式就够了,不认为这个会有市场。

网友:
主控芯片是STM8S003,所以芯片的成本会降低

网友O:
东西不错 但是实用性不大吧 被动反光式自行车尾灯比较不错 对方照来的光强返回去的也强 照来的弱返回去的也弱 这个固定亮度 碰上很亮的大灯也不明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觉太复杂了,一般被动反光式就够了,不认为这个会有市场。

折腾的玩意,市场类似的产品有了。

网友:
不错有创意,以前自行车后面一个尾灯不知道是骑掉了还是被人给顺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体积蛮小的,不过用飞思卡尔的芯片会不会成本过高?

那个加速度传感器便宜不少,内部功能基本一样,很方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觉得还是手动够使了。。。

我比较健忘,经常忘记关灯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东西不错 但是实用性不大吧 被动反光式自行车尾灯比较不错 对方照来的光强返回去的也强 照来的弱返回去的也 ...

你经常骑车可能就知道了。有些电动车是不开灯的,小心追尾。主动式的还是有用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经常骑车可能就知道了。有些电动车是不开灯的,小心追尾。主动式的还是有用的 ...

弄成主动被动一体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弄成主动被动一体式的

我的车有反光条,骑行服也有反光的

网友P:
这个,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不错,再加上自动充电就更好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做个长条的在车轮的线秆上,变成摇摇棒升级版

网友Q:
不知道在实际使用中情况如何,楼主不如说说。什么情况出现不亮的情况。

网友R:
只判断震动的话,用震动弹簧开关就够啦,就一个IO判断中断状态就够了
做成手动开动的话,也可以在没有震动的情况下,一段时间后就自动关灯,这样也可以省电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其实淘宝也有很便宜的卖。我这是为了折腾

折腾的不错,把太阳能加上,再把加速度高的时候的高常亮加上,检测刹车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电池能用多久、

三角椭圆那个,可以连续工作10小时左右。待机500小时。另外一个时间翻翻

楼主:
引用 网友R:
只判断震动的话,用震动弹簧开关就够啦,就一个IO判断中断状态就够了
做成手动开动的话,也可以在没有震动 ...

是的,之前买过一种震动开关,不过好像不够灵敏。另外用加速度传感器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实现刹车检测,之前做过,目前这个尾灯软件没有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折腾的不错,把太阳能加上,再把加速度高的时候的高常亮加上,检测刹车就更完美了 ...

这个之前实现过,现在的尾灯没有加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知道在实际使用中情况如何,楼主不如说说。什么情况出现不亮的情况。

基本按照自己的设计运行。白天不亮,晚上骑车亮灯。并且根据不同电量,显示效果也不同,可以很好的判断什么时候该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角椭圆那个,可以连续工作10小时左右。待机500小时。另外一个时间翻翻

另外看到外面封了一层透明的胶,那个是什么胶?

网友:
楼主想法不错哒。能想到用加速度检测是否骑行模式。活学活用啊。厉害。

网友:
这个强啊,电池容量太小了,能用多久?

网友:
想法不错,功耗是有点高,片子全部选用低功耗的试试

网友:
这个有创意

网友:
加速度是什么芯片???

网友:
白天骑车不亮?

网友:
拉风的东西~~

网友:
想入手山地车的路过

网友:
楼主的车不错,当然灯做的也不错。

网友:
成本有些高,不过自己玩玩还是可以

网友:
不错,挺有创意的

网友S:
用什么东西灌封的?透明防水?

网友:
自己折腾最麻烦的就是外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按照自己的设计运行。白天不亮,晚上骑车亮灯。并且根据不同电量,显示效果也不同,可以很好的判断什 ...

恩,做成成品了,东西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面提到的振动感应就是想加速度不一定有用,振动感觉更靠谱一点,毕竟车在骑的时候肯定是在不停振动的 ...

原来车振是这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用什么东西灌封的?透明防水?

环氧树脂吧?

网友:
楼主真是机智,前段时间看到过做的那种扣在轮圈上的东西,也一样很炫。

网友:
楼主灌的胶是啥啊

网友T:
赞一个。比较有新意感觉!我觉得是否可以考虑在自行车上装一个小的发电装置,给其充电呢?

网友:
应该是这种东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212&ns=1#detail

网友:
楼主,可否加入转弯 刹车指示等等一些功能。

网友:
很漂亮,5050灯珠么?亮度应该不错!

网友U:
除非是做高端,否则你会破产的,一个震动开关和简单的几个外围就可以做吧,朋友车上那个5块钱包邮,这就是国人的实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想法   但是当你骑车很匀速的时候,是没有加速度的,这个怎么处理

那得有多匀速,稍微的一点抖动都是很容易检测到的。

网友V:
看楼主这斯托特,还有轮胎,一看就知是山马党

网友W:
引用 楼主:
环氧树脂+固化剂。
单片机工作在停止模式,耗电6uA左右。主要耗电可能还是在mos的漏电流,还有LDO,光感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u=am5db6f33f#detail
是不是这种?

网友:
很有创意!mark一下。

网友:
嘿嘿,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W: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kmzjTa&id=12264668460&ns=1&_u=am5db6f33f#detail

这种可以用
当然还可以做很多东西的
比如做一个小模块 直接用树脂封装起来成一个透明整体——三防不再是梦想
O(∩_∩)O哈哈~

网友X:
个人觉得开关还是需要的,临时停车有尾灯安全很多

网友:
很好的思路

网友:
建议夜晚停车增加延时,防止暂时停车 灯不亮现象。另,这种消费品,不做批量生产没优势,做做DIY很好。

网友Y:
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检测是否在骑车成本太高了,找个水银开关就成了,或者自己用细钢丝做个重力开关

网友:
快成酷贴了

网友:
多顶几次 就酷贴

楼主:
引用 网友Y:
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检测是否在骑车成本太高了,找个水银开关就成了,或者自己用细钢丝做个重力开关 ...

DIY就不考虑成本了。使用加速度传感器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做刹车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个人觉得开关还是需要的,临时停车有尾灯安全很多

也不好做防水处理,所以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除非是做高端,否则你会破产的,一个震动开关和简单的几个外围就可以做吧,朋友车上那个5块钱包邮,这就是 ...

刹车检测需要用到加速度。其实当初也是想到用震动开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V:
看楼主这斯托特,还有轮胎,一看就知是山马党

刷马路比较多

网友Y:
引用 楼主:
DIY就不考虑成本了。使用加速度传感器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做刹车识别 ...

刹车信号检测到干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Y:
刹车信号检测到干什么用呢

刹车时候尾灯可以设置成爆闪之类

网友Z:
这个电池能更换么?

网友:
赞一个,很不错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这个电池能更换么?

防水处理后就不好更换了

网友:
必须马克,谢谢分享

网友:
该产品,销量怎么样

网友AA:
全亮的时候电流是多少?这样计算下充电一次能用多少小时?
待机180uA,那么一天消耗4.32mAH,150mAH的电池一个月待机消耗光,时候考虑加一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想法   但是当你骑车很匀速的时候,是没有加速度的,这个怎么处理

加速度有正负值的,
加速时为正,减速时为负

网友:
想法很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全亮的时候电流是多少?这样计算下充电一次能用多少小时?
待机180uA,那么一天消耗4.32mAH,150mAH的电池 ...

全亮50mA左右,但是一般是做闪烁,不同的亮灭时间,平均耗电会少很多。现在实际使用时间没有测试过

网友:
如果匀速走,可以亮吗?

网友:
有想法。
新车骚亮。

网友:
成品的话,造价有些高了,估计马上被山寨,弹簧式的震动开关加延时,发光用自闪的那种,注塑外壳,估计会占据些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T:
赞一个。比较有新意感觉!我觉得是否可以考虑在自行车上装一个小的发电装置,给其充电呢? ...

还不如加个单节电池充电宝接口

网友:
智能尾灯, 威武

网友AB:
引用 楼主:
也不好做防水处理,所以放弃了

密封的硅胶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密封的硅胶按键。

有找过。只是制作的初衷就是全自动化,所以就没有考虑了。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有找过。只是制作的初衷就是全自动化,所以就没有考虑了。

电池有做过放保护么,我在想要是哪天出趟远门,回来电池没电报废了怎么操作。

网友AA:
还有,天气能见度差的时候,要手动开怎么开?这时候价格手动开关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电池有做过放保护么,我在想要是哪天出趟远门,回来电池没电报废了怎么操作。 ...

电池买回来的时候是带保护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还有,天气能见度差的时候,要手动开怎么开?这时候价格手动开关就很好

一般能见度差的时候靠光感也可以了。

网友:
建议   灯的方向不仅限于后方,可以扩展两侧,

网友:
这种小创意真好啊,最近也要帮朋友弄一个占车位的三角架,参考一下;

网友:
不过这外壳不好做~

网友AC:
成本价多少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成本价多少啊,楼主???

成本取决于外壳。我做的外壳150一个,全铝合金

网友:
这个东东估计很多人都想做,电工总算找到用武之处了。

网友:
有点小贵了,这个应该只适合DIY

网友:
挺好玩的东西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哈哈  想做就做

网友:
嗯 不错 我之前也想弄的。

网友:
建议做成手动,尾灯作为信号灯应该要有几种模式的,需要做按键切换,振动用来检测无骑行活动后休眠,只是增加加速度芯片,成本增加好几块吧,感觉实用性不大,另外还有外壳是你自己的吗

网友:
so coll!  挺实在的东西

网友:
在某宝见过一个自动转向的自行车尾灯

网友:
我去年15元买的太阳能尾灯,夏天没有用就拆下来放抽屉里了。
今天阴天晒了一天才亮了一会会就灭了。
不知道是否还有用。

网友:
楼主如果只是用电池,经常换电池会让人很烦恼的。
我买的那小尾灯也就4*4cm的太阳能电池板,每天骑车晚上都能闪亮闪亮的。
不过我骑车只有15分钟,所以不知道储能到底能亮多久。

网友:
车震识别?

网友: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
很好的想法,学习 了,车很帅气。

网友:
换adxl362 ,不过价格高大上了,超低功耗,运动唤醒

网友AD:
DIY的好东西,赞一个
晚上汽车大灯直射的时候,会不会误判为白天?

网友:
电池能管多久呢?

网友:
待机时耗电180uA确实比较大

网友:
这么大的贴片,这电池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D:
DIY的好东西,赞一个
晚上汽车大灯直射的时候,会不会误判为白天?

不会。软件有判断。当亮度从夜晚阈值变化到亮度阈值,灯是会延时亮10秒(程序可以设置)。反过来,一旦亮度处于夜晚阈值下时,灯立马亮,这个有个好处是过桥洞会立马亮

网友:
晚上 停车 就不闪了 是不是有点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软件有判断。当亮度从夜晚阈值变化到亮度阈值,灯是会延时亮10秒(程序可以设置)。反过来,一旦亮 ...

恩恩,我多虑了

网友:
一个尾灯能做成这样,用心了。赞!

网友:
这个非常好!谢谢分享

网友:
嗯,看上去很实用的样子

网友:
好想法 可以通过3d打印一些外壳 就是有点贵

网友:
我车上以前有个类似的 但是被人给顺走了~~~~~~

网友:
分享的都是好人,好人多活一万年

网友:
谢谢楼主!请求加QQ!我的22944624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三利用ADXL345的交流活动检测功能(当前值与上一次测量值比较,变化量超过阈值就中断)实现的。3个 ...

待机时耗电180uA是有点过大了。感觉还有很大的改善余地。

网友AE:
东西做的不错。如果一直靠mcu来检测的话耗电就多了,用带震动检测的加速度计可以改善。

网友:
不过,确实很酷~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东西做的不错。如果一直靠mcu来检测的话耗电就多了,用带震动检测的加速度计可以改善。 ...

就是用加速度传感器做唤醒的,单片机平时处于停机状态。待机功耗高暂时没查出原因,已经做好了,做了防水处理,没有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加速度传感器做唤醒的,单片机平时处于停机状态。待机功耗高暂时没查出原因,已经做好了,做了防水 ...

明白了。

网友:
不错~记号一下

网友:
待机电流确实偏大,应该不家很大的改善余地。

网友:
我来提个建议

用主板上那种锂电池,可以充电的;然后外壳左右两面可以装太阳能电池,这个尺寸的也很便宜。这样就很方便啦

单片机最好用低功耗版本,比如stm8l,也有便宜的

另外再配合一个啥报警的模块,无线联系,甚至可以实现防盗报警;毕竟谁会想到检测车震动的传感器会在尾灯上呢,而大声的喇叭又放在另一个地方,用电池

网友:
加上太阳能或机械发电 就完美了

网友AF:
这个不错啊,很容易diy。下次可以楼上的提议不错,加个太阳能板子或者搞个风扇风力储电。

网友:
很有意思。。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这个不错啊,很容易diy。下次可以楼上的提议不错,加个太阳能板子或者搞个风扇风力储电。 ...

正在DIY磁感应发电装置

网友:
如果能用手机app控制就更酷了

网友:
单车爱好者

网友:
我们就缺少这种创意啊,顶楼主!

网友AG:
这场合用飞思卡尔会不会成本高了?  改用STM8便宜很多吧,

网友:
mark,想问下外壳怎么做呢

网友:
好想法,唯一一点就是要充电。。我的尾灯是太阳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G:
这场合用飞思卡尔会不会成本高了?  改用STM8便宜很多吧,

你没仔细看LZ位内容。我说的是更换传感器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利用加速度,把刹车指示功能加上

网友:
这个很实用

网友:
功耗有点高

网友AH:
楼主是用什么封住防水的啊

网友:
其实可以做一系列自行车用的电子设备,然后用手机控制……这个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楼主是用什么封住防水的啊

环氧树脂+固化剂

网友:
很好,顶起来。

网友:
可以试着再加一排灯 当做刹车灯 智能刹车灯+智能尾灯

网友:
用一个小磁铁,振动发电

网友:
搞 个行车记录仪呗

网友:
哇 不错!!很早就有这个想法!!有检测刹车没尼!

网友:
用什么供电?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作记号

网友:
好创意,车子挺漂亮

网友:
简单,实用,下载看看

网友:
很漂亮 但成本不便宜

网友:
在轮组上固定几个小磁铁一个小线圈,只要led功率不大,就可以被动频闪了,白天,尾灯用的不多吧

网友:
要加入振动功能

网友:
想法不错. 在尾灯上有加反光片吗?

网友:
主要是考虑晚上在路边停车的时候,后面的车是看不到单车的,这样有点危险!

网友:
创意很好

网友: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停下车来系鞋带,尾灯自动灭了,被追尾,悲催啊

网友:
这个不错  好创意

网友:
好东西,等我有车了也弄一个玩玩。。先收藏起。。

网友:
创意不错,可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网友AI:
震动开关+光敏电阻+ne555定时 这样可以不用单片机,可行性怎样?

网友:
首先得有辆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I:
震动开关+光敏电阻+ne555定时 这样可以不用单片机,可行性怎样?

待机功耗估计比较大

网友:
有创意啊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做工倒是很精致!

网友:
有创意啊。。。

网友:
好想法,,我也弄个。。。

网友:
我有个太阳能供电的尾灯,天气好的话,天天可以不停地闪烁

网友:
好东东,diy 的话确实可以练练

网友:
震动弹簧开关是神器

网友:
不错,宝上三年前买过个鲨鱼鳍的自动警示灯,和这个原理差不多,带太阳能电池板的

网友:
如果能自己充电就更方便了

网友:
有想法并实践的人值得敬佩

网友:
这个不错,很有推广价值

网友:
这个是个好玩意!

网友:
关心功耗如何、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采用KL系列,开关mos管用漏电流小的

我感觉  好像可以直接用比较器电路进行搭建  不用单片机也可以吧

网友:
这个好,我有辆车子,正需要,安全第一啊。

网友:
楼主这个成本多少啊?现在一般的尾灯淘宝卖5元还送对电池。

网友:
还有一点很重要不知楼主考虑过没有。

就是晚上停在路边,又希望后面的车看到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自动待机时耗电180uA  真的太大了
是光敏电阻引起的吗? 否则干脆就用个开关

网友(2014-10-10):
楼主这一密封,换电池就没戏啦。
还是加个太阳能电池板吧,淘宝上就有类似的方案。

网友:
想法不错,下载来研究下,。

网友:
要上太阳能供电

网友:
晚上自行车停了,尾灯就灭了 ,不科学啊~

网友:
挺好玩的

网友:
好资料,正想DIY一个自行车灯

网友:
这个号实用啊!

网友:
介个好蛋疼啊

网友:
要是有防盗的就好了 钱几个月刚丢了一台捷安特 没办刚又买了一台

网友:
为什么不用水银开关呢?便宜简单

网友:
白天可以直接保持待机啊。夜晚再根据运动与否亮灯

网友:
酷酷酷酷酷~

网友:
我是来看壕车的

网友:
就是外壳不好弄啊,不好固定

网友:
这个试试,刚买了辆车

网友:
楼主很有实干精神,支持

网友:
有创意,很好

网友:
有创意  很好

网友(2014-11-11):
顶起来,支持开源

网友:
电池 供电吗?

网友:
最大的难度就是加速度的判定这块儿如何处理,毕竟加速度不是一个确定的量。 LZ用震动+加速度来判定车子是否运动,最大限度防止误触发,很不错,赞一个。恰好尾灯前段时间被人拿了,有时间整整

网友:
先收藏了,有时间自己也做做

网友:
停的时候不亮?黑布隆冬的被撞了

网友:
不错,很有想法

网友:
功耗怎样??

网友:
这个diy不错,先收藏了!

网友:
用的灯珠是多大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了哈!下下来看看!

网友:
不错,很有创意,支持一下

网友:
功耗可以再优化一下,待机做到10uA以下就不错了

网友:
想法挺有新意的,不过这东西有人买吗,买的人多吗

网友:
这个好酷啊  真想搞一个

网友:
还可以考虑减小功耗的问题,那样就更酷了

网友:
so cool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其他办法供电?用电池供电感觉用处不是很大

外加充电宝

网友:
外壳怎么做的?我之前也想做类似的东西,但外壳不好搞

网友:
神叉 车子不错 哈哈哈

网友:
有图片就更好了,一直想做自行车上的装备

网友:
这个有啥用?不用自动嘛~~~~搞个开关方便快捷~~~~

网友:
放在车座下的呀,

网友:
把这自行车好好改装一下,弄的高大上一点。。。

网友:
不错,充一次电,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有车一族,可以试下

网友:
充一次电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很有创意的想法 !而且是开源的 ,赞一个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采用KL系列,开关mos管用漏电流小的

51单片机应该也能实现这些功能了吧

网友:
看着也像弄一辆来折腾,什么刹车灯、风火轮、尾灯都整上!

网友:
这想法太实用了

网友:
通过usb给它供电的吗

网友:
车子不错,哈哈,没车就不折腾了

网友:
这个做好了还是有市场的

网友:
挺实用的。

网友:
看上去很棒

网友:
可以考虑骑行时后轮发的电给它供电

网友:
一直想做款自行车上的智能设备,楼主厉害,给你点赞~

网友(2014-12-12):
加速度的问题

网友:
1.80uA  可以,换MC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