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笔有什么牌子的吗

楼主(2014-09-10):
这几天在搞和弱电有关的东西,想找个好点的电笔。

网友A:
自己做一个,两个LED一个正向,一个反向,并联
再串两个500K电阻,即可

-----|>|--------
-----|<|--------------------[]------[]---------

网友:
德国BEHA,话说弱电电笔是啥意思呢

网友:
这个都可以吧 就是乃光炮

网友:
以前用过宝工的,20左右,还不错

网友:
福禄克也有电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两个LED一个正向,一个反向,并联
再串两个500K电阻,即可

我记得还有三极管来着?
1M的电阻,是不是小了点儿?

网友:
弱电不是万用表吗。

网友:
sata一直在用,十块钱左右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