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高低电平判断范围问题求验证

楼主(2014-09-10):
我做了一个红外检测电路去计数,单片机(工作电压3.3V)是电池供电(3.7V锂电池)。现象是这样的, 我最开始人数出来的计数值和单片机采集到的计数一样。我为了方便人眼看计数直接在单片机的上拉电阻上并联上一个白光LED,发现单片机的计数比人数出来的数要多。 自己分析可能照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点:1.工作久了 电池电量不足电压下降。2.并联上发光二极管之后导致单片机判断高低电平出错。不知道自己分析对不。

网友:
站位 红外没研究过

网友A:
9014导通的时候,后加的LED等于直接短接电源和地,建议后加的LED再串个小电阻试试

网友B:
你这么干,考虑过LED的感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干,考虑过LED的感受吗?

你的意思加一个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14导通的时候,后加的LED等于直接短接电源和地,建议后加的LED再串个小电阻试试 ...

我也想但是公司里面全是做软件的 ,硬件资源少 这电路都是我在家里面搭的 。

网友:
楼主:  3.7v电源电压-0.3v(9014导通压降)-2.0v(LED导通压降)=1.4v,限流5ma比较合适,1.4/0.005=280欧,
找个330欧串进去,1K不要了。

网友:
1K不要了,找个220欧的电阻和LED串联起来。

网友C:
楼主,LED要串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LED要串限流电阻。

恩恩!明白 谢谢

网友:
这个LED会完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