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内部上拉为什么不能做驱动iic总线

楼主(2014-09-10):
测了好久,一直都没有成功过,波形如下!

楼主:
从机的地址是0x16

好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加了上拉就好了,但是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用内部上拉做出来了,

网友:
iic最好用外部上拉,可以根据需要更改阻值,稳定性比内部好。内部的尝试的欲望都没有

网友:
好久没用AVR了,不是很清楚。你确定AVR的IIC不是开漏极的?

网友:
很多单片机的IIC引脚都是开漏极的!

网友:
avr的内部上拉可以驱动iic,但最好是外部上拉,稳定可靠。

网友:
AVR内部上拉可以用,但是速度不能快,

网友:
内部上拉太弱,不满足IIC标准要求。降速可以。

网友:
要看波形要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