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dram文档中的参数的含义

楼主(2014-09-10):
如图:请问CKEn-1和CKEn到底是什么意思,明明管脚只有cke啊。。

网友:
没有就不用管啊。这种手册不是针对一个芯片的。

网友:
n代表任意数,如果有的话

楼主:
希望能听听大家的意思

网友:
比如对于ddr sdram芯片就就两个CK  芯片可以在一个时钟的上升沿采样一次控制引脚的值,同时在另外一个时钟的下降沿再采样一次。通过这样不提升主频来提升工作速度。ddr3就不知道什么原理了。

网友:
是表示前一个状态吗

网友:
"simplified truth table" 从这名来看,CKEN-1 和CKEN应是表示状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