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kl05定时器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9-10):
怎么用kl05单片机,测量高低脉冲的时间和周期,即高电平的时间和低电平的时间?

网友A:
可以使用比较器,检测到中断后计时,并改变比较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比较器,检测到中断后计时,并改变比较方向。

嗯嗯,可是怎么计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可是怎么计时啊

计时的方法很多啊。频率不太高的话,开启一个定时器计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时的方法很多啊。频率不太高的话,开启一个定时器计时即可。

我用的飞思卡尔的kl05单片机,是用那个pit定时器吗,可是我读了当前计时值后不能清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飞思卡尔的kl05单片机,是用那个pit定时器吗,可是我读了当前计时值后不能清零 ...

频率不高的话,开一个定时器中断即可。比如100us的中断,在定时器中断里维护一个全局变量进行计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不高的话,开一个定时器中断即可。比如100us的中断,在定时器中断里维护一个全局变量进行计数即可。 ...

哈哈,这个方法也不错

网友:
是否可以用引脚中断触发DMA去读定时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