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cw10.5, cw10.6及中文设置

楼主(2014-09-10):
cw10.6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i3f1Mtv 密码: rjqx
cw10.5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qWt0EXu 密码: a5xa
界面更改为中文设置:快捷方式—属性-目标加后缀‘ -nl zh’。
中文目录在创建flash任务是出现问题,建议谨慎使用

网友A:
转存。请问”中文目录在创建flash任务是出现问题“,是什么问题?

网友:
LZ网盘里有个AD教程还不错。http://pan.baidu.com/s/1kT9jhbD

网友B:
没用过cw   请问楼主,你分享的cw破解了木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cw   请问楼主,你分享的cw破解了木有 ?

不用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存。请问”中文目录在创建flash任务是出现问题“,是什么问题?

好像是有一个复选框不能选了,英文版的就没问题,以前用codefire的时候搞的,那款单片机比较坑。最后我还是放弃了编译器对冷火的调试,直接用了一个usbdm的工具下载了

网友:
CW是个好东西,不过既然用的上cw的话,说明日子不太好过。用了一个不太稳定的单片机。我们都被坑过的。

网友C:
我被这芯片不知道坑过多少回了,好几次都差点没脸在公司呆了,总是在关键时刻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被这芯片不知道坑过多少回了,好几次都差点没脸在公司呆了,总是在关键时刻找到原因。 ...

我们在学校是比赛不得已用这个芯片,你们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芯片呢?好像这个片子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被这芯片不知道坑过多少回了,好几次都差点没脸在公司呆了,总是在关键时刻找到原因。 ...

如何坑法?分享下经验?有时候,可能是没有看勘误手册的缘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坑法?分享下经验?有时候,可能是没有看勘误手册的缘故。

我用的M9S08AC60,只说一个。AC60的启动文件里的操作看门狗的宏定义,默认是关闭的。我是习惯在我的应用程序里打开看门狗的。

有一次生产,生产了60块控制器,结果生产商那边有20多块左右始终会看门狗复位,可是我在公司烧写,是正常的,一直想不明白,之前生产了好多都没有这种现象,程序只是改了应用程序,上面老怀疑我搞出Bug了;
于是,我让生产商重新下载程序,结果好了10几块,还有7块会复位;
使劲的查程序,我在等待FLL那个循环里增加了个喂看门狗指令,7块中正常了4块,还剩3块还是看门狗复位;
再使劲的查了N多天。
最后发现启动文件里有个操作看门狗的宏定义是关闭的,试着将他打开,一切OK。

网友(2014-10-29):
感谢分享,正好要用到

网友D:
楼主你说的好神奇也,加上后缀马上就是中文了。但是我现在一个工程都没搞出来呢,楼主你随便上传一个可用的CW10.6的ke02板子的工程行不行?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说的好神奇也,加上后缀马上就是中文了。但是我现在一个工程都没搞出来呢,楼主你随便上传一个可用的 ...

文档的29业有完整的建工程的教程,楼主参考一下,祝你学习顺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档的29业有完整的建工程的教程,楼主参考一下,祝你学习顺利

谢谢哥们儿,收下了,

网友:
楼主 加了怎么提示路径无效?  已经解决了。受教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