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平衡电动独轮车的电机驱动遇到问题--有感兴趣的进来

楼主(2014-09-10):
关于电机驱动的。

BLDC 驱动

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着手弄。资料很少

楼主:
控制时序波形如图:

a0 b0 c0 是上场馆stm32 io , NPN mosfet Gate : a0m,b0m,c0m

b1 b1 c1 是下场馆stm32 io, PNP mosfet Gate : a1m,b1m,c1m

hall信号:sc sb sa ;

楼主:
有明白控制的吗,最好是diy motor控制的人来一起讨论讨论

楼主:
1个上管 + 1个下管  的很常见

网友A:
很简单,非常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非常好调

哦,你那个电路是啥样的?
值直接stm32 io可以控制 场馆g级的吧?

我这个板子的下管是 0 和 1 同步的。
                  上管是 只有输出1可以控制场馆g级,0 不能控制

楼主(2015-05-11):
excel 文件,3相正弦取值,,,按这些值是 可以驱动 电动 单车 轮子的 。但是噪音比较大,只要再每一个pwm周期进行调整,就非常静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excel 文件,3相正弦取值,,,按这些值是 可以驱动 电动 单车 轮子的 。但是噪音比较大,只要再每一个pwm ...

电动车这种方式不能做独轮车的   正反转切换的时候会有很大冲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这种方式不能做独轮车的   正反转切换的时候会有很大冲击的

正反转也是速度慢慢降到0,然后再反转的啊,不然怎么做呢?

网友C:
独轮车  最好还是svpwm驱动的  脉动很小 效率很高的

楼主(2015-08-21):
引用 网友C:
独轮车  最好还是svpwm驱动的  脉动很小 效率很高的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