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16C554的问题

楼主(2014-09-10):
我们公司是做开发板的,公司要做DSP5509开发板。
这个开发板是面向学校的,领导说要做的大些,有指示灯、按键、矩阵键盘、点阵、数码管等。
因为串口少,要用TL16C554扩展串口,我查了一下资料,网上很少。
有一些程序,改了一下也没搞好。
请问哪位高手用过,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EXAR的XR16V554好像能够直接替代楼主所选的芯片
可以参考下XR16V554Driver和其他资料
http://www.exar.com/connectivity ... vlio-uarts/xr16v554

楼主:
芯片已经选定了,不能换了。

网友:
这年头 一个串口扩展芯片 比一个带4串口的单片机还贵 何必呢

楼主:
我1楼已经说了,做DSP开发板需要,换成4串口单片机还用得着DSP开发板吗?

网友:
我前阵子搞了个spi转多串口的模块,用fpga做的,坛子里好像也有个人搞了个spi转8串口的模块

网友:
好像554就是相当于四个550,驱动应该是相同的,除了片选和中断状态读取

网友:
学校用开发板用那么多串口做什么,还不如简单点,老师叫起来容易,学生学起来也简单。

楼主:
那是领导的意思,我也没办法。领导说,简单了卖不出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