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安规电容和压敏电阻组成的电路

楼主(2014-09-10):
看别人驱动交流接触器的板子电路是这样接的,不明白压敏电阻的作用,是用来保护触点吗?电容是并联交流接触器线圈提高功率因数吗?

图中 K 是继电器的常开触点,R是820V的压敏电阻,C是0.1UF 275V的安规电容,输入电压是控制变压器输出的AC220V,请高人赐教,谢谢!!

网友A:
大字体 是要被查水表的 快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字体 是要被查水表的 快改

被吓到的说,果断改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火狐的,也就是保护用的,在直流电机里的换相片里就常用,不过电压选择很重要 ...

但是R和C的连接处和负载的进线连接到一起有什么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