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是出现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2014-09-10):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最便宜最普通的逻辑分析仪

楼主:
26块钱买的渣渣

网友:
usb线太长或太细

网友:
换条线试试

网友:
线太长也会的,硬件不好也会

网友:
usb线的问题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没出现楼主的问题。

网友:
换USB线  或者换个USB口插上看看  不要经过HUB   接在电脑后面的 USB 口上         如果还是解决不了 就建议考虑找卖家换货

网友:
应该是usb线的问题,换个试试看把

网友:
VCC接个1.5K到D+上也是这个效果,只要一个电阻,你就有了一台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
用带屏蔽的带磁环的线

网友:
什么操作系统  32位系统才可以吧

网友:
装了驱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