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供电?纽扣电池 or 法拉电容?

楼主(2014-09-10):
rt!
大家是如何选择的?
说说各自优缺点?

网友:
法拉电容容量小,觉得还是纽扣电池可靠,也可以考虑小的充电电池。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纽扣。。。。。

网友:
当然是纽扣电池,如果不限制大小的话,CR2032最合适了,哪里都能买得到。

网友:
以前一三星手机主板电池没电了,是那种焊在主板上的那种,没有换的,就搞了个100uf的坦电容代替,每次换电池只要不超过10秒,手机的时间就还是对的。

网友:
看断电时间了,如果长期有市电,断电时间短,就法拉电容,反之就纽扣电池。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同意6楼

网友:
嘿嘿,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不差钱就一起上

网友:
喜欢用CR2032。

网友:
我用过一个papago的行车记录仪,他的rtc就是用的电容,尝试过断电15天,时钟仍然正常

网友:
在仪表里面,要根据应用和规定的,一般是用电池,但有一些场合用超级电容也能解决,只是也需要计算在断电期间超级电容能够供电的时间。

网友:
根据容量和rtc耗电电流以及最小工作电压计算工作时间。

网友:
用电池的话,最多三五年就会失效(有部分是在一年内就会失效的),如果是仪器仪表类产品,推荐用法拉电容,很少失效的。
工业上这个失效的话,维护维修成本是很高的。

网友A:
超级电容的自放电,考虑了吗

网友:
法拉电容 用在rtc 2天已经不错了

网友:
电池寿命短,法拉电容续航时间短,工业品多数用法拉,法拉电容让rtc工作2周,体积和成本都很容易接受。

网友:
短期断电用超级电容,长期用纽扣电池

网友:
6 楼正解。 还要考虑电池的寿命 VS 法拉电容的寿命。

目前大部分是电池,假如是考虑占板面积,电池可以立起来安装

网友B:
rtc以前用纽扣,现在用法拉电容。做工业产品的。

网友C:
电池要用3.6v的锂氩硫酰氯电池,这个寿命长,在容量范围内输出电压稳定,电表中中都是用这个。电池本身寿命10到15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要用3.6v的锂氩硫酰氯电池,这个寿命长,在容量范围内输出电压稳定,电表中中都是用这个。电池本身寿命 ...

是的,锂氩硫酰氯电池本身自放电很小,目前IC卡水表中也有很多在用。现在有种专门用在智能水电表上的超级电容,自放电也很小,1.5F/2.7V体积已经做到很小了。

网友:
钮扣电池适合长时间断电后的后备电源,电容只适合较短时间的电源切换。

网友:
纽扣电池很合适,价格也没几块钱,省心,我以前测试自己做的一个RTC模块的电流,uA级的,一个纽扣电池理论计算可以用4~5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池要用3.6v的锂氩硫酰氯电池,这个寿命长,在容量范围内输出电压稳定,电表中中都是用这个。电池本身寿命 ...

实测就没这么好了,手头有几百只电池,不到5年,失效接近一半。品牌就不透露了。也是电表里用的 ER14250

网友:
现在法拉电容各项指标都挺不错,用的也越来越多了,按断电时间进行合理计算选择,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视情况而定吧!  长时间供不上电就用电池, 短时间供不上电就用电容.

网友:
那种可充电的电池呢?

网友:
短时间法拉电容,无需维护,更换。适合经常需要短时间工作的场合,如手机等。
长时间就钮扣电池,电用完要更换电池。

网友:
2032电池,台机里用的都是它。

网友:
长时间断电还是纽扣电池可靠吧·

网友:
RTC,uA级的,果断用法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的自放电,考虑了吗

请问超级电容在有电源的时候,会放电吗?不会吧

网友:
赞同6楼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超级电容在有电源的时候,会放电吗?不会吧

电容本身有漏电流存在,不过很小,与有没有电源无关。也就是自放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容本身有漏电流存在,不过很小,与有没有电源无关。也就是自放电了。。。 ...

有电源的时候应该是随时充电的吧,难道我对法拉电容的使用理解错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用纽扣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实测就没这么好了,手头有几百只电池,不到5年,失效接近一半。品牌就不透露了。也是电表里用的 ER14250 ...

失效是指内阻变大了吗?要有一定的放电电流,否则内阻会大,会钝化。但是钝化的可以通过放电来激活,内阻有变小。按照厂家的说法,14250因为采用玻璃烧结密封,可靠性比纽扣封装要好,纽扣因为工艺简单成本低,用的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电源的时候应该是随时充电的吧,难道我对法拉电容的使用理解错了?

随时充电没有问题,理想电容是断开的,不存在损耗。但实际只要电容存在电荷,就有损耗,所以电荷量会越来越少。有电源是会补充电荷,但电容仍然会损耗电荷。

网友:
电池比较好,只是要考虑到便于更换。卡西欧的手表做的比较牛,电池能用10几年。还看到过用可充电池的,上电后一直小电流充着电,10年基本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纽扣电池好,电脑里CR2032可以用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电源的时候应该是随时充电的吧,难道我对法拉电容的使用理解错了?

有电源,还扯什么电池电容啊。就是断电时,你不光要考虑负载消耗,还要考虑电容的自放电。

网友:
纽扣足够了 没电了也能换

网友:
觉得还是纽扣电池好,目前产品一般都是用的纽扣电池作为备用电池

网友:
纽扣电池多方便啊  一直这样用

网友:
纽扣电池用得多,别的没怎么接触

网友:
纽扣电池  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失效是指内阻变大了吗?要有一定的放电电流,否则内阻会大,会钝化。但是钝化的可以通过放电来激活,内阻 ...

在仓库放5年,电池电压降到3V以下。激活也没用,只会让电压更低。带个几uA的RTC都不行。

网友:
如果用法拉电容,一般自放电怎么计算啊?还是毛估估啊?

网友:
觉得还是纽扣电池好点

网友:
主板类长期使用用电池,短时数据记忆用电容

网友:
同问,那种可充电的电池MS621FE-FL11E,如何?

网友:
纽扣电池方便

网友:
工业产品,长期通电,偶尔停电的,建议用法拉电容。

网友:
纽扣电池好。电容贵,后备时间不长

网友:
法拉电容,cr2032有看过用几年漏夜的...

网友:
纽扣电池维持时间长,寿命短;法拉电容维持时间短,但寿命长

网友:
感觉电池比较好

网友:
看你断电的时间,如果时间长就要纽扣电池,其实基本上还是要纽扣电池的

网友:
根本就不要考虑什么充电、法拉电容。直接就是3V的纽扣锂电。

网友:
法拉电容的方案几乎未见过

网友:
都用哪个型号的法拉电容?能说说?

网友:
看断电时间,1,2个小时的就用法拉电容,,法拉电容自放电使得它不能工作台长

网友:
同意6楼  要综合考虑

网友:
综合考虑,电池还是好点

网友(2018-12-13):
能否提供一下法拉电容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以前用纽扣,现在用法拉电容。做工业产品的。

能否给我一个这款电容的型号

网友G:
现在有用新型锂电池,类似470uf/35v电容大小,50mAh。充电串联一个电阻即可,不需要恒流恒压,充电电压不要超过额定值即可。

网友:
高温下纽扣电池失效很快

网友H:
不差钱,都挂上,,,,,故障维修/电气维护一次的成本,远超过几个零件钱了,

网友:
查了锦州一家产品的资料,漏电流随着容量的增大而增大,真不知道用多大的容量的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差钱,都挂上,,,,,故障维修/电气维护一次的成本,远超过几个零件钱了, ...

你说的有道理,工业控制要求可靠,这两样都用了成本和售后成本比起来小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有用新型锂电池,类似470uf/35v电容大小,50mAh。充电串联一个电阻即可,不需要恒流恒压,充电电压不要 ...

关键这东西还是寿命问题,如何保证寿命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