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lcd1602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4-09-10):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char RS,uchar send_com )
{
        if (RS>0)
                RS_1
        else
                RS_0;
        _delay_us(5);
        LcdPort&=0x10;                                        //低4位清0
        _delay_us(1);                                        //加入后为5时必须按reste 才能显示
        EN_1;
        LcdPort|=0x0f&(send_com>>4);        //传送高4位
        //_delay_us(1);                                        //加入后不显示
        EN_0;
        _delay_us(1);
        LcdPort&=0x10;                                        //低4位清0
        //_delay_us(1);                                        //加入不能显示,只能按reset 才能显示
        EN_1;
        LcdPort|=0x0f&send_com;                        //传送低4位
        _delay_us(1);                                        //可加可不加都能正常显示
        EN_0;
在proteus仿真时发现这种奇怪问题

网友:
时序问题吧?

网友:
仿真很喜欢坑人的!初学者最好多搞搞硬件

网友:
最好在写之前CHECKBUSY

网友:
哈哈哈  支持做硬件 仿真坑人

网友:
仿真不亮…LCD这东西还是实际点一个比较简单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