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 出现只能烧写一次程序 之后只能读不能写

楼主(2014-09-10):
情况如下  烧写失败 提示这样的错误信息能读   这个是配置字

楼主:
  错误提示

楼主:
能读不能写

网友A:
芯片没有识别,器件ID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没有识别,器件ID都是0,

ID能读出来...图片上没反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没有识别,器件ID都是0,

ID能显示

楼主:
问题类似这个  http://www.amobbs.com/thread-5257556-1-1.html

网友:
把配置位的保护部分功能去掉再试试

楼主:
选择段编程后 能正常下载  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会不会程序太大,超过了可写区,还有就是编程口的电压会不会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程序太大,超过了可写区,还有就是编程口的电压会不会偏小

不是程序大小和编程电压的原因...是编程方式不对...开始使用全芯片编程不行,改用段编程后可以...问了MPALB的技术支持,他说全芯片编程比段编程多了一个ID memory的读写过程...可能是片子在买来之前被人用过什么的,方正还是没怎么弄明白

网友:
JTAG 被disable了,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在烧写配置的地方选全片烧写。在 程序-> 设置

网友:
等会,我装一下软件给你发一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