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研究:JLINK RTT,完爆各种printf形式,从此swo是路人

楼主(2014-09-10):
已经成功运行...............
还有点小问题,大家讨论一下怎么优化

不知道怎么置顶,这里加说明吧:
这个是原帖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0&highlight=rtt
谢谢myxiaonia提供的信息

教程在2楼
15楼有非调试模式的log记录方式的实现方式
30楼有非调试模式的补充
48楼有在sram中运行的补丁,感谢shangdawei
67楼,72楼有jlink升级的方式

图片来了:

先占位.....
慢慢上教程

楼主:
顶顶.................
教程来了.............

1.安装SEGGER jlink V4.9以上版本,否则没有rtt软件
文件自己到 SEGGER 官网下载

2.jlink V8可以使用,但是安装了之后需要升级jlink...
升级失败的,自己搜索论坛哈,已经是讲了无数遍的东西了..................................................

3.确保keil目录下的JLinkARM.dll是最新版本的

4.ok啦.............可以开始了

就是加入rtt目录下面的4个文件
自己加一点代码.........
文件:

5.keil编译,并进入调试模式,全速运行

6.记得要打开J-Link RTT Client 哈.....................................

收工...................

存在问题:
怎么脱离调试模式运行.....还在研究中.........看看谁能指导一下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共享内存的实现思路。。。

网友:
期待教程啊,还有文件下载以及4.9e版本的文件。
谢谢。

网友:
mark 这个必须占位

网友B:
楼主最好能说明 是否jlink v8 或者v9 的,是否必须使用Setup_JLink_V490e.zip,RTT_Implementation_140806.zip 这个里面的代码怎么合进工程,keil 要怎么设置,Jlink ARM-OB 是否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共享内存的实现思路。。。

没错,就是jlink在运行的时候同时读取内存

网友C:
感觉和观察在线仿真变量的区别是,这个可以把过程记录输出在屏幕,可以输出在文件里吗?另外jlink解法是JTAG还是swd 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能说明 是否jlink v8 或者v9 的,是否必须使用Setup_JLink_V490e.zip,RTT_Implementation_140806. ...

V8可以,v9肯定可以,V7版本的OB就不清楚了。
Setup_JLink_V490e.zip这是必须的,或者你能找到文件吧keil里面的jlinkarm.dll直接用最新的覆盖了也行,keil里面的那个jlinkarm.dll才是实际用到的,
Setup_JLink_V490e  里面的 JLinkRTTClient.exe 反而不是一定的,用telnet也可以代替
RTT_Implementation_140806 里面的rtt目录下的文件要加入工程的,你有了就可以了

keil不用特别的设置,选择jlink仿真就是了,和平时用jlink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和观察在线仿真变量的区别是,这个可以把过程记录输出在屏幕,可以输出在文件里吗?另外jlink解法是JTA ...

书上说jtag和swd都可以,我只是实验了swd接口

JLinkRTTLogger.exe这个就是专门用来log的,但是还没有搞清楚用法

网友:
lz真给力,这么快就搞定了,恭喜。。。

网友D:
话说490e的驱动程序,我在家里和公司升级固件都失败了,不过还是很容易救活了

网友:
至于脱离调试模式运行,我估计直接运行rttclient即可,因为我以前用过jlink的swoviewer,也是直接就能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490e的驱动程序,我在家里和公司升级固件都失败了,不过还是很容易救活了 ...

如果老是升级失败,估计你要换个序列号了

楼主:
直接运行rttclient还真的不行。不过搞定了JLinkRTTLogger,需要修改官方源代码

也不能说是修改官方代码,正规应该是在程序里调用 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  函数,只是我略过了,直接修改了

static SEGGER_RTT_CB _SEGGER_RTT = {
  "SEGGER RTT",
  SEGGER_RTT_MAX_NUM_UP_BUFFERS,
  SEGGER_RTT_MAX_NUM_DOWN_BUFFERS,
  {{ "Terminal",         &_acUpBuffer[0],           BUFFER_SIZE_UP,   0,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 "Log",                 &_acUpBuffer1[0],          BUFFER_SIZE_UP,   0,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 "Terminal",         &_acDownBuffer[0],         BUFFER_SIZE_DOWN, 0,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 "Log",                 &_acDownBuffer1[0],  BUFFER_SIZE_DOWN, 0,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

ps:JLinkRTTLogger是在非调试模式下运行的,需要先用jlink下载好程序,并离开调试模式,全速运行。然后再打开JLinkRTTLogger进行记录的

网友:
务实派,动作好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运行rttclient还真的不行。不过搞定了JLinkRTTLogger,需要修改官方源代码

也不能说是修改官方代码, ...

JLinkRTTLogger  这样的话就不能实时看到日志内容了,有点小遗憾啊

网友C:
小结一下:JLinkRTTLogger  是在非调试模式下运行的,输出记录在JLinkRTTLogger。
                 J-Link RTT Client 在调试模式下运行的,输出记录在屏幕。
非常感谢楼主的心得。

网友:
我刚才试了一下,也成功了。

网友E:
要是ST——LINK也有这个功能就好了

网友:
非调试模式 能直观显示出来就非常棒了

网友:
楼主的教程很清晰

网友F:
RTT Client 可以连接到 JLink, 但是无法读取缓冲区内容 ...

JLINK V9 EDU, STM32F103RE, IAR EWARM 7.20.2.7431

数据已经写入缓冲区

RTT Client 可以连接到 JLink, 但是无法读取缓冲区内容 ...

楼主:
引用 网友F:
RTT Client 可以连接到 JLink, 但是无法读取缓冲区内容 ...

地址错啦吧!!?查查看

应该是检测  _SEGGER_RTT  里面的  acID[16]; 是不是  “SEGGER RTT”  来判断的

网友G:
点个赞!  不过这和printf调试 过程没多大优势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地址错啦吧!!?查查看

应该是检测  _SEGGER_RTT  里面的  acID[16]; 是不是  “SEGGER RTT”  来判断 ...

地址没错

如果用 SEGGERRTT 则搜索不到

SEGGER RTT 可以搜索到正确的地址

网友:
这个很好啊,起码不用另外挂一个串口了

网友:
这样调试起来就更方便了,
以前一直是用的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JLinkRTTLogger  这样的话就不能实时看到日志内容了,有点小遗憾啊

可以不过得..............

在程序里面修改一下,log的数据通道是1,Client的数据通道是0,程序请参考15楼
需要JLinkRTTLogger运行了,再打开Client,就可以直接看到数据了,不是在调试模式下的,可以在客户现场使用,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址没错

如果用 SEGGERRTT 则搜索不到

看你的图片,Client是连接到IARIDE上面的,表示你现在是进入了IAR的调试模式,确认你的IAR是全速运行的??

网友:
楼主动作真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的图片,Client是连接到IARIDE上面的,表示你现在是进入了IAR的调试模式,确认你的IAR是全速运行的? ...

不是全速运行, 是单步执行的, 我下载到Flash全速运行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JLinkRTTLogger  这样的话就不能实时看到日志内容了,有点小遗憾啊

我记得昨天看你的帖子上官网好像看到上位机的SDK之类的东西. 等有时间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不过得..............

在程序里面修改一下,log的数据通道是1,Client的数据通道是0,程序请参考15 ...

又更进一步了,测试时调试日志相当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点个赞!  不过这和printf调试 过程没多大优势呀?

最大的优势我觉得是 速度 ..........内存共享,所以 jlink理论上是和cpu并行的,不占用cpu时间,当然cpu调用SEGGER_RTT_printf的时间除外
如果uart没有加fifo,你得占用多长时间??如果加了fifo,是不是又要加uart的tx中断??
当然是不是又少了一个uart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的优势我觉得是 速度 ..........
如果uart没有加fifo,你得占用多长时间??如果加了fifo,是不是又 ...

的确省去了uart与pc机通信的时间,但是Jlink 通信也需要时间!对于人为的的调试,感觉不到速度的提升!
但是你这种新的调试方法值得我们学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结一下:JLinkRTTLogger  是在非调试模式下运行的,输出记录在JLinkRTTLogger。
                 J-Link ...

不完全正确,client必须附加在其他的进程上面的,所以....看30楼

网友H:
收藏回去弄,Jlink ARM-OB可用否?

网友:
标记。有时间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收藏回去弄,Jlink ARM-OB可用否?

网友 wangyu_2011   用过了,可以 OB

网友I:
这个好啊,立马试验,么有问题

链接:Setup_JLink_V490e 密码:nnf4

网友:
试了一下,还得好好学习

网友:
好,谢谢楼主,我也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地址错啦吧!!?查查看

应该是检测  _SEGGER_RTT  里面的  acID[16]; 是不是  “SEGGER RTT”  来判断 ...

//
// Allocate buffers for channel 0
//
static char _acUpBuffer  [BUFFER_SIZE_UP];
static char _acDownBuffer[BUFFER_SIZE_DOWN];
//
// Initialize SEGGER Real-time-Terminal control block (CB)
//
static SEGGER_RTT_CB _SEGGER_RTT = {
  "SEGGER RTT",
  SEGGER_RTT_MAX_NUM_UP_BUFFERS,
  SEGGER_RTT_MAX_NUM_DOWN_BUFFERS,
  {{ "Terminal", &_acUpBuffer[0],   sizeof(_acUpBuffer),   0,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 "Terminal", &_acDownBuffer[0], sizeof(_acDownBuffer), 0,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

_SEGGER_RTT 会有两个副本, 第一个副本用来初始化第二个副本
当在FLASH中运行, 第一个副本位于FLASH, 第二个副本位于SRAM, 程序启动时, 从第一个副本复制到第二个副本.
这样在SRAM中只有一个字符串 "SEGGER RTT" RTT 可以正确定位 _SEGGER_RTT 在 SRAM 中的地址 ( 搜索整个SRAM区域 )

当在SRAM中运行, 两个副本均在 SRAM, 这样 RTT 可能错误定位 _SEGGER_RTT 于用来初始化第二个副本的第一个副本
用来初始化第二个副本的第一个副本的 RING_BUFFER 的 WrOff 和 RdOff 一直是 0, 所以没有数据可读取.

修改 static SEGGER_RTT_CB _SEGGER_RTT = {  "SEGGER RTT", ...
成为 static SEGGER_RTT_CB _SEGGER_RTT = {  "SEGGER_RTT", ...

然后添加函数

void SEGGER_RTT_Init( void )
{
  _SEGGER_RTT.acID[6] = ' '; // SEGGER RTT
}

然后

  SEGGER_RTT_Init(); // 初始化之后, RTT 可以正确定位 _SEGGER_RTT 在 SRAM 中的地址 ( 搜索整个SRAM区域 )

  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 0, NULL, NULL, 0, SEGGER_RTT_MODE_BLOCK_IF_FIFO_FULL );
  SEGGER_RTT_WriteString( 0, "SEGGER Real-Time-Terminal Sample\r\n\r\n" );

网友:
初始化之前搜索SRAM区域, 无法定位

初始化之后搜索SRAM区域, 可以定位

现在 SEGGER_RTT_WriteString(), 可以被读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 wangyu_2011   用过了,可以 OB

ok,今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
// Allocate buffers for channel 0
//

晕,原来问题是程序在ram中运行......
之前就估计是地址的问题,因为我的keil的 _SEGGER_RTT起始地址  和 _acUpBuffer的起始地址   只相差几十个字节,而你的相差甚远。
还以为是iar编译器的原因,没有想到是程序在ram中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原来问题是程序在ram中运行......
之前就估计是地址的问题,因为我的keil的 _SEGGER_RTT起始地址  和 ...

感谢提示, 否则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赞一个!

网友:
一定会火.............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收藏回去弄,Jlink ARM-OB可用否?

可用, 我的就是自己做的3根线的那种, 如图

网友K:
需要升级SEGGE版本啊,会提示升级固件,JLINK8貌似升级变砖,只能刷回。

网友:
这绝对是好东西啊...........支持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K:
需要升级SEGGE版本啊,会提示升级固件,JLINK8貌似升级变砖,只能刷回。

修改一下序列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改一下序列号看看

如何修改序列号,这个还真没用过

网友K:
还有序列号修改成什么样合适

网友F:
在SRAM调试解决方法

修改 static SEGGER_RTT_CB _SEGGER_RTT = {  "SEGGER RTT", ...
成为 static SEGGER_RTT_CB _SEGGER_RTT = {  "SEGGER_RTT", ...

然后添加函数

void SEGGER_RTT_Init( int UpFlags, int DownFlags )
{
  _SEGGER_RTT.acID[6] = ' '; // SEGGER RTT  _SEGGER_RTT.aUp[ 0 ].Flags = UpFlags;
  _SEGGER_RTT.aDown[ 0 ].Flags = DownFlags;
}

  // 初始化之后, RTT 可以正确定位 _SEGGER_RTT 在 SRAM 中的地址 ( 搜索整个SRAM区域 )
  SEGGER_RTT_Init(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SEGGER_RTT_WriteString( 0, "SEGGER Real-Time-Terminal Sample\r\n\r\n" );

网友L:
引用 楼主:
顶顶.................
教程来了.............

升级成功了,但是被认为是Clone的;有什么办法绕过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升级成功了,但是被认为是Clone的;有什么办法绕过这个吗?

修改一下序列号看看

网友:
动作却是块,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有序列号修改成什么样合适

(急!急!)烧写程序时,出现the emulator is JLink-Clone, the segger...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9411-1-1.html

12楼正解

网友M:
IAR的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F:
打开J-LINK   COMMANDER中输入 : exec setsn=xxxxxxxx 即可

打开segger自带的jlink commander,这时会跳出一个界面叫我们更新最新的firmware,到这里一定先不要更新;
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修改jlink的SN码,当然了在之前的修改V8.bin固件里面也可以完成这一步骤,但修改的相对
麻烦,还得找SN码的OFFset,但是在commander里面直接一个指令就可以很方便的修改:Exec SetSN=xxxxxxxx,
但是这个SN码千万不能是11111117 或 805306163,因为SEGGER正是对这两个固件SN进行了强制校验,修改为其他
值才可以完美地达到我们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用, 我的就是自己做的3根线的那种, 如图

我也是自己弄的SWD

网友:
引用 网友K:
需要升级SEGGE版本啊,会提示升级固件,JLINK8貌似升级变砖,只能刷回。

重新刷下固件后一般都能成功升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SRAM调试解决方法

修改 static SEGGER_RTT_CB _SEGGER_RTT = {  "SEGGER RTT", ...

nice   建议将此楼设置为置顶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打开J-LINK   COMMANDER中输入 : exec setsn=xxxxxxxx 即可

谢谢,亲测成功!
总结下来简单的几步:
1. 装4.90e的驱动
2. 识别为Clone;所以刷老固件
3. 设SN;我设置的是和楼主一样的87878787
4. 由Keil自动升级最新固件
5. OK

网友N:
原来改序列号即可,呵呵。

没有看代码,不知道会不会缓冲区不够的时候替换老的。

网友:
调试好帮手啊,晚点再试试

网友O:
引用 楼主:
直接运行rttclient还真的不行。不过搞定了JLinkRTTLogger,需要修改官方源代码

也不能说是修改官方代码, ...

调试模式下可以打印了       非调试模式下,这样修改后,还是不能打印      Log貌似没识别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N:
原来改序列号即可,呵呵。

没有看代码,不知道会不会缓冲区不够的时候替换老的。 ...

#define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0)
#define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TRIM         (1 << 0)
#define SEGGER_RTT_MODE_BLOCK_IF_FIFO_FULL    (1 << 1)

三种模式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调试模式下可以打印了       非调试模式下,这样修改后,还是不能打印      Log貌似没识别成功 ...

确认你的程序是好的,下载程序之后,要退出keil的调试模式,否则keil会和JLinkRTTLogger冲突
你打开JLinkRTTClient看看里面的   process  是不是JLinkRTTLogger,
如果是uv4,代表现在是keil在占用了jlink

网友F:
引用 网友O:
调试模式下可以打印了       非调试模式下,这样修改后,还是不能打印      Log貌似没识别成功 ...

Log 模式需要使用 Channel 1 : 添加另外一组缓冲区

SEGGER_RTT_printf(1, ... )

static char _acUpBuffer1[ BUFFER_SIZE_UP ];
static char _acDownBuffer1[ BUFFER_SIZE_DOWN ];

static SEGGER_RTT_CB _SEGGER_RTT = {
  "SEGGER RTT",
  SEGGER_RTT_MAX_NUM_UP_BUFFERS,
  SEGGER_RTT_MAX_NUM_DOWN_BUFFERS,
  {{ "Terminal",         &_acUpBuffer[0],           BUFFER_SIZE_UP,   0,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 "Log",                 &_acUpBuffer1[0],          BUFFER_SIZE_UP,   0,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 "Terminal",         &_acDownBuffer[0],         BUFFER_SIZE_DOWN, 0,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 "Log",                 &_acDownBuffer1[0],  BUFFER_SIZE_DOWN, 0,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

RTT multiple channels

So I reckon there is some API to address the debugger hardware to read out the other buffers as well?

Yes, there is. Can be accessed via the J-Link SDK.
The RTT Client does not read other channels than 0 because it is undefined in what format data comes over there... this would probably result in garbage being shown...
The RTT client is *an example* for using RTT for printf. As said, it is just an example for what RTT can be used.

We are currently working on a utility called RTT-Logger which will capture data on channel 1 and just store it to a file (just in binary form as it comes from the target, so a third party application can evaluate this data)

The executable will be part of one of the next J-Link software versions.
The source code will be available for J-Link SDK Users.

网友P:
在segger RTT里边打印出来的东西可以复制到记事本里面不???

网友O:
引用 楼主:
确认你的程序是好的,下载程序之后,要退出keil的调试模式,否则keil会和JLinkRTTLogger冲突
你打开JLink ...

代码改成这样         然后用jlink下载程序      再打开JLinkRTTLogger

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F:
Log 模式需要使用 Channel 1 : 添加另外一组缓冲区

你好,代码改了     然后     SEGGER_RTT_printf(1,"len=%d\r\n",len);    没用         看上面的回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P:
在segger RTT里边打印出来的东西可以复制到记事本里面不???

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rttclient >> c:\log.txt

打开 c:\log.txt 文件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代码改成这样         然后用jlink下载程序      再打开JLinkRTTLogger

就变成这样了       ...

晕...........这是提示你要你输入信息,手工打字输入  stm32f103c8 或者你的mcu型号
下面的哪几行直接回车使用默认值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好,代码改了     然后     SEGGER_RTT_printf(1,"len=%d\r\n",len);    没用         看上面的回复 ...

设备名可以通过对话框选择的

我测试了文件名输入 c:\log.txt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IAR的有没有这个功能?

IAR EWARM 可以用的

网友:
试验成功!!!感谢分享

网友O:
引用 楼主:
晕...........这是提示你要你输入信息,手工打字输入  stm32f103c8 或者你的mcu型号
下面的哪几行直接回 ...

谢谢          是的     输入后,一直按回车       但是到最后就闪退。。。。

网友Q:
有没有办法让MDK或者IAR在点完调试按钮后自动启动RTT Client,结束调试后自动关闭?

网友O:
引用 楼主:
晕...........这是提示你要你输入信息,手工打字输入  stm32f103c8 或者你的mcu型号
下面的哪几行直接回 ...

出现这界面,然后马上闪退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          是的     输入后,一直按回车       但是到最后就闪退。。。。

按键太快,你会看不到黄色这行字的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
打开client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另外你输入 stm32f103ze 试试,不加t6

还有一个,你的cpu下载之后程序有没有运行了,试试复位看看

网友:
\033 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JLinkRTTLogger  这样的话就不能实时看到日志内容了,有点小遗憾啊

JLink Logger和JLink Client同时运行就能实时输出内容,不需要进入调试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没有办法让MDK或者IAR在点完调试按钮后自动启动RTT Client,结束调试后自动关闭? ...

RTT Client可以一直开在那儿,不影响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键太快,你会看不到黄色这行字的

安装你说的试了    还是之前那个样         按的很慢也是一样      程序是在运行          情况如图

网友R:
连续printf,速度29KB/s。

SWO的有500多KB/s

网友S:
引用 网友O:
出现这界面,然后马上闪退

你要确定在C盘确实有个temp的文件夹,然后里面确实有个文件名为RTT.log才行  对于RTT Loger而言 是不会主动创建文件的 所以你要提前建立好才行
我刚开始也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试着创建了文件后就可以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S:
你要确定在C盘确实有个temp的文件夹,然后里面确实有个文件名为RTT.log才行  对于RTT Loger而言 是不会主 ...

非常感谢。。。。    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我重新建一个文件就OK 了          但是现在又出现问题了
即 log这边数据量有更新,打算client那边不能打印出来。。。。。

网友S:
引用 网友O:
非常感谢。。。。    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我重新建一个文件就OK 了          但是现在又出 ...

确实打印不出来 但是你可以打开那个RTT.Log这个文件 输出的都到了这个文件里面 并且是实时保存的。 我觉得这也算是离线调试的一个不足之处吧,就是只能输出到电脑 并不能输入控制 应该是这样的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S:
确实打印不出来 但是你可以打开那个RTT.Log这个文件 输出的都到了这个文件里面 并且是实时保存的。 我觉 ...

是的    文件里面都有         但是为什么他们上面的都能直接打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S:
确实打印不出来 但是你可以打开那个RTT.Log这个文件 输出的都到了这个文件里面 并且是实时保存的。 我觉 ...

知道了      打印两次        谢谢了

网友:
还有这功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的    文件里面都有         但是为什么他们上面的都能直接打印呢

这个 具体我也不知道  我也就捉摸到了这里  剩下的还要看坛子里的各位大神的了 我就是一小菜鸟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很幸运没出现什么问题,我也搞定了。

网友:
这个挺好用。。

网友:
谢谢楼主,回去试试。

网友T:
为什么不用KEIL,直接运行时,看不到输出

网友:
按楼主的方法试了一下在IAR里用SWO调试方式。 printf可以运行。

网友:
回去试试

网友:
刚刚测试了一下 成功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T:
为什么不用KEIL,直接运行时,看不到输出

同时运行 JLink Commander 试试

网友:
功能不错,楼主能把教程做成一个pdf就更好了!

网友:
不知道这玩意儿申请专利没有……
没有的话不知道会不会有牛人在OpenOCD里面支持这功能

网友:
哇哦,碉堡了啊!不知道Ubuntu下有没有这个福利呢

网友:
Ulink 能用这个功能么?手上没有Jlink 啊

网友:
Ulink有次功能么?手头没有Jlink啊

网友:
非常不错,明天公司试试

网友:
不知为何,试了N个固件,自动升级都提示失败。请教解决办法,还有合适的固件。谢谢

网友:
楼主动作很快啊!!!

网友:
STM32F030 可以支持吗?

网友U:
引用 网友Q:
有没有办法让MDK或者IAR在点完调试按钮后自动启动RTT Client,结束调试后自动关闭? ...

理论上是可以的,MDK支持在build和debug前后任意位置插入用户自己的命令,jlink全套工具都是基于命令行的,自己写一个批处理可以做到一键进入调试状态~

有谁成功了欢迎共享出来~

网友:
一定会火....

网友V:
求解答出现的这个情况:
   环境:mdk5.10a+Jlink ARM OB(4.90e驱动),
  问题:1.每次编译完成,只有第一次运行调试,不会出现任何输出,除第一次的都有输出,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如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时运行 JLink Commander 试试

谢谢,用了JLink Commander 后确实好了,不过要先输入命令选择芯片型号,不知道有没有自动设置芯片型号的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U:
理论上是可以的,MDK支持在build和debug前后任意位置插入用户自己的命令,jlink全套工具都是基于命令行的, ...

也许IDE的下一个版本就直接内置RTT Client 了 ...

网友:
好东西啊 ,不用搭硬件测试了

网友W:
JINLK的固件有支持到4.90的和谐BIN文件没?

网友X:
引用 网友W:
JINLK的固件有支持到4.90的和谐BIN文件没?

同求一个,试了N个固件,自动升级都提示失败,序列号也改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mark,回去试一下。

网友:
IAR测试可用,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JINLK的固件有支持到4.90的和谐BIN文件没?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5857-1-1.html

网友Y:
引用 网友X:
同求一个,试了N个固件,自动升级都提示失败,序列号也改过了,还是不行。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
引用 网友Y: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5857&extra=page%3D1%26filter%3Dauthor%26orde ...

非常感谢,马上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连续printf,速度29KB/s。

测试了,确实有这个问题,分析是正常的,毕竟swdio要双向通信,而且还要其他事情要做,并且好多时候才上的4mhz clk
sdo是专用的,上6mhz

分析uart,rtt和sdo的优缺点:
sdo--->在有大量调试数据上传(>25KB/s)的时候有优势(机会不多,有大量调试数据上传的时候,估计你要撞墙了,分析调试数据你都会死掉的),占用1引脚,只能输出,需要jlink配合,
uart--->速度慢,cpu占用率高,占用1-2引脚,可以使用ttl线获取数据
rtt--->支持双向通信,cpu占用率低(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5300-1-1.html,上面说的120倍速度,指的是执行SEGGER_RTT_Write将82B的数据写入内存的速度,相对于swo写入82Byte到swo寄存器的速度)
        需要jlink配合,但是如果缓存足够,可以缓存数据,接上jink的时候能够获得之前的调试数据

工程上面,即使是正式发行版,很多时候还是想送出一些重要的调试数据来的,因为很多时候bug是你不知道的,知道的就好办了
一般正式发行版的调试数据不是很多的,但是什么时候出现错误就不清楚,所以要求调试手段最好能达到:

能够缓存调试数据,尽量少占用引脚,尽量少占用cpu时间,编程简单,使用方便

能达到这个的最好就是rtt了................

举个例子,有一个工程在现场使用才会出现问题,mcu平均每5天会出现一些问题(不是死机)出现问题后工人平均要0.5天才能发现出了问题,请问调试方式??
之前只能用uart,接电脑,电脑开7*24小时,直到出现调试信息......期间必须保证:电脑不断电,不死机,不被工人乱按,uart ttl线不出问题,还要防止小偷.............
如果上rtt:发现问题了,不要断电,接上jlink,获取缓存数据.......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顶.................
教程来了.............

太漂亮了,一直都用串口或者LED来调试,Jlink要是支持这个就太帅了,不过如果真能把脱离调试模式方式搞定,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许IDE的下一个版本就直接内置RTT Client 了 ...

盼望这个功能早日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确实有这个问题,分析是正常的,毕竟swdio要双向通信,而且还要其他事情要做,并且好多时候才上 ...

从实际分析,讲的不错,能记录数据确实可以更漂亮

网友:
下载了官网的RTT_Implementation_140806, include了SEGGER_RTT.h, 运行的时候加入SEGGER_RTT_WriteString(0, "SEGGER Real-Time-Terminal Sample\r\n\r\n");

RTT终端啥都没有, 怎么回事??

jlink是v8的...

网友Z:
刚才试了,这个可能替代swo的printf功能,rtx它还不支持,可能segger的os能支持吧,我没有试过,不能还是多了条路吧,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

网友:
我擦,没怎么看懂,要好好学习

网友: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好啊,立马试验,么有问题

链接:Setup_JLink_V490e 密码:nnf4

谢谢,公司有屏蔽正好你的可以下

网友:
有用,可以使用。

网友AA:
厉害,RD精神,赞之

网友:
有在IAR中使用成功的吗? 我的是IAR7.10版本,只是在MEMORY看到,PC端的RTT CILENT没有信息更新

网友:
感谢分享!!  有空试试

网友:
置顶在这里,每1楼的右下角  点 “管理” ,其中有个 “置顶” 项,就是这个

网友:
收藏,我就希望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下载,有空试试,看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我刚开始试的时候不行, 后来发现, 先要进入调试, 再打开rtt窗口, 如果先打开rtt窗口就没有任何输出, 谁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非常好用!只不过还是有点疑惑,如果既想存入log,又想实时显示,是不是需要channel0和1一起使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F:
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rttclient >> c:\log.txt

打开 c:\log.txt 文件查看

你好,可以解释一下第一句吗?没看懂呢。
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rttclient >> c:\log.txt
我电脑C:\Program Files (x86)\SEGGER下没有jlinkrttclient这个程序呢,还是直接运行这个程序?
另外在c盘目录也没有c:\log.txt

网友:
赞,试了试,的确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U:
理论上是可以的,MDK支持在build和debug前后任意位置插入用户自己的命令,jlink全套工具都是基于命令行的, ...

只能在compile前和build前后能调用用户命令,调试前和调试后不行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B:
你好,可以解释一下第一句吗?没看懂呢。
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rttclient >> c:\log.txt

把 jlinkrttclient 输出的内容转存到文本文件  c:\log.txt (自动创建)

如果没有 jlinkrttclient 需要安装最新版本的软件

网友:
这个不错,升级后无盗版提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求解答出现的这个情况:
   环境:mdk5.10a+Jlink ARM OB(4.90e驱动),
  问题:1.每次编译完成,只有第 ...

我的IAR也是这样, 不是第一次运行的问题, 是你要先进入debug再打开RTT, 顺序不能错, 途中也不能退出来, 不然就什么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确实有这个问题,分析是正常的,毕竟swdio要双向通信,而且还要其他事情要做,并且好多时候才上 ...

请问缓存在哪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确实有这个问题,分析是正常的,毕竟swdio要双向通信,而且还要其他事情要做,并且好多时候才上 ...

Log重要的是记录哪些数据以及负责记录的环形缓冲区和对应的数据格式;而非如何输出数据。
SWO,SWD(类似RTT这样的实现),JTAG,USB,ETH,UART只是把数据抓出来的手段,对Log来说都是可用的,并没有显著的优劣之分。

出于代码安全性的考虑,通常MCU的固件最终都会封调试口。从这点看,非调试接口反而更有优势。

TPIU的SWO输出,ITM信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它的信息有时候更有用一些。不要只盯着SWO的ITM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 jlinkrttclient 输出的内容转存到文本文件  c:\log.txt (自动创建)

如果没有 jlinkrttclient 需要安 ...

jlinkrttclient这个软件是有的,程序的printf也能看到相应的信息,但是c盘下是没有那个文件的呢

网友R:
引用 楼主:
测试了,确实有这个问题,分析是正常的,毕竟swdio要双向通信,而且还要其他事情要做,并且好多时候才上 ...

我只是简单测试了一下printf速度。。。
我用的是JTAG 12MHz。用SWD 4Mhz就不能到29KB/s了。

还有你的分析分析得不怎么好。
SWO经常有大量数据,比如开个PC sampling,连续500KB/s的数据。大量数据都有软件辅助分析,根本不会要撞墙。。。
UART加一个缓冲,也可以实现CPU占用率低。。。
JTAG读目标内存可以到700KB/s,你应该分析一下为啥读RTT的内存只有30KB/s

最后这个例子举得很不好。
你之前只能用UART只能说明你有工具都不会用。

发现问题出现后,不慌不忙地接上JLink,打开IAR,勾选Attach to running target,启动调试。目标板不会被打断,更不会复位。这时,可以直接观察系统状态。包括内存、外设状态,和普通调试一样的。
完全没有必要电脑7×24小时接着。。。

即使你只知道用UART,你也可以实现个缓冲,把LOG存里面,但不立即发送,等待UART收到指定字符或字符串后再启动发送。。。

RTT是个不错的东西,但是RTT不会让SWO成为路人。SWO还有很多其它实用的功能,Data Log、Interrupt Log等。

网友AC:
使用J-Link RTT Client输出信息,调用函数 int SEGGER_RTT_Write(unsigned BufferIndex, const char* pBuffer, unsigned NumBytes)
调试出来的信息只能是ASCII码的形式显示,不使用SEGGER_RTT_printf()输出,怎么设置让J-Link RTT Client直接显示16进制数据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C:
使用J-Link RTT Client输出信息,调用函数 int SEGGER_RTT_Write(unsigned BufferIndex, const char* pBuff ...

这个需要定制RTT Client 软件了 ... 有些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需要定制RTT Client 软件了 ... 有些难度

刚才在google上找这个RTT的资料,竟然搜到了你博客园的博客,楼主很是勤奋呀,写了这么多东西,而且各个方面都有涉及,果断关注了。

网友AD:
引用 网友F:
RTT Client 可以连接到 JLink, 但是无法读取缓冲区内容 ...

请问,你那个Jlink Control Panel是怎么打开的??我在菜单连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请问,你那个Jlink Control Panel是怎么打开的??我在菜单连找不到!!
谢谢 ...

点右下角的图标

网友:
找到了,多谢!!

网友:
1.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从串口变成了jlink 输出printf
2.为何需要使用KEIL调试模式啊,这样貌似是有jlink指挥运行的、长时间容易出错。
3.要是能插上jlink 而不启动debug  这样可以取代串口用来打印。。

网友AE:
这个好像只是print出东西,如果输入数据,有串口助手这么方便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个好像只是print出东西,如果输入数据,有串口助手这么方便不?

网友AF:
这个变量显示能不能设置在屏幕的固定位置显示,而不是这样滚动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这个变量显示能不能设置在屏幕的固定位置显示,而不是这样滚动显示

JLINK只是向电脑的19021端口通过telnet协议传送数据,你可以编写一个软件在19021这个端口接收数据,至于接收到数据之后怎么处理那就看上位机程序怎么写,画波形、固定位置显示都可以通过自己编写上位机程序实现

网友:
ST link不知道有没这功能,感觉STlink真是太弱了。

网友:
看起来很方便,想必IAR上也能用,有空时我尝试下在IAR上的用法,现在用的是4.78d,下载个新版jLink先。

网友:
有人来踢你的场子了: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6670-1-1.html

网友:
果然神器!!硬件J-Link该升级了

网友:
厉害 ,很有用,谢谢楼主,收藏了

网友:
!!!感谢分享!!!
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M:
在JTAG模式下调试A8内核的芯片。这个功能用不了。

网友:
J_link V7也能够实用,printf以外还有哪些好的功能?要让MDk处于调试状态,感觉不是很方便    不如 STMStudio 只要连上stlink 可以监测内存变量

网友:
强大的帖子,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运行rttclient还真的不行。不过搞定了JLinkRTTLogger,需要修改官方源代码

也不能说是修改官方代码, ...

你好,想问下我装的最新的jlink4.91a,里怎么找不到JLinkRTTLogger.exe呢,这个难道还是特定版本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在JTAG模式下调试A8内核的芯片。这个功能用不了。

Supported Targets
RTT can be used with any target, which is supported by J-Link and allows background memory access while the target is running.
Core        RTT
Cortex-M0, Cortex-M1, Cortex-M3, Cortex-M4        Yes
RX100, RX200, RX600        Yes

网友:
之前cortex-m0上试了成功了,今天想在arm9上式,怎么也不成功,一打开jlinkrtt.exe,IAR下地址数据就有问题,没法运行。看了segger介绍,原来rtt只支持cortex-m啊。可惜了

网友:
在这里,我也分享一下自己将jlink V8 升级成4.9e时遇到的问题(参考67,72楼,谢谢两位)。

由于我之前没有自己亲自尝试过,所以自升级过程中遇到一些麻烦-----在刷老的固件(这个固件是网上down的)后,自己的S/N 就变成了805306163, 在j-link commader 里面执行 exec setsn = XXXXXXXX 时,总是报错,提示说不能重写 sn。后来在网上查了下,解决办法(固件需要稍作改动)如下:
        首先使用winHEX( 或 UltraEdit )打开 V8.bin 固件,并且找到以0xFF00为起始地址的4个Bytes并将其修改为0xFF FF FF FF,并在下面不远的地方找到GDBFull,其相对应的十六进制的代码47 44 42 46 75 6C 6C 改成47 44 42 46 55 4C 4C (将小写的改成大写的,目的是跳过GDBFull)并且保存此修改好的固件文件.

        然后重新重复之前的动作,执行 exec setsn = XXXXXXXX  成功。

希望给之前没弄过的,正好遇到和我一样问题的朋友一个参考,节省一些时间。。。

网友AG:
引用 网友F:
//
// Allocate buffers for channel 0
//

看了一些RTT例子,但自己RTT多次 怎么也没成功。
1、目前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情况下需要选择 microLib, 什么情况下不勾选microLib。(我的IDE keil, MCU 内核 cortex M3, 无SWO).大神可否提示一二?

2、大神可否指导一下啊,目前官网 RTT 代码貌似更新了(0925),能否帮忙瞧瞧,或写个详细点的教程,供菜鸟们参考下。。。。

3、还有关于 trace LOG 到文件的,目前正是调试的需要啊,在非调试模式下,到底咋弄啊,弄了两天,发现 RTT client 和 RTT log 都没成功过。。。郁闷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G:
看了一些RTT例子,但自己RTT多次 怎么也没成功。
1、目前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情况下需要选择 microLib, 什 ...

尝试写个软件用于非调试模式下查看RTT的输出

网友:
酷哇  这个必须mark

网友:
研究的这么深入?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啊,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尝试写个软件用于非调试模式下查看RTT的输出

能否介绍一下在工程中 加入RTT 代码的方法?
另外,在RTX OS 能否使用啊?晕,我怎么发不了图片啊?

网友:
楼主,你好,现在 RTT 官网的代码更新了,我尝试用你们之前的办法,整了两天,没整出结果。
可否介绍下新代码的方法啊?另外,工程中 是否有使用微库(microLib) 是否有影响。

网友:
新版本 SRAM 调试解决方案  : RTT_Implementation_140925.zip

// ******************************* SEGGER_RTT_Conf.h ************************************
//
// Define SEGGER_RTT_IN_RAM as 1
// when using RTT in RAM targets (init and data section both in RAM).
// This prevents the host to falsly identify the RTT Callback Structure
// in the init segment as the used Callback Structure.
//
// When defined as 1,
// the first call to an RTT function will modify the ID of the RTT Callback Structure.
// To speed up identifying on the host,
// especially when RTT functions are not called at the beginning of execution,
// SEGGER_RTT_Init() should be called at the start of the application.
//
#define SEGGER_RTT_IN_RAM                         (1)

// ******************************* SEGGER_RTT.c ************************************
//
// Initialize SEGGER Real-time-Terminal control block (CB)
//
static SEGGER_RTT_CB _SEGGER_RTT = {
#if SEGGER_RTT_IN_RAM
  "SEGGER RTTI",
#else
  "SEGGER RTT",
#endif
  SEGGER_RTT_MAX_NUM_UP_BUFFERS,
  SEGGER_RTT_MAX_NUM_DOWN_BUFFERS,
  {{ "Terminal", &_acUpBuffer[0],   sizeof(_acUpBuffer),   0,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 "Terminal", &_acDownBuffer[0], sizeof(_acDownBuffer), 0,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

/*********************************************************************
*
*       _Init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In case SEGGER_RTT_IN_RAM is defined,
*    _Init() modifies the ID of the RTT CB to allow identifying the
*    RTT Control Block Structure in the data segment.
*/
static void _Init(void) {
#if SEGGER_RTT_IN_RAM
  if (_SEGGER_RTT.acID[10] == 'I') {
    _SEGGER_RTT.acID[10] = '\0';
  }
#endif

}

网友:
SWD 速度 12 MHZ, 缓冲区为 32 KB, 速度可以达到 234 KB/s

JTAG 速度 15 MHZ, 缓冲区为 32 KB, 速度可以达到 360 KB/s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只是简单测试了一下printf速度。。。
我用的是JTAG 12MHz。用SWD 4Mhz就不能到29KB/s了。

还有你的分析分析得不怎么好。
SWO经常有大量数据,比如开个PC sampling,连续500KB/s的数据。大量数据都有软件辅助分析,根本不会要撞墙。。。
        再多的话,但是SWO毕竟是专用的,专业的肯定会快点。
UART加一个缓冲,也可以实现CPU占用率低。。。
        环形缓冲区吗,rtt本身就是环形缓冲区,但是uart的发送不需要cpu参与吗?rtt还真的不需要cpu参与
JTAG读目标内存可以到700KB/s,你应该分析一下为啥读RTT的内存只有30KB/s
        不为啥,12Mclk情况下,别人测试的是200K+,毕竟不是连续读取ram,还要处理缓冲区指针呢??!!

最后这个例子举得很不好。
你之前只能用UART只能说明你有工具都不会用。
        真的不好意思,发现自己懂得东西越来越少了.............

发现问题出现后,不慌不忙地接上JLink,打开IAR,勾选Attach to running target,启动调试。目标板不会被打断,更不会复位。这时,可以直接观察系统状态。包括内存、外设状态,和普通调试一样的。
完全没有必要电脑7×24小时接着。。。
        确实,但是我要教会一个现场操作的人懂这个,估计我要吐血...................我需要的是简单的,如果这些事情都是我才能处理,那么获取这一个数据的成本(出差时间成本,出差费用成本,其他商务成本...)估计是10K+

即使你只知道用UART,你也可以实现个缓冲,把LOG存里面,但不立即发送,等待UART收到指定字符或字符串后再启动发送。。。
        谢谢提醒,敝人比较懒,还要加上shell,很多时候就不想搞了........话说这个世界不就是为懒人设计的吗

网友:
这东西好

网友:
为什么我试的的什么也不打印,我应该从哪查找原因?

网友AH:
引用 楼主:
还有你的分析分析得不怎么好。
SWO经常有大量数据,比如开个PC sampling,连续500KB/s的数据。大量数据都 ...

大侠,可否帮助一下?为什么我的一点反应也也没有,我用的segger是4.92的。

网友AH:
引用 网友AH:
大侠,可否帮助一下?为什么我的一点反应也也没有,我用的segger是4.92的。 ...

搞定了,在RAM中调试的时候除了将相关宏定义成1之外,需要手动输入一个地址(见图划线部分),这个地址是在仿真的时候找到的_SEGGER_RTT的地址。

网友AI:
引用 网友L:
谢谢,亲测成功!
总结下来简单的几步:
1. 装4.90e的驱动

可以提供老固件嗎?
謝謝。

网友L:
引用 网友AI:
可以提供老固件嗎?
謝謝。

4.9的安装包可以自己去SEGGER官网下。太大,没有压到包里面!

其余的是刷固件的方法和固件本身

网友AI:
引用 网友L:
4.9的安装包可以自己去SEGGER官网下。太大,没有压到包里面!

其余的是刷固件的方法和固件本身 ...

感謝,剛剛試過刷這個firmware後是可以用segger 4.90e 在更新firmware,
但是SN變成-1,如圖,這樣會有問題嗎?

网友:
執行exec setsn=87878787 就可以改變SN為87878787,如圖

网友AG:
引用 网友AH:
搞定了,在RAM中调试的时候除了将相关宏定义成1之外,需要手动输入一个地址(见图划线部分),这个地址是 ...

兄台,是否有搞定脱离调试模式的?还有log 搞定了吗?指导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AG:
兄台,是否有搞定脱离调试模式的?还有log 搞定了吗?指导下?

调试模式肯定是不能脱离的,因为其基本原理就是 JTAG 轮询内存的内容。

网友N:
引用 网友AH:
搞定了,在RAM中调试的时候除了将相关宏定义成1之外,需要手动输入一个地址(见图划线部分),这个地址是 ...

看 map 文件是可以直接知道的,不用再仿真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 map 文件是可以直接知道的,不用再仿真一次。

谢啦,知道了,map中看总比我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兄台,是否有搞定脱离调试模式的?还有log 搞定了吗?指导下?

么有啊!时间紧任务重啊!

网友AG:
引用 网友N:
调试模式肯定是不能脱离的,因为其基本原理就是 JTAG 轮询内存的内容。

不能脱离吗?楼主的说是可以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不能脱离吗?楼主的说是可以的哦!

你对调试模式的理解是什么?

如果是脱离 MDK 的话,当然可以,如果是脱离 jlink prob 的话,那就要换成其他的 probe。

网友:
引用 网友Z:
刚才试了,这个可能替代swo的printf功能,rtx它还不支持,可能segger的os能支持吧,我没有试过,不能还是多 ...

你是在哪里看到 RTX 还不支持的?可否讨论下?

网友AI:
引用 网友AG:
不能脱离吗?楼主的说是可以的哦!

可以不用在debug下用,
只要把J-Link RTT logger 打開設定好,
J-Link RTT clinet 就可以收到 print 的東西了。

网友AG:
引用 网友AI:
可以不用在debug下用,
只要把J-Link RTT logger 打開設定好,
J-Link RTT clinet 就可以收到 print 的東 ...

知道那个 log 到日志文件 怎么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G:
知道那个 log 到日志文件 怎么弄不?

只要指定路徑給他就可以,像我是設為d:\rtt.log
但是我的firmware裡沒有print 到 channel 1,所以log裡不會有任何東西,
但是RTT client 就可以收到 print 到 channel 0 的資料。

网友:
给非常感谢,正在学习STM32

网友(2014-10-21):
为了试验把以前的开发板找出来了,jlink又出现clone的问题,鼓捣了一下午,x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顶.................
教程来了.............

我吧你的固件烧写到我的jlinkv8里面去了,应该是烧写成功了。打开jlink  command也出现和你说的第二点里面的那个界面。

但是我用keil(swd)给板子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找不到swd。

这个对keil有没有要求?

jlink驱动也是装的4.9的,keil路劲下也是最新的JLINKARM.EXE。

求解

系统是win7 64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感謝,剛剛試過刷這個firmware後是可以用segger 4.90e 在更新firmware,
但是SN變成-1,如圖,這樣會有問 ...

我打开jinlink  command就出现你图片中的界面    这说明4.9的固件已经烧写成功了么?

但是只要我的jlink通过swd方式和板子连接,再打开jinlink  command就提示no  device  on jtag  chain  也烧不了程序

还有
jlink  rtt软件在哪个位置  找不到啊

网友:
记号 备用

网友:
真是太感谢楼主提供的方法了

网友:
标注一下  回头学习一下  JLINK RTT,完爆各种printf形式

网友:
回头用我的jlink v9试试

网友:
好方法,这个方便调试啊!先收藏了!

网友(2014-11-20):
jlink rtt logger运行不了

网友:
很不错,留爪,仔细看看

网友:
很好用,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教程。

网友:
楼主给力,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要确定在C盘确实有个temp的文件夹,然后里面确实有个文件名为RTT.log才行  对于RTT Loger而言 是不会主 ...

Windows7系统下,不能直接在c盘操作应该是权限问题。新创建的文件,权限比较宽松,所以就能操作了

网友:
留名,仔细阅读

网友:
JLINK V8应该也支持的,这样不错,不用买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上说jtag和swd都可以,我只是实验了swd接口

JLinkRTTLogger.exe这个就是专门用来log的,但是还没有搞 ...

“书上说”指的是什么书??

网友(2014-12-25):
求教成功的各位,
CLIENT没有问题,正常。

按楼主说的,添加通道1的两个数组,以及对应的结构

static char _acUpBuffer  [BUFFER_SIZE_UP];
static char _acDownBuffer[BUFFER_SIZE_DOWN];

static char _acUpBuffer1  [BUFFER_SIZE_UP];
static char _acDownBuffer1[BUFFER_SIZE_DOWN];
//
// Initialize SEGGER Real-time-Terminal control block (CB)
//
static SEGGER_RTT_CB _SEGGER_RTT = {
  "SEGGER RTT",
  SEGGER_RTT_MAX_NUM_UP_BUFFERS,
  SEGGER_RTT_MAX_NUM_DOWN_BUFFERS,
  {{ "Terminal", &_acUpBuffer[0],   sizeof(_acUpBuffer),   0,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 "Log",       &_acUpBuffer1[0],  sizeof(_acUpBuffer1),   0,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
  {{ "Terminal", &_acDownBuffer[0], sizeof(_acDownBuffer), 0,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 "Log",      &_acDownBuffer1[0],sizeof(_acDownBuffer1), 0,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
};

然后
        while(1)
        {
                SEGGER_RTT_printf(0,"hello ch0\r\n");
                SEGGER_RTT_printf(1,"hello ch1\r\n");

//                SEGGER_RTT_WaitKey();
                for(a=0;a<0xfff0;a++)
                      __nop();
                led_sh();
        }

下载后重新上电运行,打开LOGGER,  小写stm32f103c8  默认,默认,默认,文件e:\test.log       然后打开client,查看control panel     .      client正常接收数据,panel里面也能看到,  而且client里面显示pro是logger,   d盘下也生成了test.log文件,但是logger里面没反应,panel里通道1也没数据,文件也是0字节。

网友:
名字可以随便取么?楼主的panal里面的RTT页chanel里面1是不是有名字? 我的只显示#1, 不像CH0后面还跟了名字terminal

网友:
这个不错用得着,学习了,有空试试

网友:
这个好啊,不顶不行

网友:
有养分的帖子,先占位MARK。

关键词keil,jlink,printf。

网友(2015-01-27):
Jlink 4.96 RTT可以使用;   Llink Flash下载程序和RTT有冲突,下载会失败,需要再下载, 成功后RTT Viewer需要重启!

网友:
LZ对JLINK研究颇深哦

网友:
这个好东西啊,不过请问支持输入不啊?平时用串口调试,可以比较方便的输出参数,达到不同效果,这个很重要的哦

网友:
标记一下,回头试试,省串口了

网友:
MARK,这帧可以是酷的。太好了。

网友:
这个赶紧标记~!学习了!@

网友:
好,收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AJ:
引用 楼主:
还有你的分析分析得不怎么好。
SWO经常有大量数据,比如开个PC sampling,连续500KB/s的数据。大量数据都 ...

其实这个原理应该是这样的:
jlink halt CPU,查找并读取SRAM的内容,显示到jlink_rtt,然后再run cpu,这样反复。。
CPU运行和jlink 读取SRAM,应该是做不到同时运行的。

网友(2015-04-04):
其实RTT的速度已经很快了,很多常规问题都能抓到.SWO是快,但是只能用在调试模式,无法长期连续运行,这才是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其实这个原理应该是这样的:
jlink halt CPU,查找并读取SRAM的内容,显示到jlink_rtt,然后再run cpu,这 ...

cm内核是不用halt cpu的,
arm9之前的需要halt才能访问数据

网友AK:
容易出错,多打印几个程序就卡死了。
还不能设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容易出错,多打印几个程序就卡死了。
还不能设断点

我用的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不过就是rtt监控软件还有点不好用...每次重启mcu都要重新打开rtt监控软件。
调试模式下使用existing session倒还是可以,就是每次都要进入dbg模式

网友:
好东西,可以省下一个串口打印了

网友AK: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不过就是rtt软件还有点不好用...每次重启mcu都要重新打开rtt软件。 ...

我的貌似不用进入调试模式
我在程序的测试流程里,添加很多RTT输出,前面几个输出没有问题,到最后几个输出,程序就卡死了,而且没法断点调试。
感觉白兴奋了,还是回到串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我的貌似不用进入调试模式
我在程序的测试流程里,添加很多RTT输出,前面几个输出没有问题,到最后几个输 ...

确实是不用进入调试模式的,
我要表达的是...普通运行模式下....打开了rtt监控软件,然后重启mcu,需要重新打开了rtt监控软件

你的是不是rtt输出的东西太多了,rtt可以设置fifo的模式的,有 循环覆盖模式 , 溢出丢弃模式  , 和 溢出等待模式
其中 溢出等待模式 会如果没有读取fifo,会阻塞程序的执行的..........

另外尝试增加fifo的深度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不用进入调试模式的,
我要表达的是...普通运行模式下....打开了rtt监控软件,然后重启mcu,需要重 ...

我对RTT了解还不深入,RTT输出东西很少,如下:
void debug_output(uint16_t err_code,int16_t value)
{
        uint16_t i = 0;
        SEGGER_RTT_WriteString(0,"Error is ");
        for(i = 0;i < 60 ;i++)
        {
                if(err_code == errcode.errkey)
                {
                        SEGGER_RTT_WriteString(0,errcode.errname);
                }
        }
        SEGGER_RTT_WriteString(0,"\r\n");
        SEGGER_RTT_printf(0,"Error Code : %d\r\n",err_code);
        SEGGER_RTT_printf(0,"Error vaule is  %d\r\n",value);
        SEGGER_RTT_WriteString(0,"\r\n");
}

就是在不同的地方调用debug_output()这个函数,前面几次调用还没有问题,到某调用,就出错了,帮忙分析一下,如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不用进入调试模式的,
我要表达的是...普通运行模式下....打开了rtt监控软件,然后重启mcu,需要重 ...

添加一点,如果不打开RTT Viewer,程序就会正常执行下去

楼主:
mcu程序感觉没有什么问题,
到时pc上的  changed active terminal to -1   怎么感觉都不对...........没有-1这个编号的terminal呀
你用的segger是什么版本的?换最新的吧,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ST——LINK也有这个功能就好了

可以用TRACE——LOG

网友(2015-05-23):
我的LPC1768不知道为什么打印不出来。用的是jlink V4.98a ,里面有个RTT VIEWER,全速运行,但terminal 0没打印出来。KEIL的dll保证是 V4.98a的,jlink V8也确保固件是升级过。程序编译没报错。上传程序,求高手解答。

网友:
好实用的功能啊,做项目的过程中发现,SWO和SPI_CLK是复用,已经用到三个SPI接口,只能舍弃SWO了,没想到RTT就可以引刃而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不过就是rtt监控软件还有点不好用...每次重启mcu都要重新打开rtt监 ...

CPU运行的同时JTAG读内存,这个有文档吗?

网友:
这个好啊,调试跟踪方便多了

网友(2015-07-08):
有时间试一试啊.

网友(2015-09-01):
太实用了,谢谢

网友:
谢楼主分享,按照楼主的教程成功了,唯一的坑就是离线调试要手动新建文件夹。

网友AL:
在系统频繁中断的时候,很容易死.必须得在打印输出语句前后关开全局中断才行... 貌似即便配置#define SEGGER_RTT_LOCK()  #define SEGGER_RTT_UNLOCK() 开关全局中断都没用..

网友:
很好,已经开始用这功能可

网友(2015-10-22):
最新的V5版本,全部整合在一起了

网友(2015-11-26):
SEGGER_RTT_vprintf 不支持打印浮点数!!!

网友:
我来学习的
看来不错的方法

网友:
收藏了,以后用到再看

网友:
同时打开logger 和 client 可以在非调试模式下输出信息,很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上说jtag和swd都可以,我只是实验了swd接口

JLinkRTTLogger.exe这个就是专门用来log的,但是还没有搞 ...

1.LOGGER用来重定向输出文件
2.配合client离线模式下输出到client

网友(2015-12-26):
今天尝试了一下官网的 V5.10f 版,J-LINK 识别为克隆的,然后又装回了 V4.98e

网友:
上传一个 RTT 文件包。从 JLink_V510f 安装目录下提取出来的。

网友:
正在用ob  关注一下

网友:
有没有人测试过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厉害,RD精神,赞之

rd 精神 是什么精神

网友(2016-02-16):
非常不错,立马试试去

网友(2016-03-18):
引用 网友AL:
在系统频繁中断的时候,很容易死.必须得在打印输出语句前后关开全局中断才行... 貌似即便配置#define SEGGER ...

这个宏定义是空的,要你自己去填写

网友:
上传一个5.10t的的版本

网友:
开始按照你的方法,client打印正常
工程后来突然就没有输出了(没有修改关于RTT部分的内容)

目前新建一个工程也能正常打印,之前的工程就一直没有输出

单步调试也没看出区别

楼主有没有碰到这问题或者给点调试思路?

网友:
看来还要好好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工具很强大,刚好调试电机PID参数很有帮助啊

网友(2016-05-23):
这个的效率到底有多大

网友:
这玩意儿直接打印到电脑上?IAR能用不?

网友:
还有这个功能!mark!!!

网友(2016-06-23):
好功能,以后调试方便了

网友:
折腾了一下午,终于把这个功能用起来了~~原来的程序在FIFO满后只有三个选择:一个是等待FIFO的内容被取走,一个是丢弃输入,一个是截断输入;自己加了几句代码,让FIFO满后自动覆盖前面旧的内容

网友(2016-07-27):
引用 楼主:
直接运行rttclient还真的不行。不过搞定了JLinkRTTLogger,需要修改官方源代码

也不能说是修改官方代码, ...

直接用 setName函数把通道0设置为Log就可以了

        SEGGER_RTT_SetNameDownBuffer(0, "Log");
        SEGGER_RTT_SetNameUpBuffer(0, "Log");

网友AM:
之前在stm32F103下使用良好,结果换成STM32F407后就没办法使用了,估计是MDK调试接口方面暂时不支持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M:
之前在stm32F103下使用良好,结果换成STM32F407后就没办法使用了,估计是MDK调试接口方面暂时不支持所致? ...

我的可以用呀.........也是STM32F40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可以用呀.........也是STM32F407

我用的MDK 5.14.0.0 版本
JLINK V9, JFLash软件版本 5.10u
之前调stm32F103不需要任何设置就可以了
比较奇怪的是,我的MDK进入DEBUG状态时,菜单里面Peripherals里就没看到有其他外设信息,像stm32F103的就可以看到串口啊,SPI啊等一堆的外设,
Pack安的Keil.STM32F4xx_DFP.2.7.0 否则也没办法正常进行编译
是不是少安装了啥?

网友:
开发前期的时候非常有用,现在设备已脱离调试器运行,做老化测试这些,就没办法接JLINK输出了

网友D(2016-10-30):
貌似还无法集成stdio,这个挺郁闷的,但是usart和itm却可以很容易集成

。。。。。。。。。。。。。。。。。。。。。。。。。。。。。。。
找到简单的方法,在retarget.c增加以下内容,就可以重定向printf和scanf

#include "./rtt/SEGGER_RTT.h"
#define SendChar        SEGGER_RTT_SendChar
#define GetKey                SEGGER_RTT_GetKey
int SEGGER_RTT_SendChar (int ch)
{
  char c = ch;

  SEGGER_RTT_Write(0, &c, 1) ;
  return (ch);
}

网友(2016-12-12):
怎么实时看  RTT.GOG内容

网友(2017-03-10):
6.14b 我这里不行。

网友:
5.10的也不行,看不到输出,那个RTT_Implementation_140806.zip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运行rttclient还真的不行。不过搞定了JLinkRTTLogger,需要修改官方源代码

也不能说是修改官方代码, ...

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
怎么用?

网友:
这个不错,回头试下

网友(2017-04-26):
这个必须MARK啊,收下来,慢慢用

网友:
有用RTT实现printf()吗?不是调用SEGGER_RTT_printf。

SEGGER_RTT_printf可以使用,我想直接用printf实现,但是没有成功。
将SEGGER_RTT_V614c.zip\Syscalls\SEGGER_RTT_Syscalls_KEIL.c加入到工程编译报错:

Error: L6915E: Library reports error:
__use_no_semihosting was requested, but a semihosting fputc was linked in

各位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该如何解决。多谢。

File    : RTT_Syscalls_KEIL.c
Purpose : Retargeting module for KEIL MDK-CM3.
          Low-level functions for using printf() via RTT
Revision: $Rev: 4351 $

网友(2017-07-31):
引用 网友D:
貌似还无法集成stdio,这个挺郁闷的,但是usart和itm却可以很容易集成

感谢您的方法。
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实现了个 fputc 函数就不报错了。

int fputc(int c, FILE * stream) {
    char ch = c;

    SEGGER_RTT_Write(0, &ch, 1) ;
    return ch;
}

我的工程里面没有retarget.c文件,直接加到RTT_Syscalls_KEIL.c文件中。

网友:
节省一个串口!这个很有价值!

网友(2017-09-22):
引用 楼主:
mcu程序感觉没有什么问题,
到时pc上的  changed active terminal to -1   怎么感觉都不对...........没有- ...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terminal号到底是啥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AL:
在系统频繁中断的时候,很容易死.必须得在打印输出语句前后关开全局中断才行... 貌似即便配置#define SEGGER ...

真的有可能  我现在用usb读写文件,然后输出文件内容,就会出现terminal号一片混乱的样子,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L:
引用 网友D:
真的有可能  我现在用usb读写文件,然后输出文件内容,就会出现terminal号一片混乱的样子,不知道是哪里 ...

也许是缓冲区满了,之前数据被后来的覆盖,加大rtt缓冲区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L:
也许是缓冲区满了,之前数据被后来的覆盖,加大rtt缓冲区可能会好一点

不是,我是开启阻塞模式,缓冲区满的话会一直等待

网友(2018-01-26):
给力,不用debug模式也可以打印,方便

网友(2018-03-20):
好像不能输出中文,请教一下,在什么地方可以设置么,谢谢

网友AN:
putty也可以操作jlink 调用RTT  支持浮点

网友AO:
引用 网友AN:
putty也可以操作jlink 调用RTT  支持浮点

putty是用jlink的网络连接还是USB连接,没有用过,有教程么,谢谢

网友:
可以,调试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O:
putty是用jlink的网络连接还是USB连接,没有用过,有教程么,谢谢

USB连接的

网友:
绝对的好东西啊。。。以后有空研究一波!!!!省了串口。。。

网友AO:
不是很懂,Putty通过什么连接到rtt或者j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AO:
不是很懂,Putty通过什么连接到rtt或者jlink

网友:
谢谢,找个机会试试,端口号是固定的么

网友:
这个功能很实用,有时间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rttclient >> c:\log.txt

打开 c:\log.txt 文件查看

试了一下,的确可以,只是这种要在命令行里实现,如果可以直接配置就好了,虽然命令行没有什么不好

网友(2018-05-14):
你好,楼主,我觉得你很厉害,能否加个QQ,交个朋友,QQ:2478278759,真心的!

网友(2019-09-06):
引用 网友F:
//
// Allocate buffers for channel 0
//

请教下,你说的"_SEGGER_RTT 会有两个副本, 第一个副本用来初始化第二个副本". 这个 是 rtt的程序里 做的吗,还是需要自己写代码拷贝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不过得..............

在程序里面修改一下,log的数据通道是1,Client的数据通道是0,程序请参考15 ...

你好,请教下,你说的"需要JLinkRTTLogger运行了,再打开Client,就可以直接看到数据了,不是在调试模式下的". 我也这么用的。确实 rtt client上能看到一些信息了,但看到 一些后, RTT logger 程序就 退了,然后rtt client 工具就显示 “Connection lost。 Going to reconnect”.  要重新 打开RTT logger才又能看一会儿。  这是什么情况呢?有遇到过吗

网友(2021-05-28):
这个功能真的很实用,方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