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PLC实战,诸位多多指教

楼主(2014-09-10):
从前搞的是嵌入式,从来没用过PLC。
因为亲戚以前跟我提过如果有时间就帮忙改造旧设备,并且最近失业长期在家啃老有大把时间,索性就开搞。
设备是制造水泥砖的机械装置,使用的是三相电,老的控制电箱用机械开关和接触器组合外加外部的接近开关限位来实现粗糙的人工控制。
改造的要求为,一键自动完成,同时也保留原有的手动操作功能。
以下是旧设备的控制电箱

以下是经过半个多月后改过后的控制电箱,今天刚接完成,接线和材料很业余,大家将就看

以下为梯形图

元器件使用品牌或型号(全部淘宝)情况
PLC:东莞长方PLC 16输入11输出,输出是继电器,单路标称4A
接触器:上德 cjx2-3201 线圈电压220v
接近开关:沪工 三线24v常开 型号没印象了
变压器:380V转220 150VA定做的
开关电源,100瓦 ,早年丢在家里的刚好利用上
时间继电器:220v 0~5秒通电延时可调
按键:除手动/自动切换按键为自锁外其余均为轻触常开

今天通电大概测试了一下,基本的元器件都正常工作。
发此贴的目的是,一是为了交流。二主要是因为我心存诸多疑虑
0.总感觉设计有些欠妥,但又说不上是哪里?
1.网上查到的有点参考价值的接线图纸资料几乎为0,淘宝上比较多卖的是晶体管输出型,而继电器型的比较少,难道是行业基本上都不用继电器型的?。晶体管输出型基本上控制的是直流低压型的接触器,用在此处肯定不适合。
        不知道行业一般都使用哪种输出类型的PLC来控制接触器?
2.这个国产PLC的Y7路输出在调试的时候(接的是220的5瓦LED灯)突然挂掉了,改用Y12路。联系厂家,给我的说法是继电器为正品欧姆龙,坏的概率极少,可能是前级驱动坏了,叫我寄回去修,等不及没寄。厂家说继电器输出不可以接380v,
        为了安全起见,原来旧设备的接触器(380v线圈)一个没用,重购7只线圈为220v的接触器。对继电器的理解不深,不知道220V是否太高了?
3.当初定做的变压器是按380转220的,实测现场的三相电两相电压为420~440V,很是郁闷,变压器输出的电压达到250多伏。

网友A:
你这种继电器的合适。你这新手一般推荐加中继推接触器。

网友:
也准备搞搞PLC玩玩,没什么经验,支持楼主。顶一下。

网友B:
感觉比较乱,呵呵!

没有走线槽,没有打线号,弱电和强电分开走吧!

一般PLC不直接驱动接触器,需要用中间继电器来隔离

网友C:
你这接线水平,还不如刚毕业的学生啊,这个在我们学校绝对毕不了业

网友:
都不压线头啊,够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继电器的合适。你这新手一般推荐加中继推接触器。

可否不加呢?现在的器件的占地面积够大的了。要加的话怎么加,有示意图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接线水平,还不如刚毕业的学生啊,这个在我们学校绝对毕不了业

呵呵,接线是非常的乱。这个是临时改来验证功能用的,外箱用的是原来的,真正成品肯定不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比较乱,呵呵!

没有走线槽,没有打线号,弱电和强电分开走吧!

第一次用都没这个概念。那接触器线圈电流不大,并且本身继电器已经隔离过了,为何还要再次隔离呢?

网友:
继电器输出型的plc很多呀
我这边用的是欧姆龙的,大部分都用的继电器输出的
晶体管输出的,一般都用来驱动伺服电机驱动器的,什么样的场合用什么样的plc
还有,中间最好加中间继电器
你看看你的plc内部触点容量,小了,容易挂掉的

网友:
接触器出故障,烧触点啊。

网友A:
这个PLC厂家输出端给你用了2个COM,每个触点4A。你自己算算,别说4A了,后面COM1输出组,能给你1A一个触点都是幸福。
加中继吧,可靠一点

网友:
走线有点乱

网友D:
楼主电气图为啥不用cad画呀,器件都有库的。我们单位也有用plc的项目,无论项目规模还是利润都比单片机大多了,楼主成功了分享一下经验吧

网友:
上学学的都忘了,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是个肯专研的人 支持

网友E:
没搞过PLC布线的人,布出来的也就这样子了;搁我过去布,大概也是这个水平吧; 不过我一般不接线,接线找人,要不就是线头满天飞,那叫一个乱七八糟啊;

网友:
原理上没什么问题,走线再好好弄一下, 尽量打上端子,有条件再套个线标 标个线号

网友:
走线是一点乱,如果有问题查起来麻烦了。

网友F:
  是自己玩的吗?怎么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像旧的一样~

网友G:
布线挺乱的。分享一份配电柜的规范,可供参考

网友H:
比我强多了,还在仿真。顺便问下三菱Qcpu为什么不能仿真。

网友:
嘿嘿,顶一下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LC厂家输出端给你用了2个COM,每个触点4A。你自己算算,别说4A了,后面COM1输出组,能给你1A一个触点 ...

考虑下,单个20+9块钱的底座,成本陡然增加许多呀。如果真的要加中间继电器,是否更换PLC为晶体管输出型的更好,毕竟寿命和可靠性要比继电器型的要强太多?

网友I:
一个接触器,几十MA电流,直接带动为什么不行呢?
380的电流更小,我咨询过继电器厂家了,都没有问题的。
只能说明,里面的继电器比较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气图为啥不用cad画呀,器件都有库的。我们单位也有用plc的项目,无论项目规模还是利润都比单片机大多 ...

不会用CAD,因为是业余玩玩,只要能准确表达原理,用什么软件画都无所谓。我也想知道专业是用什么软件绘制的,感觉像这样的原理图在网上搜到的,真的少之又少

网友:
他这个看着很乱的原因是没有线槽

网友:
22楼chenrulin 的资料不错,简明扼要,谢谢了。

网友J:
业余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搞过PLC布线的人,布出来的也就这样子了;搁我过去布,大概也是这个水平吧; 不过我一般不接线,接线找人,要不 ...

花了三天时间才布完。旧控制箱里的接触器线圈不合用,全部拆除, 本来想用原来的按键,但是因为绝大部分已经坏掉,再者手上也没有可替换的,于是也全部拆除用这个超陋的按键。
旧箱子被扔在角落里好长时间,又是生锈又是灰的,看了都不想摸,再加上场地里有很多带白点的毒蚊子,在布线的时候真是要命,只能是关键大电流部分布线搞工整些,其他的信号线就将就了,毕竟
这个箱子只是用来验证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自己玩的吗?怎么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像旧的一样~

差不多,帮亲戚搞的,就当玩玩

网友:
打砖机啊,我家有一台全自动的也是PLC,一台半自动的是纯机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比我强多了,还在仿真。顺便问下三菱Qcpu为什么不能仿真。

这个偶也不懂哦,你得问大牛们,我只是学习到刚刚够用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接触器,几十MA电流,直接带动为什么不行呢?
380的电流更小,我咨询过继电器厂家了,都没有问题的。

赞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再加中间继电器,有点床上安床

网友:
接触器换DC24V的线圈不就可以直接驱动了?

网友:
供電回路和電機沒有基本的保護,建議增加熱繼電器或熔斷器。

网友:
学习学习,对电路这些不熟悉,只写PLC程序,自己做不来电柜。

网友:
还是用中间继电器安全点,换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气图为啥不用cad画呀,器件都有库的。我们单位也有用plc的项目,无论项目规模还是利润都比单片机大多 ...

请问网友哪个CAD软件,带器件库存?
用中间继电器是保护PLC里面的继电器,有的大型接触器线圈电流也不少,
另如果PLC是三极管输出就可以用直流的中间继电器,
有时还能用上中间继电器的带闭触点,

网友:
感觉好牛掰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布线挺乱的。分享一份配电柜的规范,可供参考

这个资料好,有时也要做这种柜子,都是按照自己理解来做的,不规范。

网友:
都上plc了 怎么还有常见的时间继电器 其实自动 手动都可以走plc

网友K:
自动控制的,强烈建议加一路硬件紧停,以防意外。
另外楼上都说了要加中间继电器隔离,成本上去一点,但是减少很多后期维护,基本都是plc输出触点挂了
控制变压器也换掉,换成多抽头,一次侧0-420-440-460,二次侧0-200-220-240.
plc没有接地端子?有的话一定要可靠接地。
屏内可以在加一个220v的插座。

网友:
LZ买几条线槽,不用多少钱,看上去好山赛

网友L:
有PLC了,怎么还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M:
我也搞了两个月的PLC了. 不过是在正规企业里面,要求电气柜装的很漂亮的那种,起码的线槽和冷压端子还是要有.
只是写梯形图写的快吐了,真特么不方便,尤其是欧姆龙的PLC...
顺便吐槽一下,LS统统在说触点容量不够...谁问过LZ实际中PLC后面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
吐槽下,什么设备用这PLC 啊

网友N:
我们单位的控制柜

网友:
ls的柜子好空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自动控制的,强烈建议加一路硬件紧停,以防意外。
另外楼上都说了要加中间继电器隔离,成本上去一点,但是 ...

硬件紧急停止,用限位开关串在强电电路部分还是用闸刀人工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业余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继续努力!

会的,下次要是做成成品会把图片放上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紧急停止,用限位开关串在强电电路部分还是用闸刀人工来操作?

这个

网友:
楼主的箱子,配线确实比较差,再横放三个,纵向两个线槽,箱子内部就漂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PLC了,怎么还用时间继电器?

将来是给别人使用的,因为水泥料有些粗细不一样,配料也不一致,需要调节为不同的时间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搞了两个月的PLC了. 不过是在正规企业里面,要求电气柜装的很漂亮的那种,起码的线槽和冷压端子还是要有. ...

编C惯了,再来用梯形图,跟汇编还不太一样,确实能让人吐血,初期思路非常难以转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们单位的控制柜

好大的“货柜”,装这么点东西,可惜了,

网友:
挺好 对于 玩单片机 改玩plc的 还是很有借鉴意义
谢谢楼主
关注 继续改进

网友:
强烈建议加中间继电器,还有接触器如果频繁动作的加消火花的,这个我看着就慌兮兮的,接触器频繁动作的话对控制器会不会有干扰呢,我是被搞怕了,还有既然是亲戚改造我觉得还是淘宝上淘二手的拆机PLC靠谱点

网友:
这PLC可靠性如何?

网友:
很少有发PLC实际应用的,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
线乱的一塌糊涂

网友:
中间继电器呢,中间继电器一定要要的,还有控制线0.75多股线就够了,线标也是要的

网友:
楼主,你是否理解错了“保留原有手动”?我们经常做项目,怕PLC损坏,经常加一路手动,为的就是避开PLC等元件!我们公司称纯手动。

网友:
楼主入门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
学校学的都是理论,还没有实践过!

网友:
走线入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大的“货柜”,装这么点东西,可惜了,

有个小问题探讨下,我也是刚接触PLC。
你这个自动制砖机如果工作在自动模式,在制砖中途中停电几秒钟后来电,PLC如何处理?
是继续完成之前的步骤,还是重头来过。如果重头来过,中间的那个半成品如何处理。
对于机械电子集成的设备,应该要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也是个PLC初学者。

网友:
加继电器吧,用久了不可避免会坏的,到时候叫人家怎么维护? 中间继电器拔掉插上,你这个 把板拆下来焊接?

网友O:
我拆开过OMRON的PLC,里面用的是5A的继电器,一般交流接触器线圈的驱动电流不过百来毫安,PLC直接驱动起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继电器触点烧蚀,也可能是接触瞬间电流过大,是否应该在PLC继电器触点两端并上RC火花电路吸收电路,请高手解答。
我个人也是觉得PLC完全有能力驱动交流接触器,高手们都是说要用上中间继电器,肯定也有用的道理。

网友(2014-10-13):
PLC实战经验。学习。

网友:
频繁动作的接触器要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2014-11-17):
确实比较不妥:1,电机无保护,只有一个总开关控制(看图片好像是空开)。电机出故障容易出问题。2,工业项目中用继电器型PLC还是比较多的,除非需要脉冲输出必须晶体管的,很多都是继电器型,因为可以隔离。3,继电器型PLC可以带小型的接触器,需要看接触器规格。若接触器电流大就需要中间继电器,我们在晶体管输出都控制过接触器使用无问题。4,看程序自动和手动的是跳转指令来互锁,你应该在PLC输出继电器用的双线圈,虽然可以,但建议通过PLC中间继电器来中转。不是特殊情况不要用双线圈(习惯)。

网友:
楼主,还有待进步啊

网友:
楼主加油,我以前也是这么过来的,提些意见和见解
接触器建议别用国产的,至少用台湾的。
变压器不知道您是做啥用的,除非是隔离变压器,否则直接多拉条零线来就有220v了,我都是这么用的
一般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的比较多。
继电器如果是欧姆龙的,一般是不会坏的。我都用国产宏发的超薄型继电器,除非是短路,否则没坏过。
我是这么做的,自己设计工控板,
自己设计的板子,继电器触点可以加一些保护,吸收浪涌。
板子还可以附带数码管,显示各种故障代码,方便维修。

做工控的,配件一定要选好,不要心疼钱,否则会亏更大的,我经历过血滴滴的例子啊。
布线需要加强哦!

网友:
用的是 仿三菱plc呵

网友(2014-12-26):
引用 楼主:
可否不加呢?现在的器件的占地面积够大的了。要加的话怎么加,有示意图没 ...

plc输出点带24v中间继电器,继电器触点再去控制接触器线圈,接触器上最好加保护,热保护,压敏电阻等

网友:
控制箱上安全起见加上保护地线

网友(2016-06-07):
长方的还可以用,电箱装的不行,保护什么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P:
PLC怎么入门啊,用了单片机好多年,听说PLC的工资高大上

我也给你一样的想法,不知道仁兄怎么样了,能给个经验吗

网友:
啊天啊,这线!

网友(2016-08-22):
引用 网友O:
我拆开过OMRON的PLC,里面用的是5A的继电器,一般交流接触器线圈的驱动电流不过百来毫安,PLC直接驱动起来 ...

一般PLC继电器输出能控制80VA的感性负载,但是仅保证20万次寿命。如果控制20VA的可达300万次。加RC回路是个好办法。接触器有吸合、吸持两个功率指标的,

网友:
楼主的图纸,最大最大的问题是安全问题没有做任何保护。如果电机,配电箱内部发生短路,是很危险的事,一般我们设计,各电机都需要加热继,或马达保护器,控制回路也需要用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