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开发过热泵热水器控制器

楼主(2014-09-10):
朋友拖我做一个 家用的热泵热水器控制器,但是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产品,不是很懂,无从下手,但是从硬件上来看不复杂,有网友做过的或比较懂的交给你做算了。
硬件功能如下:
有四路继电器输出
□风机、四通阀、水泵继电器负载能力:5A/250VAC
□压缩机继电器负载能力:25A/250VAC
四路模拟量输入
□ 水箱温度传感器(R25℃=5K ;B25℃/85℃=3470)
□ 排气温度(50K)
□ 环境温度(5K)
□ 盘管温度(5K)
二路开关量输入
□ 强制启动开关
□ 高压开关

网友:
08年做过。

网友A:
最简单的是买个现成产品,依葫芦画瓢,并把人家的缺点改掉。

网友:
一样也是07-08年做过,这就是温控器嘛,现在还新加入?利润还有那么高吗?

网友B:
为什么传感器的参数写的那么明确,虽然是常规品。是之前有过方案么?

网友B:
一直做商用,需要请联系。

网友:
这些东西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公司也在做,利润也很低,没必要再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传感器的参数写的那么明确,虽然是常规品。是之前有过方案么?

是的,有方案,功能应该简单,主要是逻辑不明白,什么时候开压缩机,什么时候去霜什么什么的很多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是买个现成产品,依葫芦画瓢,并把人家的缺点改掉。

这个主要还是控制逻辑不懂,所以软件不好做,硬件太简单了就是控制几个继电器和采集四路NTC温度。

网友:
去网上查查现成的说明书,照着做就好了

网友B:
没错,需要一些行业经验。比如开关量至少还需要一路水流开关。

网友C:
控制流程应该是机器设计人员告诉你,你整理规划汇总出图,然后协商修改,最后签字确认,你按流程图编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需要一些行业经验。比如开关量至少还需要一路水流开关。

是需要行业经验,什么热泵原理、化霜技术等等都有需要了解清楚才能做好这个产品,隔行如隔山啊。

网友:
地源热泵,热交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流程应该是机器设计人员告诉你,你整理规划汇总出图,然后协商修改,最后签字确认,你按流程图编程就好 ...

这是一般的开发流程,对于一个已经有成熟产品的开发过程显然不是这样。

网友:
去年年底做过

网友:
嘿嘿,顶一下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做商用,需要请联系。

怎么联系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传感器的参数写的那么明确,虽然是常规品。是之前有过方案么?

别人给了我一套板子,现成的,说白了就是按这个功能重新做一个。

网友:
LZ好人丫丫丫丫丫丫丫

网友D:
1年前做过这个,看上去貌似很简单的温控,实际很多细节起来十分麻烦,我们搞了半年基本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年前做过这个,看上去貌似很简单的温控,实际很多细节起来十分麻烦,我们搞了半年基本OK了。 ...

你说得对,其实我。。。。一直在搞这些东西,
我觉得吧,这些东西对于电子技术来讲,真的不算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你去做的话,你会发现非常麻烦
这些东西第一跟行业有关,第二跟你的客户机器设计有关
举些例子来说,你控制压缩机,开关延时保护一定要的(不能随便开开关关,机头会挂的),排气温度不能超120度,不然你压缩机里的油会炭化,也会挂

我看你朋友给的要求,应该是很简单的机器,应该还好,但是一些小问题一定要注意,比如说除霜啊什么的,不然问题会很严重

所以我一般来说,在这个坛子里各位大牛说的东西,基本都是学习和看。但是说到制冷,那是相当的专业
对于我们行内人,我就跟他们讲电子控制,那也是相当的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流程应该是机器设计人员告诉你,你整理规划汇总出图,然后协商修改,最后签字确认,你按流程图编程就好 ...

你要明白,很多做这些机器的小公司,什么东西都不会滴,不要想得那么理想

还想要设计,怎么配好一条毛细管都不会,但你也没办法,第一,他有钱,第二,他能卖出去

网友:
哥哥是热泵专家,小弟是热泵控制器开发6年的人路过

网友E:
这东西,其实跟空调制热差不多,多一些水位检测,回水循环之类的控制,还有要控制电子膨胀阀。功能初看很简单,要做稳定可靠,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的话,需要点心思和时间。

网友:
这东西在北方应该有市场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其实跟空调制热差不多,多一些水位检测,回水循环之类的控制,还有要控制电子膨胀阀。功能初看很简 ...

哈哈哈,原来同行还不少

你还用电子膨胀阀。。。了不起,因为据我知道,很多人用电子膨胀阀都她妈乱搞

热泵用电子膨胀阀是很合适的,因为运行工况范围大

不知道控制的效果怎么样
当然哦,这个还要跟机器的设计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原来同行还不少

你还用电子膨胀阀。。。了不起,因为据我知道,很多人用电子膨胀阀都她妈乱搞

看来还是有很多人从事这个行业吗!我得多多向前辈请教请教啊。

我现在坐等别人来帮我,不会让你白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其实跟空调制热差不多,多一些水位检测,回水循环之类的控制,还有要控制电子膨胀阀。功能初看很简 ...

能帮我忙不!这个我真心不懂。

网友:
进来看看,没做过相关产品

网友G:
楼主思路正确,这个东西,隔行就别做了,外发才对,里面的东东太多了。
上次在本论坛见到一个朋友发了一张水的压晗图,下面很多人惊呼 牛!就是典型的隔行产生的。

对于热泵,本人只是入一点门而已,楼主咨询可以问我,接单就算了,我还远远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有很多人从事这个行业吗!我得多多向前辈请教请教啊。

我现在坐等别人来帮我,不会让你白干的 ...

我有个问题,这个东西很多现成的啊,为什么要自己做呢

如果要自己做的,应该是有点想法,或者机器比较有特点
按你前面说的,我看不出机器有什么特点,而且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机器
很多有必要的要求都没提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原来同行还不少

你还用电子膨胀阀。。。了不起,因为据我知道,很多人用电子膨胀阀都她妈乱搞

电子膨胀阀就一个步进电机,这都搞乱,我真心佩服他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帮我忙不!这个我真心不懂。

国内的很多厂家,纽XX,光X,热XX等等都找过俺开发,但俺现在志不在此,不过手头上确实有不少方案,有些还是国内绝无仅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思路正确,这个东西,隔行就别做了,外发才对,里面的东东太多了。
上次在本论坛见到一个朋友发了一张 ...

我可以说你是个好人吗
你说的图是类似这个吧
我也跟楼主这样说好了,你出现问题是请找我,我帮你分析。。。。。不收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国内的很多厂家,纽XX,光X,热XX等等都找过俺开发,但俺现在志不在此,不过手头上确实有不少方案,有些 ...

可以给点提示,绝在哪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可以说你是个好人吗
你说的图是类似这个吧
我也跟楼主这样说好了,你出现问题是请找我,我帮你分析。。 ...

谢谢你夸我,
我说的就是类似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给点提示,绝在哪里吗?

绝不能使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思路正确,这个东西,隔行就别做了,外发才对,里面的东东太多了。
上次在本论坛见到一个朋友发了一张 ...

可以啊,非常感谢,在深圳不,就你这句话我今天晚上就出来请你吃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问题,这个东西很多现成的啊,为什么要自己做呢

如果要自己做的,应该是有点想法,或者机器比较有 ...

主要是我给他做物联网热水器,GPRS模块要与下面对接,主板厂家不愿意,他就干脆给主板一起给我了,让我帮他忙一起搞出来,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又不得不做,做这个淘宝一大堆,赚的都是那么点点辛苦费。
我说我不会搞,他就拿个最简单的家用机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可以说你是个好人吗
你说的图是类似这个吧
我也跟楼主这样说好了,你出现问题是请找我,我帮你分析。。 ...

都是好人,在深圳不?要是在深圳就冲你们说这些话我就应该请你们出来吃个饭聊聊天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好人,在深圳不?要是在深圳就冲你们说这些话我就应该请你们出来吃个饭聊聊天天。 ...

吃饭?是不是我也有份啊,我是在深圳,要约哪间酒店

开玩笑的啦

据我知道这几年热泵出了个鸟国标,搞家用机什么的应该还要认证的吧
说起这个行业一肚火,都他妈吹牛天才,
你看美的,一个晚上一度电,格力更夸张,我的空调不用电
做热泵的,上面有个兄台说纽XX的,说什么能效比7以上,看到就烦

网友:
竟然有人讨论热泵控制器

网友H(2019-10-29):
谁有热泵方面的程序源码,想交流一下

网友(2020-04-13):
我从头到尾开发过,定,变频一体板,3年煤改电批量使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谁有热泵方面的程序源码,想交流一下

我在做热泵方面的控制,有问题多交流交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在做热泵方面的控制,有问题多交流交流

我们交换技术吧,热泵换您FOC,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在做热泵方面的控制,有问题多交流交流

贴个头文件,不做热泵好多年

#ifndef __HP_H_
#define __HP_H_

//#define __DEBUG_QC

#ifdef __DEBUG_QC
#define TIME_SEC (1)
#define TIME_MIN (TIME_SEC*60)

#define TIME_1S_BYS (1)
#define TIME_MIN_BYS    (6)
#else
#define TIME_SEC (10)
#define TIME_MIN (TIME_SEC*60)

#define TIME_1S_BYS (1)
#define TIME_MIN_BYS    (60)
#endif

/* ++++++++++  输出点 +++++++++ */
extern uint8  oComp;
extern uint8  oComp_RrqVal;
extern uint16  oComp_LockTime;
extern uint16  oComp_OnTime;
extern uint16  oComp_OffTime;

extern uint8 oValve;
extern uint8 oValve_RrqVal;
extern uint16 oValve_LockTime;
extern uint8 oValve_OnTime;

extern uint8  oFan;                        //风机
extern uint16 oFan_OnTime; //风机持续开启时间
extern uint8  oReturnValve;        //回水阀门
extern uint8  oRecyclePump;    //循环泵
extern uint8  oHeat;                //

/* ----------  输出点 --------- */

/* ++++++++++  输入  ++++++++++ */
extern BYTE_DEF  iHP;                //开关量输入

#define iWaterStream iHP.bit_field.b0
#define iLowPress iHP.bit_field.b1
#define iHighPress iHP.bit_field.b2

extern int8 TWater;            //水箱温度
extern int8 TPipe;                    //盘管温度
extern int8 TAmbient;                            //环境温度
extern int8 TOutlet;                  //出水温度
extern int8 TInlet;           //回水温度
extern int8 THq;                    //回气温度
extern uint8   iCurrent;                    //压缩机电流
/* ----------  输入  ---------- */

extern uint8 flg_QC;   //快检模式
extern int8 St_Hysteresis;   //启停回差
extern int8 St_Temp;        //设定水温

extern BYTE_DEF  Err1;    //系统错误字节
#define Err_WaterStream (Err1.bit_field.b0)     //水流开关未闭合,没有检测到水流
#define Err_CompCurrent (Err1.bit_field.b1)   //压缩机电流过大或过小
#define Err_HightPress (Err1.bit_field.b2)   //高压保护
#define Err_LowPress (Err1.bit_field.b3)   //低压保护
#define Err_OutWaterHighTemp (Err1.bit_field.b4)   //出水温度过高

extern BYTE_DEF Err2;     //传感器错误标志字节
#define Err_SensorPipe (Err2.bit_field.b0)       //管温传感器错误
#define Err_SensorAmbient (Err2.bit_field.b1)   //环境温度传感器错误
#define Err_SensorOutWater (Err2.bit_field.b2)   //出水温度传感器错误
#define Err_SensorReturnWater (Err2.bit_field.b3)   //回水温度传感器错误
#define Err_SensorWater (Err2.bit_field.b4)    //水箱温度传感器错误
#define Err_SensorExhaust (Err2.bit_field.b5)   //回气温度传感器错误

extern BYTE_DEF Protect;
#define Pro_CompCurrent (Protect.bit_field.b1)   //压缩机电流保护,暂未需要非断电不可恢复
#define Pro_HightPress (Protect.bit_field.b2)   //高压保护
#define Pro_LowPress (Protect.bit_field.b3)   //低压
#define Pro_OutWaterHighTemp (Protect.bit_field.b4)  //水温过高保护
#define Pro_Comm (Protect.bit_field.b5)    //通讯错误

#define FANSPD_OFF 0
#define FANSPD_L 1
#define FANSPD_H 2

#define ST_FAN_MODE_MANH 1
#define ST_FAN_MODE_MANL 2
#define ST_FAN_MODE_AUTO 0
extern uint8 St_FanMode;               //风机模式
extern int8 St_AutoFanTemp;      //风机高风温度

#define ST_EEV_MODE_AUTO 0
#define ST_EEV_MODE_MAN 1
extern uint8 St_EEV;       //电子膨胀阀模式
extern uint16 St_EEV_ManStep;    //手动步数

extern int8 St_ReturnWaterTemp;   //设定的回水温度

extern int8 St_Compensation;    //水温补偿

extern int8 St_DeF_StartTemp;     //除霜进入温度

extern int8 St_DeF_EndTemp;    //除霜结束温度

extern uint8 St_DeF_MaxTime;   //除霜最大时间

extern uint8 St_DeF_Interval;   //除霜间隔
extern uint8 St_DeF_Triger;
extern uint8 St_DeF_TrigerDone;

#define ST_HEAT_MANOFF 1
#define ST_HEAT_MANON 2
#define ST_HEAT_AUTO 0
extern uint8 St_HeatMode;      //电加热模式

extern int8 St_AutoHeatStartTemp;    //电加热起始温度

extern int8 St_WinterAntiFrostTemp;   //冬季防冻结保护启动环境温度
extern uint8 St_IfWinterAntiFrostCanRunComp;

#define PWR_OFF 0
#define PWR_ON 1
extern uint8 SysPwr;

extern uint8  flg_Defrosting;                        //=1化霜中
extern uint8  Defrost_Step;                                //化霜步骤

#define SM_BIT_POOL BIT0
#define SM_BIT_3PHASE BIT1
extern uint8 SysModel;

extern uint8 flg_WaterStreamOK;                        //水流OK
extern uint8 WaterStreamSwitchStatus;   //软件滤波后的水流开关状态

extern uint8 flg_RunRqs;

extern uint8 flg_CompWantToRun;

void HP_TurnON(void);

void HP_TurnOFF(void);

void EXV_Op_RST(void);
void EXV_Op_Polling(void);

void HP_Srv_Polling10ms(void);

#endif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交换技术吧,热泵换您FOC,哈哈

你这个是商用的?

网友E:
家用商用均有,规格书一大堆,都是产品化的,程序非常好改,结构化,面向对象,移植性一流,主逻辑都在HP.c,HP.h拷过去直接使用,其它就是初始化io,初始化定时器,操作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家用商用均有,规格书一大堆,都是产品化的,程序非常好改,结构化,面向对象,移植性一流,主逻辑都在HP ...

是定频还是变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是定频还是变频的?

定,不搞这个好多年,各位有需要的可以交流,反正放着没用,也不打算再搞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定,不搞这个好多年,各位有需要的可以交流,反正放着没用,也不打算再搞这玩意。 ...

希望能够交换一下代码,互相交流

网友:
amigenius向你学习,不过你我想看你的全部源代吗,关键是思想,你就是告诉我以葫芦画瓢不一定能搞好,这里面有太多的细节了,真心想交流一下,比如菲普森的热泵

网友(2020-05-31):
引用 网友E:
定,不搞这个好多年,各位有需要的可以交流,反正放着没用,也不打算再搞这玩意。 ...

哥们,我跟你换热泵的资料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定,不搞这个好多年,各位有需要的可以交流,反正放着没用,也不打算再搞这玩意。 ...

我想用我的FOC换你的热泵主控的代码,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想用我的FOC换你的热泵主控的代码,可以吗?

私信交流

网友I:
发不了私信了,你给我发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发不了私信了,你给我发吧

私信给您了,没收到?

网友:
热泵 控制器还要做实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私信给您了,没收到?

你的q号没错吧,加你了,一直没有回复

网友:
问题验证去掉了,你再加一下

网友(2020-12-22):
amigenius  我发私信经你了,你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用商用均有,规格书一大堆,都是产品化的,程序非常好改,结构化,面向对象,移植性一流,主逻辑都在HP ...

你好,有没有家用的水冷送水单压机的控制器整套成品?

如果没有能帮忙推荐一下吗?假货宝上面的太多了,大多是商用机,都说的挺好,不知道哪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