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tower谢谢莫大

楼主(2014-09-10):
今天终于拿到了tower,特此秀图。谢谢莫大!大家加油啊!希望看到更多给力的来源项目。

网友:
恭喜一下

网友:
第一次里傻孩子这么近。。。

网友:
恭喜傻孩子,你的东西有质量多了!向你学习!

网友A:
之前我公司也有一套。后来又拿走了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又一个幸运儿

网友:
看着真好。。。

网友B:
丢,反正我认为飞思卡尔的单片机非常不稳定,之前总是出现静电问题

网友C:
希望能多看到傻孩子提供一些范例性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公司也有一套。后来又拿走了

应该是没有用量或用量少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丢,反正我认为飞思卡尔的单片机非常不稳定,之前总是出现静电问题

“静电问题”,是怎么一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静电问题”,是怎么一个问题?

我自己做智能车画的板子没遇到过,但是我的师弟总出问题,XS128还好,尤其是DSC系列的,装在小车上,在泡沫板上用绳子拉着一动就复位,水泥地就没问题,时间比较长很多细节记不起来了,K60后来他们也有总复位的。我帮他们也没有解决好
别的单片机我也用过不少,我个人认为比起PIC或者AVR还有有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期待傻孩子能玩转这块板。

哈哈哈,尽力啦。再次感谢莫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能多看到傻孩子提供一些范例性的东西。

我很懒,一般东西都是硬件无关的,太芯片相关的东西除了商业项目基本不会太多了。不过我也希望做更多平台性的应用

网友:
恭喜傻孩子。期待大作

网友:
期待傻孩子发布玩转塔式开发板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智能车画的板子没遇到过,但是我的师弟总出问题,XS128还好,尤其是DSC系列的,装在小车上,在泡 ...

飞思卡尔的单片机“比起PIC或者AVR还有有差距”,这个说法倒真是非常有趣。

网友F:
看了各楼层,大家讨论的静电问题我也遇上过,我用过K60遇上过这种问题,不过很多时候是由于供电不稳定导致的复位,和静电关系不太大,还有就是可以考虑加TVS也可以有一定的改善。

网友:
好东西。可惜轮不到我。

网友:
不错 只能羡慕

网友:
恭喜老师

网友:
飞思卡尔的芯片很多应用在电梯系统上的,三菱,日立电梯很多控制板的芯片都是飞思卡尔的,三菱电梯每年的电梯销量都达6万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智能车画的板子没遇到过,但是我的师弟总出问题,XS128还好,尤其是DSC系列的,装在小车上,在泡 ...

你这话说出来,你不觉得丢人吗?
飞思卡尔的稳定性,在业内是公认的好评,AVR和PIC跟它不是同一级别的。
芯片的等级划分,有航天级,汽车级,工业级,飞思卡尔能用在汽车上,就足以说明问题。
有多少AVR和PIC的片子用到汽车上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智能车画的板子没遇到过,但是我的师弟总出问题,XS128还好,尤其是DSC系列的,装在小车上,在泡 ...

搞错没得哟,居然说飞思卡尔怕静电?? 上图上PCB,本ID 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各楼层,大家讨论的静电问题我也遇上过,我用过K60遇上过这种问题,不过很多时候是由于供电不稳定导致 ...

你说得对,我们TVS还有LC滤波各种尝试,发现供电都很稳定的,复位IO上的电平也是比较稳定的,电机舵机都不给信号,就是在跑道上拖着走,就会复位,K60概率小点主要是DSC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错没得哟,居然说飞思卡尔怕静电?? 上图上PCB,本ID 帮你分析分析

因为是别人的车,我这没板子,最后通过各种隔离才勉强解决,0505隔离电源,高速光耦隔离信号。我自己确实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智能车画的板子没遇到过,但是我的师弟总出问题,XS128还好,尤其是DSC系列的,装在小车上,在泡 ...

我们做车时有一队的芯片也被静电搞死过好几块。但我用过的FSL的单片机都是超级稳定的。

网友:
又一块tower,恭喜

网友:
期待第三块的出现

网友:
这样的套件到了你的手上才能发挥它应有的效果。 祝贺你,也祝贺这套tower,找到一个好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