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RAM ? 铁电 or 电池+SRAM?

楼主(2014-09-11):
NVRAM  ? 铁电 or  电池+SRAM?

NVRAM  大家一般是用铁电  还是  电池给SRAM供电的方式?

网友:
要看你的要求,可靠性,成本,性能等综合考虑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的应用场合和数据量的

网友A:
也问下,那种内部带电池的芯片是属于哪一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问下,那种内部带电池的芯片是属于哪一类?

不是内部带电池 ,电池是外置的

网友:
用得比较多的是铁电.

网友B:
铁电。体积小。不过需要掉电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电。体积小。不过需要掉电信号。

铁电需要掉电信号吗?

铁电容量是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铁电需要掉电信号吗?

没有掉电信号,你怎么判断何时写入???

难道你平时一直在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掉电信号,你怎么判断何时写入???

难道你平时一直在写?

有数据就写啊, 目的是要让数据在停电后  仍然保存

网友:
铁电好啊,就是贵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数据就写啊, 目的是要让数据在停电后  仍然保存

在你写之前的几十毫秒前,发生了掉电。这时发生写的动作,你系统的电能 还能支撑到数据写完吗???

网友:
铁电较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内部带电池 ,电池是外置的

还真有内部带电池的,我们设备上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内部带电池的,我们设备上用过

带电池的 日历时钟芯片。

网友:
看你SRAM需要多大容量,铁电大容量的特别贵

网友:
有过铁电的路过!

网友:
第一次听到铁电,赶紧去百度了一下

网友:
用铁电应该是个趋势,不过掉电处理要花点功夫

网友:
數據量不是太大的話直接上鐵電,雖然有點貴,但是,芯片有價,數據無價!

网友:
嘿嘿,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这是要分场合的

网友:
掉电存储当然得铁电

网友:
我们用I2C的EEPROM

网友:
我们小数据用EEPROM,大数据上SD卡

网友:
看场合需要,很少用带电保存。

网友:
还有一个选择,用磁电,尤其是大容量时

网友:
NVRAM 能推荐几个型号吗

网友:
还是用SRAM加电池方案吧,虽然不先进,但可靠,铁电有时会出现数据丢失,厂家人来也没有解决,当然这是4年前的事了,也可能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铁电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