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f路由器做串口下载实验失败

楼主(2014-09-11):
最近闲的没什么事,想用一个wifi路由器改成无线串口。在请教度娘多次后终于串口能双向数据传输,可以网口(无线有线均可)---串口数据透明传输。想要用它配合stc下载软件给单片机下载程序结果是不成功的。

网友A:
数据有校验吗??WIFI会丢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有校验吗??WIFI会丢包的。

我用串口助手观察比对过在9600速率没有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串口助手观察比对过在9600速率没有错误

你的 WIFI牛逼。

网友B:
STC下载时波特率会变化的,最开始用9600bps握手,连上后会协商一个比较高的波特率

楼主:
同一实验桌上距离近 。我是业余爱好好多东西不懂 ,请多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下载时波特率会变化的,最开始用9600bps握手,连上后会协商一个比较高的波特率 ...

我在stc下载软件上选择的是同一波特率9600,用wifi失败 ,用标准串口成功 ,用usb转串口失败

网友C:
问题不明 stc下载就是个握手 或者延时超过了

网友:
是因为WIFI转输时会自动分包,时间上可能会滞后,比如一帧数据从这端串口发出去,那边可能分两次才全部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不明 stc下载就是个握手 或者延时超过了

用wifi时 stc下载软件一直提示请给单片机上电  。用串口软件观察单片机收到7f 也回应了46 B9 68 00 31 50 05 44 0545 05 44 05 43 05 43 05 43 05 44 05 4360 47 00 E6 68 8E FD FF F7 FF FF FF BF FFFD FF F7 FF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1 5116 一串数字。可能有延时错过了握手时间。

网友:
双向传输数据可行后,能否下载程序只是进一步调试的问题了

网友:
没有缓冲 时序错了 对不上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我得补习相关知识了。

网友D:
缓冲一下,或者做成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缓冲一下,或者做成同步的

谢谢!受教了。

网友E:
不要气馁
继续努力
定会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气馁
继续努力
定会成功

谢谢鼓励  我会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