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ch3做的专业设备界面,请大家评评

楼主(2014-09-11):
用mach3做的专业设备界面,请大家评评,用来将铁丝折弯并焊接的,三个轴。

网友A:
我靠!这怎么做的,一点都不像mach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这怎么做的,一点都不像mach3了?

自己做mach3界面,坛子里有定制界面的软件。

网友:
不怎么样,很丑。

网友B:
mach3  用G代码 可以输出 开关量?  比如 送丝压紧 。
G代码能获取外部开关量?比如限位开关。

网友:
配色不太好

网友:
界面有待优化 不好看 但实用

网友:
你做的思路是怎样的 介绍一下

网友:
工业机主要是操作方便

网友C:
搞个3轴控制器+触摸文本,是不是更方便些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对焊机的工作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ch3  用G代码 可以输出 开关量?  比如 送丝压紧 。
G代码能获取外部开关量?比如限位开关。 ...

用M代码即可,输出开关量,获得开关量,可以参考论坛前些天有高人提供的mach3函数电子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对焊机的工作视频

回头录一个看看,估计录不好,机器在客户手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3轴控制器+触摸文本,是不是更方便些

触摸文本没弄过,翻看别人资料,发现干扰比较大,这个界面是用外部按键操作,不用鼠标或触摸。要的是稳定。

网友E:
做的太简单了吧 有点山寨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太简单了吧 有点山寨的感觉

呵呵,客户要求做成蓝底白字,和专业数控界面比较像就OK,所以无法做界面美化,所有界面上操作全部映射为外部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教程吗?我也没留意。

哇,老大回复。有哇,我是看见您的系列帖子,然后翻到界面定制的,对了,你是不是有个大家汉化的帖子,应该是那里。

网友:
背景是蓝色太刺眼,背景应用沉一点的颜色,还有同一类型按钮的相对位置要跟操作对应,如“xxx上”和“xxx下”的相对位置应为一上一下,这样才够人性化吧,以上纯属个人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老大回复。有哇,我是看见您的系列帖子,然后翻到界面定制的,对了,你是不是有个大家汉化的帖子,应 ...

能不能再贴一下那个帖子的地址

网友:
1  2.000字体 和 拉丝是对应的么?为何不搞到字大小一样大,字体大小各处不一致没有美感。
2  速度上 速度下 如果不和上面是一样的功能的话,最好分隔开或者拉开一定距离。
3  底部按键大且分散,感觉松松垮垮
4 拖拽的上下,都是四个字的,只有拖拽自己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