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能在linux下编译一些可以用IDE的程序吗?

楼主(2014-09-11):
目前手头上有一款S3C4510B  我想在liinux的GCC下编译一个纯硬件的程序 如点亮一个LED然后用j-link烧录这个可行么?

网友A:
GCC编译器
jlink有linux的驱动和软件
你的想法完全可行,只是4510可以当古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CC编译器
jlink有linux的驱动和软件
你的想法完全可行,只是4510可以当古董了 ...

嘿嘿 目前公司依旧在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知道不知道uboot

你这个东西就类似bootloader,不依赖操作系统

分2部分,汇编 和 c语言部分
汇编做的事情就是 初始化cpu 初始化内存(ddr控制器) 设置好堆栈什么的东西,然后跳转到程序入口
程序入口开始就是c语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知道不知道uboot

你这个东西就类似bootloader,不依赖操作系统

我没记错的话引导程序我们一般是很少动它,大多数操作应该是集中在VI 或者文本文件里,如若我引导程序不变 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还有引导程序一定要ADS或KEIL里来完成么?求详细解答 亲

网友:
可以的 你就得知道他引导时的传参方式。

网友:
搜索下吧,只要工具链支持就行,不过可能会比较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