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5883的功耗多少?休眠怎么弄。

楼主(2014-09-11):
请问下hmc5883的功耗多少?休眠怎么弄。

看手册:低电压工作(2.16-3.6V)和超低功耗 (100uA)

手册上只有闲置模式,请问下闲置模式是不是就是休眠?

网友A:
你不采样,他自动进入休眠模式的

网友B:
我记得低功耗模式是几个uA,不是100uA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低功耗模式是几个uA,不是100uA把

手册上写的就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采样,他自动进入休眠模式的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采样,他自动进入休眠模式的

不采样,就自动进入休眠模式。
你是如何得知的。
我实测了下。没有~!

test:
3S采样下,总功耗:1.0mA

停止采样,功耗还是 1.0mA.

去掉hmc5883.功耗0.85mA

网友:
不会这么大的,是不是你IIC总线上消耗电流了,我们以前的5883电路板所有元器件都在,低功耗模式只有几十uA

网友C:
我前几周做了个低功耗的,用的5883,采取关电的方式+低功耗。最后使用下来,功耗超级无敌低。停机功耗1.4ua,睡眠功耗6ua,工作功耗5-600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几周做了个低功耗的,用的5883,采取关电的方式+低功耗。最后使用下来,功耗超级无敌低。停机功耗1.4ua ...

你好。
请问你的关电方式,怎么关的?
用IO口 三极管做开关吗?
方便贴下关电的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你的关电方式,怎么关的?
用IO口 三极管做开关吗?

兄弟好!就是单片机IO口的。因为这个5883工作电流也就100ua,单片机IO绰绰有余的。

网友:
楼上牛逼,其实5883低功耗就几个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