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扭距大,体积小的步进电机

楼主(2014-09-11):
求推荐一款扭距稍大的,体积小点的步进电机,价格不敏感。推荐厂家也行(最好欧美进口的),机械工程师给出的要求是要一个细长的,一个是扁平的,说的有点模糊。工作电压在DC 12V~60V都可以。扭距的话,把1KG的圆盘固定在轴上能转动就行。
补充下尺寸吧,电机类型要求是混合式步进电机,最好是小于100MM就行,扁平的最好是5CM左右的。

网友A:
楼主,你这个要求说得太笼统了,别人没办法帮助你的,你需要指出要求的法兰大小 转矩大小,步距角等等之类,这样大家才好给你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要求说得太笼统了,别人没办法帮助你的,你需要指出要求的法兰大小 转矩大小,步距角等等之类 ...

步距角1.8度的就行。扭拒我也不会算,只能按机械工程师描述的照搬了。 至于大小,机械结构还没有定下来,机械工程师那边只是说大概需求,要两个电机,一个长条的,一个扁平的。我的想法是大伙给我推荐相关的电机品牌,我自己到官网上找就成,回头跟机械的工程师商量

网友:
步进电机品牌  三洋  信侬  东方   还有国内也有一些 比如雷赛 众为兴等等

网友:
减速步进电机应该可以吧

网友:
感觉42的扭矩有点小了,最好是用57的电机,静态扭矩差不多可以到0.5N.M.
一般来说要求高的地方都是细长的,这样转动惯量小,加减速可以快点

网友:
所有的42步进电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