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基于AN2295的K53bootloader修改步骤

楼主(2014-09-11):
【经验分享】基于AN2295的K53bootloader修改步骤
作者:FSL_TICS_ZJJ, FSL_TICS_ZP
一,经验分享简介
        从之前FSL_TICS_ZP的三篇经验分享AN2295 bootloader文档解析中,大家可以了解到bootloader的基本知识以及建立连接的过程。另外,在AN2295的文档中,也讲了些基本的修改方法,但是实际中,还是有些客户在修改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所以这里以K53芯片为例,讲解如何修改AN2295为K53的bootloader并下载调试。
二,K53 bootloader的修改步骤
        AN2295的kinetis例程,默认是针对K60的,所以如果要修改为K53,就需要修改相关的一些引用头文件。除了AN2295的例程需要修改之外,再烧录用户程序的时候,还需要修改用户程序的相关flash分配文件,将用户程序重新定向到非bootloader的flash区域。下面分两部分讲解K53bootloader程序的修改以及应用程序的相关修改。
1,K53 bootloader程序修改
       AN2295工程的修改有如下几点:
(1)文件AN2295_TWR_K60_cfg.h修改
        需要屏蔽掉“"#define KINETIS_MODEL K60_100MHz”,然后加上“#define KINETIS_MODEL K53_100MHz” ,这个主要用于后续的K53头文件调用。
(2)文件kinetis_params.h修改
   添加K53_100MHZ的定义:
      #define K53_100MHz      0x5310
用于后续K53头件的调用。
(3)文件main.h修改
添加头文件调用:
#elif KINETIS_MODEL == K53_100MHz
  #include "MK53DZ10.h"
上述(1),(2)两点都是为了第三点的K53头文件调用服务。
修改之后,重新编译工程,大家可以发现编译之后bootloader.C调用的是MK53DZ10.h了,这里以IAR工程为例。如图1所示:

图1 K53头文件调用
2,K53应用程序修改
    K53应用程序的修改,主要是修改工程中的icf文件,将应用程序重新定义到新的flash地址,并且拷贝中断向量表等。本次以MK53DN512ZCMD10芯片以及IAR工程为例,讲解如何修改IAR工程的ICF文件。通过MK53DN512ZCMD10的用户手册可以知道,该芯片的Pflash有512KB,地址为:0x00000000- 0x0007FFFF。K53的内存分配情况如图2,需要把中断向量表拷贝到0x4000, 然后用户的实际代码从0x4410开始存放。

图2 K53内存分配情况
用户程序的修改就需要修改icf文件,使得中断向量表地址由0x00000000偏移到0x00004000,用户代码地址由0x00000410偏移到0x00004410。修改512KB_Pflash.icf如下:

图 3 512KB_pflash.icf 修改情况
修改好之后,只需要编译生成.srec文件即可。
三,结果测试
       本次测试是在TWR-K53N512平台上进行,结合塔式梯度板以及串口板,实物练连接如图4所示。该例程测试需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利用bootloader程序以及上位机win_hc08sprg.exe下载用户应用程序到K53中;第二部分,测试应用程序是否正常工程。

  图4 实物连接
1:下载应用程序
(1)配置上位机
      打开串口,选择好S19应用程序,选择好波特率为9600,如图5所示。

图5上位机配置
(2)建立和K53的连接
点击图5的connect,同时按下板子的reset按键,出现图5情况即说明已经成功连接。

图6 建立连接
(3)擦除应用程序区域
  点击erase按钮,  如图7所示,为擦除用户应用程序区域。

图7 擦除用户flash
(4)下载用户程序
点击program按钮,即下载用户程序,结果如图8所示

图8 下载用户程序

2:用户应用程序功能测试
  本次用户程序的例程是helloworld,功能即通过串口发送hello world!!,测试结果如图9所示。

图9 用户程序功能测试
四,附件
  附件给出相关的bootloader修改工程以及应用测试程序的icf文件。

楼主:
不足之处欢迎指正,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技术经验。

网友A:
好贴,飞思卡尔的技术支持很给力呀,建议置酷。

网友B:
boot程序和app程序如何相互跳转?有没有校验app的完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贴,飞思卡尔的技术支持很给力呀,建议置酷。

在置顶帖的kinetis大本营中,有个经验分享总汇,已经收录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程序和app程序如何相互跳转?有没有校验app的完整性?

bootloader程序如何转到APP在AN2295中已经写了,你可以先去看看那个应用笔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bootloader程序如何转到APP在AN2295中已经写了,你可以先去看看那个应用笔记。 ...

看了下文档,是基于“FC”协议,上电后通过串口和host通信,并有一个校验波特率过程,时间上可能有点长。

网友:
需要重新做中断向量映射么?

网友C:
上面讲的是使用IAR的情况,如果使用KEIL怎么办呢?我现在使用KEIL做IAP升级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如果KEIL中设置程序地址为0开始,由KEIL自带的工具将生成的HEX文件变成BIN文件是OK的,当把程序起始地址设置为非0,即:0x5000开始时,生成的HEX转换成BIN文件时出现问题,出现一个文件夹,里面有2个文件,而不是一个BIN文件,还请指点一下要怎么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讲的是使用IAR的情况,如果使用KEIL怎么办呢?我现在使用KEIL做IAP升级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如果KEIL中 ...

请把这个问题新建一个问题贴。

网友(2015-03-30):
这个经验分享不错了,学习了,,,,,,,,,可以试着写一个了。。。。。。。。。

网友:
正在找,不知道有keil下的例子的么

网友D(2015-05-12):
引用 楼主:
不足之处欢迎指正,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技术经验。

Memory block 0 erasing: E 0x00001000 0%
Memory is NOT erased.
点击Erase,不能清除,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Memory block 0 erasing: E 0x00001000 0%
Memory is NOT erased.
点击Erase,不能清除,请问这个问题怎 ...

你好!
有问题,请发一个新的问题贴出来,尽量不要跟在分享帖后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有问题,请发一个新的问题贴出来,尽量不要跟在分享帖后面。

版主,我已经发帖了,请帮忙看一下,主题是:【求助】KL25 Bootloader无法运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我已经发帖了,请帮忙看一下,主题是:【求助】KL25 Bootloader无法运行的问题

好的,收到,我检查下就会在你新发的帖子中回复你。

网友(2016-04-26):
你好,两个步骤,一个是bootloader程序的修改,还有就是应用程序的修改。我在应用程序修改的时候遇到点不明白的地方,能否给我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