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用的串口蓝牙模块

楼主(2014-09-11):
在linux下面用,是不是还需要专门的驱动啊?还是直接当串口用?多谢!

网友:
不需要驱动,直接电脑串口——232芯片——蓝牙模块~~~~~蓝牙模块——232芯片——mcu

网友:
串口蓝牙都是透传,直接用就好

楼主:
有推荐的,便宜的吗?

网友:
那个牌子好点

网友:
你这个要求一般的模块都能满足,用串口发AT命令就行,都是标准协议。

网友A:
难道你现在的不好用吗?蓝牙透传模块就当成跟带串口的单片机通信就行,完全就是串口协议

网友:
HC-06简单方便!

楼主:
多谢,我看看HC-06去

网友:
刚好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看看HC-06去

也看看 HC-06 的~

网友:
买过几个,都是用着用着就断开了,价格还不便宜

网友:
不记得是啥牌子的了

网友:
Linux下Blue-Z协议栈 + HCI接口的蓝牙模块

网友:
用过深圳博陆科的BLK-MD-BC04-B有几十片,串转蓝牙,还不错,距离有15米左右,目前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了解一下,串口改变世界啊

楼主:
有没有带天线接口的蓝牙模块,而不是板上集成天线的?

网友:
CC2540,TB搜索下,很多,价格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现在的不好用吗?蓝牙透传模块就当成跟带串口的单片机通信就行,完全就是串口协议 ...

那请问层主,我现在两个单片机之间想通过这个蓝牙串口模块通信,是不是直接每个连接一个,配对之后,直接通过串口给蓝牙模块发送数据,就可以实现数据收发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层主,我现在两个单片机之间想通过这个蓝牙串口模块通信,是不是直接每个连接一个,配对之后,直接 ...

配对后就当成跟带串口的单片机通信,透明传输,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对后就当成跟带串口的单片机通信,透明传输,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没有了,谢谢哈。 那能否请你推荐个基于4.0的蓝牙模块,现在有项目需要用到,淘宝上不知道选哪一个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