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PIN输入电源适配器,输出端的负极可以直接接地吗?

楼主(2014-09-11):
如题, 2PIN 220V输入的塑壳电源适配器(二类器具),直流输出端的负极可以直接接地吗?

如何理解下面的描述?

网友:
一般适配器都是隔离的  接不接地都一样

楼主:
我想知道直流输出端的负极直接接大地是否符合安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