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组网求教

楼主(2014-09-11):
各位,由于项目需要,我刚刚才接触zigbee,关于组网这里有个问题没有想清楚,我看说每个父节点可以连接20个子节点。假如我有父节点A和子节点B还有另外20个子节点。父节点A先和另外20个子节点连接了,而zigbbe由于通讯距离短,子节点B只能和A连接,其余的都够不到,这时候怎么处理?我怎样处理才能确保每个节点都在网络中,不出现孤立的节点呢?

网友:
短地址  广播模式

网友:
可不可以考虑20个子节点中设置一两个路由节点,作为中继。

网友:
如果B还未入网那么它无法入网了,因为A的关联表满了,如果B已经入网有了短地址,它也可以和A通信。如果节点的位置是固定的,保证他们之间能有一条可以路由的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
尽量均匀分布,无短板,从节点尽可能多的设置为路由节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让我明白不少,但是还有一点疑问,我还是没明白怎么确保每个设备都能准确无误的接入网络。我知道智能家居用zigbee的比较多,从技术角度来说我的应用场景与智能家居是一样的,我给智能家居的销售打电话,问安装设备的时候有没有限制,需不需要人为的控制一些参数,回答是不需要,随便安装,我的设备也是需要随意摆放的。但是最起码还是要受到传输距离啊、接入设备的数量啊等等一些因数影响,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随意安装。就比如说多设置路由节点,我怎么知道那个设备该设置那个不应该,除非现场设置,或者全部设置为路由节点。所以想问问是怎样使得自己的系统更加灵活,摆放更加随意的,谢谢。

网友:
zigbee只是比较省电吗?用它做智能家居就因这个?

网友(2014-10-14):
我也在学Zigbee

网友:
先搞清楚运用的场景,如果只是解决你现在的问题.你只需要一个协调器,其余都设置成路由节点.或者修改每个父节点下面的所挂子节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