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推荐:硬件工程师电路设计必须紧记的十点

楼主(2014-09-11):
本文不是我原创的,因为看起来很不错,所以果断分享。、
  一、电源是系统的血脉,要舍得成本,这对产品的稳定性和通过各种认证是非常有好处的。   1.尽量采用∏型滤波,增加10uH电感,每个芯片电源管脚要接104旁路电容;   2.采用压敏电阻或瞬态二极管,抑制浪涌;   3.模电和数电地分开,大电流和小电流地回路分开,采用磁珠或零欧电阻隔开;   4.设计要留有余量,避免电源芯片过热,攻耗达到额定值的50%要用散热片。
  二、输入IO记得要上拉;
  三、输出IO记得核算驱动能力;
四、高速IO,布线过长采用33殴电阻抑制反射;
五、各芯片之间电平匹配;
六、开关器件是否需要避免晶体管开关时的过冲特性;
七、单板有可测试电路,能独立完成功能测试;
八、要有重要信号测试点和接地点;
九、版本标识;
十、状态指示灯。   如果每次的原理图设计,都能仔细的核对上面十点,将会提高产品设计的成功率,减少更改次数,缩短设计周期。

网友:
很好,要把这些应用到自己的设计中去!

网友:
写的不错 ,很实用

网友:
不错,我顶,这就将其收纳。

网友:
在电源上吃过亏,电源第一位呀,绝对没错

网友:
建议设计过程总结一份自己应用领域的规范文档,把平时错误过的总结记录作为检查项,这样可以减少后续设计的错误概率

网友:
这些建议不错, 刚开始做设计的时候, 电平匹配经常忽略了, 被坑了几次, 收藏了!

网友:
这个不错,收下

网友:
看了这个,理解了原理图上的一些细节了。。。。

网友A:
不一定非要十点,大家一起集思广益,查缺补漏,我先补一点:要保证三极管常态工作在无电流驱动情况下,以减少功耗。

网友:
很多新人手都要被折腾过。

网友:
建议相当中肯

网友:
都是过来人,经验的总结啊

网友:
精辟实用的建议,电子工程师应熟记

网友:
先记下来,后面要挨项检查,现在自己还处于不规范的范畴,尤其电源没怎么注意过,感谢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非要十点,大家一起集思广益,查缺补漏,我先补一点:要保证三极管常态工作在无电流驱动情况下,以减 ...

好  到时候 总结到一起

网友:
硬件必备

网友:
电源部分确实是非常重要

网友:
电源设计是有道理,但是实际情况是在面积很小的板子上增加π型滤波,是不现实的,针对不同的板子还要个别对待。
有时候模拟数字地分开了反而会有干扰(COMS sensor上遇到过,模拟数字地合并一起反而好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常规情况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细心很重要的。

网友:
都是些很基础又很容易疏忽的点

网友:
正在向这方面靠近~

网友:
十条符合七条,看来还得继续努力呀。

网友:
电路设计,这是必须的

网友:
总结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总结

网友:
非常中肯,看了之后还是决定把电路板修改下

网友:
曾经中招过

网友:
很短,但每一条都是精华。

网友:
确实值得学习下

网友:
嗯,不错,谢谢分享,通过学习越来越设计会规矩

网友:
六、开关器件是否需要避免晶体管开关时的过冲特性;

这一条一直没注意过~!也不是特别懂。

感谢提醒。

网友:
IO口输入时为什么要上拉呢

网友:
测试点这个总忘。。IO口上拉有点牵强吧。

网友:
说的在理 一次电源驱动能力不足 以为是液晶屏坏了  还找液晶屏厂家 折腾了好久

网友:
涵盖的内容蛮丰富的。平时这些还真的注意了。有吃过第五条的亏

网友:
写的东西很实用

网友:
不错,这些都是常识

网友B:
第一条地用磁珠隔离 电流大的话容易产生压降吧  不一定都适合用磁珠隔离

网友:
非常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条地用磁珠隔离 电流大的话容易产生压降吧  不一定都适合用磁珠隔离

恩,对的   一般电流大就不会用磁珠   电流大  考虑的东西就多了

网友:
不错,收下收下

网友:
受教受教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电路上吃过不少亏,但是吃了亏就很难再犯了

网友:
硬件设计的经验,看起来好像都懂,但一不留神就会疏忽。

网友:
经验是逐步积累的。

网友:
吃过第二条的亏,当时以为驱动器那头有上拉,结果没接上拉,在实验室正常工作,拉到车间出问题,以为是干扰太强,结果是没有上拉阻抗太大。

网友:
多么痛的领悟,吃过这些亏的才感受深刻

网友:
驱动能力啊驱动能力,,,

网友:
再增加几点:尽量少用过孔,减少信号的反射;开入量进行隔离;总线尽量要平行走线;电源走线最好为星形,不要形成环线;考虑IO的扇出和扇入电流。。。。。太多了,就先列举几点吧

网友:
我觉得这些太死板,比如cpu io内部有上拉,如果外设会掉电,加了上拉还可能漏电,这样条条框框会把自己框死。

网友:
IO的驱动能力:拉电流和灌电流,血的教训呀

网友:
说得很有道理!学习啦

网友:
需要一条一条对照,争取板子一次搞定

网友:
总结得真好!赞一个!

网友:
可以借鉴

网友:
说得好!尤其是第一条!

网友:
可以拿来参考

网友:
不错,感觉现在PCB画的好丑,不知道怎么合理布局

网友:
这个说的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过来人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再补充几条
1、输入输出加隔离
2、各种防呆设计,很多用屁股思考的用户。
3、界面友好,最好不看说明书就能操作。
4、大器件有固定措施,螺丝或胶,不要用焊锡固定。

网友:
看下华为的硬件工程师手册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

网友:
写的很实用,学习了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电源上要舍得成本,我们一直在吃亏

网友:
虽然讲的浅,但很实用,做板可以需要核对下。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上拉确实有效

网友:
thx,看过老师设计的电路
五、各芯片之间电平匹配;
六、开关器件是否需要避免晶体管开关时的过冲特性;
七、单板有可测试电路,能独立完成功能测试;
八、要有重要信号测试点和接地点;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至于其他的。。。暂时没有怎么注意。。。

另外,请教散热片的尺寸如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