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W009 WiFi无线网卡模块正式发布

楼主(2014-09-11):
RW009介绍:

RW009 是上海睿赛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 SPI 接口的 Wi-Fi 无线网卡模块, 用于一些小型嵌入式设备,提供基于 802.11 b/g/n 的高速无线数据传输功能。
主要特点:

1. 速度快,实测网络数据传输速度超过 1MB/s,能够满足对网速有一定要求的应用 。

2. 易于使用,RT-Thread 2.0 官方发布版本默认携带了 RW009 模块的驱动,使得使用该模块时不需要编写任何该模块相关代码。
实物图片:
硬件结构:
主要规格:

无线技术                2.4GHz IEEE 802.11b/g/n
天线配置                板载或外接天线
传输功耗                +18 dBm @b mode/11Mpbs
最大接收灵敏度        -96dbm
温度                        -40°C to +85°C
接口                        SPI
供电                        3.3V 单电压

官网介绍: http://www.rt-thread.com/article/13_rw009.html
淘宝样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0813298723
关注微博:http://weibo.com/realthread

网友:
99的价格,还要自己跑TCPIP协议栈,有心无力啊。

网友A:
通明的最好,自己泡协议就没啥意思了

网友:
支持透传模块。

网友:
需要自己跑协议就表示无爱了

楼主:
¥99是样品价格,批量时价格低很多。
这个型号主打的是高性能,并使用外置协议栈,这样的应用上没有限制。
针对原来已有协议栈的系统中,可以跟RJ45一起使用,以实现API不动。
RJ45/WIFI/3G共存时使用同一套应用程序。

网友:
样品价格这么高。没兴趣了

网友B:
尺寸大小如何,有没有立式封装的

网友:
批量大概什么价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大小如何,有没有立式封装的

给8pin排孔焊90度弯针,就可以立起来。不过有些高。
模块尺寸是 21mm * 33mm

网友:
最近在试ESP8266

网友:
还是8266亲民呀。

网友:
正在试8266

网友:
现在8266与7681的价格都很低,在低价的市场上很难推

网友C:
SPI WiFi网卡模块推出的初衷不同,是针对于MCU中运行这TCP/IP协议栈的情况。对于一些应用,更快的上市速度更重要,而SPI WiFi网卡也做到了和有线RJ45以太网、GRPS/WCMDA PPP方式,应用代码全兼容的模式。用串口、透传的模式,那么你MCU的代码还得适配这个串口模块,功能复杂的,定制的,用起来就很难受了。

其次,SPI WiFi网卡的速度也大大优于串口Wi-Fi(如果说,你真的需要SPI WiFi高速透传,这个模块其实也可以提供的),传输视频,声音都OK。农神就传输摄像头视频呢(而且还是四轴飞行器上面的),还有Wi-Fi的无线对讲机神马的

最后,这个价格是样品的价格,如果你有量,你觉得一颗Wi-Fi芯片,它的价格能够有多高呢,2 - 2.5$差不多了吧。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用途,不总是串口Wi-Fi吧

网友D:
只是把Usi的模块做了个转接板吧?批量不如自己直接集成进去,玩玩不如ESP或者MTK,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是把Usi的模块做了个转接板吧?批量不如自己直接集成进去,玩玩不如ESP或者MTK,玩玩 ...

不限于USI的模块,仅是说这个型号的SPI Wi-Fi用的是USI的模组。后续的这类SPI Wi-Fi模块会保持SPI接口兼容,SPI上的协议兼容

网友E:
感觉挺好的,把最关键的那块加密和无线收发集成了,只需要有tcpip协议就行了。

网友:
价太高了

网友:
还要自己跑协议无爱

网友:
60de的到处都有,还可当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挺好的,把最关键的那块加密和无线收发集成了,只需要有tcpip协议就行了。 ...

对于已经有协议栈和应用程序的产品,无疑是最有利的,可以实现无缝升级。

网友:
99的价格太贵,TI的CC3000才多少呢

网友:
最近一直在选型-测试,焦头烂额

网友F:
还要自己跑协议太麻烦,应该搞成像AT COMMAND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要自己跑协议太麻烦,应该搞成像AT COMMAND一样

后面还会有SPI透传的型号。
首先出来的是为原来使用RT-Thread的用户升级WIFI准备的。
当设备只用WIFI,且应用简单时,肯定是透传简单。
而在原有基础上或应用复杂升级则要综合考虑了。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价格不亲民啊

网友:
样品价格要低些,别人才好玩

网友:
支持一下,忙完这阵子买两个来玩玩

网友G:
经过小小的折腾后让RW009跑起来了,本想发几个图,但弄了半天不行。前提:STM32F407 168M SPI 10M 和netio测试软件 1. 未开DMA,BUF默认下最大速度339KB. 2. 开DMA,BUF默认下最大速度770KB. 3. 开DMA,BUFX2下最大速度864KB.   因为板子跑了其他任务,内存不够了,BUFX2都到边了,所以后边没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经过小小的折腾后让RW009跑起来了,本想发几个图,但弄了半天不行。前提:STM32F407 168M SPI 10M 和netio ...

STM32F407有128K+64K=192K,您到底跑了些啥应用?内存都用光了呀?

网友:
我最近可能会用到UART转wifi 的模块,支持透明传输滴,价格在50RMB 以内,可能还更低。。。

网友:
支持搞一个透传的。
另外,这个不加天线的话,可以传输多远?

网友:
99太贵,还是喜欢uart口的。

网友:
暂时还是需要有传输协议的,28335做协议其他的工作就不用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I WiFi网卡模块推出的初衷不同,是针对于MCU中运行这TCP/IP协议栈的情况。对于一些应用,更快的上市速度 ...

说的对,不同的场合需要使用不同的设备来实现。
如果是串口wifi的话,和socket编程总有点区别,部分应用软件反而会更麻烦。

网友:
支持一下, 好像价格现在降到75了

网友H:
支持一下,这方面竞争很激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一下,这方面竞争很激烈的

这个模块的优势如40楼所说,要考虑应用场合,不能单纯地和串口转WIFI比。

网友:
不错,如果价格能低点就更好了

网友:
太贵了吧!1

网友I:
引用 楼主:
¥99是样品价格,批量时价格低很多。
这个型号主打的是高性能,并使用外置协议栈,这样的应用上没有限制。

大力支持!好东西。串口转WIFI速度还是有点慢!SPI就好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大力支持!好东西。串口转WIFI速度还是有点慢!SPI就好多了

我有USB WIFI模块,速度那是杠杠的,需要不?相当便宜哦!

网友:
发下感慨,感觉RTT的任务、消息队列等结构体占用的资源有点大,最近的一个项目上用了RTT,16KB的内存一会会就消耗光了。

网友:
只跑udp可以吧
或者只收发底层以太网数据包 自己解析 就是类似串口 无线介质

网友:
有支会买来看看

网友:
99的价格,还要跑TCPIP协议

网友:
作为收藏贴!收起!

网友(2014-10-12):
支持一下,打算搞个玩玩

网友:
99太贵了。。。。

网友C:
价格已经下调,现在零售报价75¥(不含税,下同)。模块批量价格会在50¥以下;如果是STM32 + Wi-Fi的形式,Wi-Fi芯片端的价格18¥以下。

网友:
期待自带协议栈的模块~

网友:
是有点贵,不过也多个选择

网友K:
传输距离,功耗这些需要写清楚。是否提供LWIP源码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K:
传输距离,功耗这些需要写清楚。是否提供LWIP源码等等。

距离100米没问题,功耗上面目前还没做特殊处理(Wi-Fi会进入低功耗状态,mcu没做处理)。

因为是spi wifi网卡,并且rt thread默认携带驱动代码,所以只要使用rt thread的设备,带spi接口的芯片都能够非常容易用起来,并且包括lwip代码,spi wifi驱动代码。

网友:
兼容SDIO接口么?

网友L:
没尺寸图呀,准备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尺寸图呀,准备买个

提供的资料中有详细的尺寸图以及PCB封装库呀。

网友:
MCU跑TCPIP协议栈~~~~

网友L:
驱动代码需要多少ROM,RAM,带上RT-Thread

楼主:
引用 网友L:
驱动代码需要多少ROM,RAM,带上RT-Thread

默认在RT-Thread + Lwip的基础上再占用8K的SRAM,ROM占用4KB。
如对速度无特殊要求,可调小SRAM占用到6KB

网友:
没用过,感觉价格好高

网友:
价格好高,用不起啊...

网友:
ESP8266 芯片12,模块价格14,有谁知道他们怎么卖那么便宜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我有USB WIFI模块,速度那是杠杠的,需要不?相当便宜哦!

在这也看到你了、哈哈

网友:
USI+PCB?
有应用例程吗?

网友:
功耗 怎样

网友:
价格确实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M:
在这也看到你了、哈哈

没办法啊  还有几十个 没处理掉。。。
搭个顺风车: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0959846766
可以提供source code 。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模块 ?

有人在用Broadcom wifi芯片BCM43362吗? 能否共享点技术资料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6513-1-1.html

网友:
标记下  学习了

网友N:
STM32F103跑得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STM32F103跑得起么?

STM32F103可以的。

网友:
模块内部有个 STM32F205 吧, 对外部MCU要求比较低

网友(2015-01-07):
引用 网友A:
通明的最好,自己泡协议就没啥意思了

通明,什么意思?
请,问下,有没有自带TCP、Ip的Wifi芯片

网友:
请问有没有这个 模块+STM32F2x或者STM32F4x的开发板呢?就像论坛里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t=rt-thread%2Bwifi  3楼贴出来的那样。需要快速开发评估下,不想自己做个板了

网友O(2015-03-11):
有跑SDIO的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跑SDIO的例程吗

没有,这个是SPI接口的。
你需要SDIO的接口吗?用在哪里?可以PM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是SPI接口的。
你需要SDIO的接口吗?用在哪里?可以PM我。

  我也是WM-G-MR-09 ,只是想要用SDIO的接口,会不会速度更快

网友(2015-06-27):
wifi模块,mark一下

网友(2015-09-11):
支持下,用开源的rt tread做的
不过和mico的闭源全套包括云端服务器之类的配套比起来,还是不方便

网友:
想知道WIFI模组是用哪家平台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C:
价格已经下调,现在零售报价75¥(不含税,下同)。模块批量价格会在50¥以下;如果是STM32 + Wi-Fi的形式 ...

楼主位图片与淘宝上图片不一致,看的有点晕。

Taobao上样品65元了,还带个STM32F205。

我想知道:用自己的STM32F1xx + RTT2.0 + ?可以构成1MBps的软AP, ?的价格是65元还是3美金?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位图片与淘宝上图片不一致,看的有点晕。

Taobao上样品65元了,还带个STM32F205。

原来红色没有单模块出售,采用集成的方式使用中间的小模块,进一步缩小体积。

软AP性能一般都比较差的,STA模式下才能高性能。

价格是多少看你的需求量。

网友Q(2015-11-06):
软ap下,距离能达到100m,此时模块的吞吐量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Q:
软ap下,距离能达到100m,此时模块的吞吐量多大?

一般在几十KB每秒,软AP性能弱一些,要高速传输建议使用STA。
100米是测试距离,实际上距离远了,或是环境差,信号质量和传输速度都会下来很多。
这个要在实际部署时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