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FOR ARM 怎么写trim值

楼主(2014-09-11):
用ke02做的产品要生产了公司买了一个CYCLONE FOR ARM devices,在用Cyclone for ARM devices - Image Creation Utility时发现没有写trim的项目

红框可以看到可以写入trim值可写入的trim的内部时钟的频率没有设置。trim后的时钟是多少呢?
以前使用HCS08 HC08都做过trim没有问题

网友A:
楼主你好
刚上Cyclone for ARM® devices页面看似乎还不支持KE系列,建议你发一个服务请问问一下他们公司是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刚上Cyclone for ARM® devices页面看似乎还不支持KE系列,建议你发一个服务请问问一下他们公司是 ...

需要怎么和他们联系?  联系飞思卡尔的技术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刚上Cyclone for ARM® devices页面看似乎还不支持KE系列,建议你发一个服务请问问一下他们公司是 ...

现在用这个编程器可以脱机刷程序可在刷的过程中可以写入trim值,有些奇怪了写trim值内部是时钟是多少?是cyclone image creation utility这个软件没有trim后的频率选项还是cyclone ram编程器不能计算trim值?我用小的OpenSDA都计算写入trim值,难道大的cyclone arm编程器无法计算trim?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怎么和他们联系?  联系飞思卡尔的技术支持吗?

P&E Customer Support
PE官网上的技术支持页面
请叫我红领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