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推荐体积比较小的触摸芯片

楼主(2014-09-11):
如题,最近打算选一款电容触摸芯片,看了一下TTP系列的,感觉体积有点大啊,想找一款体积较小的触摸芯片,10键以下的。
求各位给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A:
用MCU吗?有的MCU本身就支持电容触摸

网友:
at42qt1010
at42qt1040

网友B:
msp430有个系列的单片机io直接可以当触摸口用。。。

网友C:
ROHM 的BU21079.楼主可以看看。8通道,支持矩阵。

网友D:
触摸IC封装基本上都是SOP封装,同样通道数的,体积其实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CU吗?有的MCU本身就支持电容触摸

要用,但是是用的一款带蓝牙的芯片,自身不支持电容触摸。

楼主:
at42qt1040还不错的样子,就是价格感觉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p430有个系列的单片机io直接可以当触摸口用。。。

我没用msp340,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HM 的BU21079.楼主可以看看。8通道,支持矩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摸IC封装基本上都是SOP封装,同样通道数的,体积其实都差不多!

确实啊,便宜点的基本都是sop封装的

网友E:
sot23-5封装的单键合适不?sop8封装的双键

网友:
这个可以收藏

网友F:
用合泰的,有ssop的

网友G:
有qfn20的 4mm×4mm 要不

网友:
再小就找绑定的

网友H:
有10MSOP封装的,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sot23-5封装的单键合适不?sop8封装的双键

想找一个四建的,看了ttp224,感觉封装有点大,想找一个小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qfn20的 4mm×4mm 要不

还请告知一下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合泰的,有ssop的

我想找一个qfn封装的芯片,ssop封装的,感觉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10MSOP封装的,也很小

sop感觉有点大啊

楼主:
已经选好处理器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sop感觉有点大啊

是密脚的MSOP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密脚的MSOP

还请告知一下芯片型号,(^_^)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请告知一下芯片型号,(^_^)

请联系
王 根 (Nelson Wang)
Tel: 13817129887
上海海栎创微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2014-12-22):
Cypress CY8CMBR3116

网友I:
PIC+触摸库,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PIC+触摸库,很好用

前段时间看了一下,发现好多单片机带触摸功能,后来就选stm32l了

网友J:
搞了个CY8C4245的东东,由于布板的哥们不看手册,直接按一般的单片机布线,搞得过认证难,板子一致性差,这个板调的参数另一个说不定就用不了了,简直搞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搞了个CY8C4245的东东,由于布板的哥们不看手册,直接按一般的单片机布线,搞得过认证难,板子一致性差,这 ...

这芯片好像有什么自动调整灵敏度的功能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芯片好像有什么自动调整灵敏度的功能

没用,EFT难过,打的乱飞,电容触摸都有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用,EFT难过,打的乱飞,电容触摸都有类似问题

感觉赛普拉斯提供的资料挺全的,各种都有,这芯片功耗也不错,打算用这个公司的呢

网友K:
PIC有一个方案,只要带A/D的MCU,可以使用A/D检测电容充放电来检测电容触摸功能。我试过,可以实现,但工程应用没有试过。。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觉赛普拉斯提供的资料挺全的,各种都有,这芯片功耗也不错,打算用这个公司的呢 ...

如果用PSOC4则要注意一定要按照布线指南来,我们的PCB工程师没有管直接布板现在还在调,搞得把我也搞去搞,靠,

PSOC4对布线要求非常高,这个要注意,特别是在面积受限的场合很难开展。

网友:
引用 网友K:
PIC有一个方案,只要带A/D的MCU,可以使用A/D检测电容充放电来检测电容触摸功能。我试过,可以实现,但工程 ...

那种在低端场合还是可以,高端要求高的地方不行了就

网友L:
塞朴拉斯或者BYD的触摸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用PSOC4则要注意一定要按照布线指南来,我们的PCB工程师没有管直接布板现在还在调,搞得把我也搞去搞 ...

多谢指点
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L:
塞朴拉斯或者BYD的触摸片子

BYD, 比亚迪?新年快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PIC有一个方案,只要带A/D的MCU,可以使用A/D检测电容充放电来检测电容触摸功能。我试过,可以实现,但工程 ...

PIC的片子没用过
新年快乐!

网友(2017-02-07):
国产的触摸芯片性能不会比国外的差   我们的触摸IC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提供样品和测试板   提供技术支持   QQ:41300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