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式or非隔离式?

楼主(2014-09-11):
RT,实际使用中功率与成本成正比,隔离式比非隔离式要贵很多,但是某些场合还是选隔离式的(比如电脑适配器),为什么会这么选择?仅仅是安全角度考虑吗?

网友:
抗干扰,保护等方面都可以考虑。

网友:
隔离一般基于三个原因:安全,通信,抗干扰。

楼主:
现在很多LED灯泡上面不就没有隔离式设计吗?
还有低压24交流非隔离式应该也属于安全范围啊,抗干扰只是看共模差模的滤波部分吧?

网友:
隔离的要比非隔离的售后少很多事!

网友:
如果通信线太多,不隔离会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在工业现场。如果是简单的应用不隔离也没问题。

网友:
不隔离的LED电源,就是个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很多LED灯泡上面不就没有隔离式设计吗?
还有低压24交流非隔离式应该也属于安全范围啊,抗干扰只是看共 ...

不隔离的笔记本电源你敢用啊?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网友:
隔离抗干扰

网友:
安全考虑。

网友A:
主要是安全,安规有明确规定什么情况下必须隔离,什么情况下可以不隔离。
电脑电源、手机充电器等等可能有外露金属接触到人体的都必须隔离,电吹风、手电钻这些双重绝缘设计的塑料外壳设备可以不隔离。

网友:
产品是要卖的 需要符合安全标准啦

楼主:
但是接触过一些POE供电的PD端设备,就没做什么隔离,这样的设备而且不在少数(IP电话,IP摄像机之类),这些产品也是要卖出去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安全,安规有明确规定什么情况下必须隔离,什么情况下可以不隔离。
电脑电源、手机充电器等等可能有 ...

学习啦。

网友:
安全以及抗干扰考虑

网友B:
楼主缺乏电工知识,恶补一下用电安全方面的知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缺乏电工知识,恶补一下用电安全方面的知识吧。

安全当然是必备的,但是实际情况是成本价格以及产品的尺寸不允许做隔离的时候怎么选择,不可能硬塞进去吧?
看来楼上这位还是没有做过小型化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全当然是必备的,但是实际情况是成本价格以及产品的尺寸不允许做隔离的时候怎么选择,不可能硬塞进去吧 ...

安全第一,以符合安规为准,难道为了成本可以不顾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全当然是必备的,但是实际情况是成本价格以及产品的尺寸不允许做隔离的时候怎么选择,不可能硬塞进去吧 ...

你的意思是否可以理解成:     “ 成本价格以及产品的尺寸不允许做隔离的时候,不可能硬塞进去吧,安全就可以。。。。。。商量商量“。

楼主:
那么上面两位的意思是安全就一定要隔离?非隔离式的就一定不安全?

网友:
隔离的还是安全,有时候在现场手忙脚乱,昏招频出,隔离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安全,安规有明确规定什么情况下必须隔离,什么情况下可以不隔离。
电脑电源、手机充电器等等可能有 ...

嗯,安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上面两位的意思是安全就一定要隔离?非隔离式的就一定不安全?

11楼不是说得很清楚了?非隔离的只能用于双重绝缘设计的电器,什么场合需要用隔离什么场合可以不隔离有详细规定,不是你说了算的,你先去找安规资料学习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