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 v2.00的安装汉化及编译器破解

楼主(2014-09-11):
一、软件安装与汉化

软件文件及翻译包在官网均有下载:
https://www.microchip.com/pagehandler/zh-cn/family/mplabx/

1,安装主文件,装完切勿运行软件。

2,解压汉化包,将解压出来所有文件夹,粘贴到安装目录下的mplab_ide文件夹内进行文件夹合并,
例如:D:\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mplab_ide

3,从开始菜单打开运行,在输入框内输入:

D:\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mplab_ide\bin\mplab_ide.exe --locale zh:CN

注意:对应修改为你的安装目录。

或者CMD内按顺序输入以下三行命令:
d:

cd 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mplab_ide\bin

mplab_ide.exe --locale zh:CN

注意:每行命令以回车结束。

4,如果之前安装并运行过软件,请卸载软件,删除安装目录。

XP系统用户清空Application Data文件夹内与mplabide相关内容。

WIN7用户开启隐藏文件夹可见,到
C:\Users\Default\AppData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
清空相关内容。

解决办法是卸载软件,删除安装目录和Application Data内的相关内容,重新安装。

二、将编译器升级到专业版

MPLAB X IDE v2.00按照单片机的位数,有XC8、XC16、XC32,三款编译器,可以有选择的安装也可以都安装上去。

编译器可以在MPLAB X IDE v2.00安装前安装,那么MPLAB X IDE v2.00会自动添加编译器,
也可以在MPLAB X IDE v2.00安装后安装编译器,之后手动添加。

下面讲安装之后的破解。
安装完默认编译器是免费版,破解后可以使用专业版。
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步骤如下:

1、下载xclm.exe.

2、替换掉XC8安装目录(例如:D:\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8\v1.21\bin)下的xclm.exe。

3、更改工程编译器级别,属于工程属性,每个工程要分别更改,更改细则如下图所示。

另:关于中文注释乱码的问题,可以在新建工程的时候编码方式选择GB2312得以解决。

网友A:
还未用X级别的,用的普通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未用X级别的,用的普通版

因为之前没写过PIC所以直接上的这个,见笑了

网友:
直接上这个好啊,我是因为电脑配置低点才没上X版,否则也会直接上X了

网友B:
感谢分享,我搭这个环境也费了好长时间

网友C:
其实如果汉化不成功,直接删除Application Data文件夹,再装一次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如果汉化不成功,直接删除Application Data文件夹,再装一次应该也可以。

额,帖子里有提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我搭这个环境也费了好长时间

希望能给像我这样初接触PIC的同仁一点帮助吧,谢谢支持

网友D:
用了X的感觉不习惯,又换回了普通的

网友:
只是xc8的破解吗?

网友:
还在用v8.87的飘过,懒得折腾了。v8.87+pickit3在win8.1 x64里完全正常。

网友:
谢谢,我也没用X的。准备下来试试。

网友:
这个软件好慢啊,或者说我的电脑真的老了。

网友:
mark,以后用到再来载

网友:
听说x的对电脑要求高,运行速度慢,一直不敢用。

网友:
破解可以试试,汉化就没必要了

网友:
pic32 可以用jlink调试,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了X的感觉不习惯,又换回了普通的

me too

网友E(2014-10-11):
PIC用的地方超多但感觉开发的环境很单一

网友F(2014-12-01):
好多色情的头像,建议大漠审查一下

网友G:
现在2.26直接可以选择中文安装了。
不知道编译器能破解到多少版本的?
另外,PIC24F好难买啊,都要从美国带货,超级郁闷,选错片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2.26直接可以选择中文安装了。
不知道编译器能破解到多少版本的?
另外,PIC24F好难买啊,都要从美国带 ...

那方便多了,我们最近两个项目都没用PIC了,因为对运算速度有要求,上STM32F10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C用的地方超多但感觉开发的环境很单一

有的时候用起来真的感觉很烂...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的时候用起来真的感觉很烂...

X用了2天,感觉还可以,编辑器可以将文件格式化,再也不用像老的IDE那样去一行一行去对齐了,一键格式化就行。另外替换可以在整个项目里进行,而不是单个文件里。

网友:
有机会试用一下X版,谢谢!

网友:
用过X版,速度慢,换回旧版。

网友:
最新版本的XIDE已经带中文菜单了

网友:
这个好,之前一直找破解的,没找到

网友H:
新版的 MPLABX安装时可以选择中文界面了,XC8编译器破解也好用。新版的 MPLABX修正了XC编译环境找不到寄存器定义的问题。

网友:
不错,谢谢楼主。标记一下

网友:
感謝分享! 我一直找不到破解方式 想不這裡竟然有!

网友:
回头试试,手上好些片子。。

网友:
可以试试X版了,谢谢楼主。

网友:
我也准备上XC16了,多谢楼主的分享,等会试试,以前试过编译器破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X用了2天,感觉还可以,编辑器可以将文件格式化,再也不用像老的IDE那样去一行一行去对齐了,一键格式化 ...

主要是写代码很容易出现莫名奇妙的错误,我也没深究,据说是找不到寄存器定义...下面37#说新版本的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版的 MPLABX安装时可以选择中文界面了,XC8编译器破解也好用。新版的 MPLABX修正了XC编译环境找不到寄存 ...

找不到寄存器定义就是我觉得老是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感觉很烂的原因...解决了就好,回头写PIC的时候把它升级了

网友:
编辑界面和KEIL默认设置差不多了,也没有老版MPLAB不支持中文路径的问题,就是启动慢了点。

网友:
现在汉化没必要这么繁琐了,安装的时候会有英语和简体中文版的选择。

网友:
此贴必火

网友:
先标记,继续用8.6

网友(2015-03-04):
楼主好,我建立的工程里 在 tools->embedded->empty,为什么没可以设置的选项呢?f:QQ图片20150304231424.jpg

网友:
现在的版本都带有中文的版本  不存在注释乱码的问题  倒是会提醒证书的问题

网友:
买了一本书!要用pic了?谢谢

网友:
哈哈,好东西,这个用得着,谢谢楼主

网友I:
看来要转到X IDE环境了,让大家都看看,还是有进步的

网友:
好东西,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2015-04-15):
引用 网友F:
好多色情的头像,建议大漠审查一下

色什么情啊,我看挺好的,我就是来看头像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看来要转到X IDE环境了,让大家都看看,还是有进步的

您是PIC的人吗?看头像是呢,请教下PIC12L1812/1571 这类片子用以前的IDE环境可以吗?比如MPLAB_IDE_8_83 等....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您是PIC的人吗?看头像是呢,请教下PIC12L1812/1571 这类片子用以前的IDE环境可以吗?比如MPLAB_IDE_8_83 ...

哈,不是,只是工作上一直用PIC的单片机,用的时间比较久都有十几年了
你可以在IDE环境中查看是否能选到你这个型号的片子,如果能选到肯定支持,IDE仅提供汇编的支持,但如果用C编译器的话,你还要看下C编译器是否支持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不是,只是工作上一直用PIC的单片机,用的时间比较久都有十几年了
你可以在IDE环境中查看是否能选到 ...

谢谢,明白了

网友(2015-08-29):
用了X的感觉不习惯,对电脑要求高呢

网友:
mark,mplabx 安装及破解,谢谢楼主

网友(2017-12-21):
搞开发还是用纯英文的好些。

网友(2018-06-23):
MPLAB IDE V8.8的工程直接导入怎么编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