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跑飞了。

楼主(2014-09-11):
问题:RT-Thread 绘制屏幕时,函数执行完毕无法返回。
对MCU开发不熟,找不出原因,请帮忙。

代码:
void mos_main()
{
    rt_thread_t thread ;

    thread = rt_thread_create("gui",
        m_gui_thread_entry, RT_NULL,
        8192, 26, 7);

    if (threa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thread);

    thread = rt_thread_create("event",
        m_event_thread_entry, RT_NULL,
        512, 1, 7);

    if (threa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thread);
}

void gui_menu_entry(void)
{
    mos_form_t form;
    mos_button_t button;
    mos_rect_t rect = {10,10,40,35};
    mos_point_t point = {5,60};

    mos_create_form(&form);
    form.parent.handler = ui_menu_handler;

    mos_create_button(&button, rect);
    button.parent.paint(&button.parent);

    mos_draw_text(point,"Please Enter Password:");
    point.y += 25;
    mos_draw_text(point,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point.y += 25;
    mos_draw_text(point, "123567890~`!@#$%^&*()_+:;"");
    point.y += 25;
    mos_draw_text(point, "'{]}[|\\<>?/.,\1");

    form.doLoop(&form);
}

void mos_draw_text(mos_point_t location, char* text)
{
    mos_font_data_t* font;
    rt_uint16_t buff[MDF_ASC24GRY_WIDTH * MDF_ASC24GRY_HEIGHT];
    mos_rect_t rect;
    rect.x1=location.x;
    rect.y1= location.y;
    rect.y2= location.y + MDF_ASC24GRY_HEIGHT - 1;

    while(*text)
    {
        font = mos_font_asc24gray[*text];
        rect.x2= rect.x1 + font->width - 1;

        mos_batch_gray2rbg565p((const char*)font->data, &buff[0], font->width * MDF_ASC24GRY_HEIGHT * 4 / 8, MDF_ASC24GRY_WIDTH * MDF_ASC24GRY_HEIGHT);
        mos_blit_box((const char*)&buff[0], rect);

        text++;
        rect.x1 += font->width;
    }
}

void mos_gray2rgb565p(char src, mos_color_t* dst)
{
        mos_color_t c255;

        //c255 = (0xf - src) << 4;
    c255 = src << 4;
        c255 = ((c255 >> 3) << 11) | ((c255 >> 2) << 5) | (c255 >> 3);

        *dst = c255;
}

void mos_batch_gray2rbg565p(const char* src, mos_color_t* dst, rt_size_t byteSize, rt_size_t maxBytes)
{
    if (byteSize > maxBytes)
    {
        rt_kprintf("size override.");
        return;
    }
        while(byteSize--)
        {
                mos_gray2rgb565p((*src) >> 4, dst++);
                mos_gray2rgb565p((*src) & 0xf, dst++);
                src++;
        }
}

// char ~
const unsigned char mos_font_asc24gray_7E_dat[]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0,0x00,0x00,0x00,0x0D,0xEF,0xD6,0x0B,
...
mos_font_data_t mos_font_asc24gray_7E = {
10,24,
&mos_font_asc24gray_7E_dat[0]};

// data list
mos_font_data_t* mos_font_asc24gray[] = {&mos_font_asc24gray_01,&mos_font_asc24gray_01,&mos_font_asc24gray_01,
    &mos_font_asc24gray_01,&mos_font_asc24gray_01,&mos_font_asc24gray_01,&mos_font_asc24gray_01,
    &mos_font_asc24gray_01,&mos_font_asc24gray_01,&mos_font_asc24gray_01,&mos_font_asc24gray_01,
    &mos_font_asc24gray_01,&mos_font_asc24gray_01,&mos_font_asc24gray_01,&mos_font_asc24gray_01,
    &mos_font_asc24gray_01,&mos_font_asc24gray_01,&mos_font_asc24gray_01,&mos_font_asc24gray_01,
............

调试跟踪,在函数 void mos_draw_text(mos_point_t location, char* text) 执行完毕后,不知道跑哪去了,不能返回上及调用代码。

只显示了一行,后面的代码不执行了。

楼主:
#define MDF_ASC24GRY_WIDTH                  18
#define MDF_ASC24GRY_HEIGHT                 24
#define MDF_ASC24GRY_BITS                    4

楼主:
呃,找到原因了。
定义 buff 时,长度算小了,应该
#define MDF_ASC24GRY_WIDTH                  24
而不是18。

楼主:
送分了,有人来领么?

网友:
嗯 找不到就难了

网友:
复位不考虑硬件因素,堆栈溢出,指针指乱,非法指令和寻址错误,还有是把狗给饿着了。一般都会引起复位的。

楼主:
怎么给分结帖?

网友:
给我分吧

网友A:
有时候,就该多想想,少发帖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就该多想想,少发帖求助。

发贴包含自己的想法即可,共同学习。

网友:
这类问题  一般都是溢出问题   编程的时候对于长度控制  特别长度是变量时  要特别注意 一般限定下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就该多想想,少发帖求助。

赞同。
不过,有时坐在电脑前,脑子搭牢,就是找不出原因,没想发个帖子,嘿,发现问题了

网友:
这是什么屏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赞同。
不过,有时坐在电脑前,脑子搭牢,就是找不出原因,没想发个帖子,嘿,发现问题了  ...

所以要静下心来。
做点跟程序无关的事。
这样反而更好。

楼主:
普通的 4.3 寸 tft

网友B:
这个是rtt官方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rtt官方板子吗?

不是,奋斗V3开发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奋斗V3开发板

哦,,我以为是rtt官方板子呢,你现在在弄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以为是rtt官方板子呢,你现在在弄什么的?

在玩而已。

网友B:
你现在弄rtt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弄rtt的吗?

在玩 RTT

网友:
玩的怎么样了?

楼主:
只是皮毛,还没入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皮毛,还没入门吧。

我也只是皮毛现在,

网友:
可以仿真器看看

网友:
首先看看外围硬件有没有问题,会造成复位,排除后,看软件,是不是 开了Watchdog,还有指针,堆栈使用上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