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16进不了中断,之前用25的都可以,求解?

楼主(2014-09-11):
用CW10.6,PE配置外设,之前用的KL25官方开发板,定时中断,串口中断什么都能进去,现在转到KL16自己的板子上就不行了,系统仿真完全OK,外设功能都能实现,就是PE生成的几个中断函数都进不去,外设功能都能实现。两者同样的配置方式,因为是用PE配置所以也没关注寄存器,难道KL16和KL25用PE的配置方式操作不一样?

楼主:
或者是16有个全局中断要开么?

网友:
LZ在fsl的主版块发帖好些,分版块受关注度低

网友(2014-10-28):
你可以把你的配置都发出来,我们看看是不是有问题。你看下你总中断开启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