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用原理图方法,计数,计数到24低电平,计数到36高电平

楼主(2014-09-11):
      如题,我现在用的是MAX+PLUS2,画原理图的方式。想实现计数器,IO口A低电平启动计数,IO口B输出高电平。计数到24,IO口B输出低电平,然后一直低电平。计数到36,IO口B输出高电平,请数值清0。这样效果。

    没什么经验,脑子里也没什么好思路。。往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首先得写一个模36的计数器,然后就简单了,判断一下当前计数值,再控制IO状态就行

网友:
怎么不直接用cpld  然后Verilog编程

网友:
用个最便宜或者体积最小的CPLD写一个不就好了?

网友:
用原理图比较麻烦,语言描述简单多了

网友:
先画时序图再选74163,多输入与门,或门输出到b

网友A:
闲着没事,花了几分钟画了出来,核心是一个单稳态电路

计数器是mode3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着没事,花了几分钟画了出来,核心是一个单稳态电路

计数器是mode36的

大侠,counter的cout,计数器没溢出的时候应该是低电平,低电平会让前面那个DFF的Q也输出低电平,这样计数器也不工作了呀。。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counter的cout,计数器没溢出的时候应该是低电平,低电平会让前面那个DFF的Q也输出低电平,这样计 ...

少加个反相器,我搞错了

网友:
另外,把Dff的输入端加个高电平,这根线也忘了画了

网友:
做个十二计数器,再做个三计数器,判断三计数输出是不是10则输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