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仪器可以直接测量出工作台面的直线运动速度?

楼主(2014-09-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拉线编码器接逻辑分析仪

网友:
动态查看速度,同时接上示波器

网友:
编码器,dsp实时算速度,做成一个曲线

网友:
精密编码器很靠谱

网友:
编码器,检测丝杆转了多少圈?

网友:
老大都说了,是仪器,编码器那些也要重新做电子板,编写程序的

网友:
用两个红外线,第一个接收到进中断,计时开始,第二个接收到停止计时。不知道雕刻机能不能用。

网友:
转速表连在轴头上

网友:
我做电机的,编码器有丢步的可能,但是这要看做工和程序处理(状态机方法);旋转编码器理论精度更好(做得好可以到360/2^12的精度没问题),也不会丢步,同时可读取速度和相对位置两个参数(还可以模拟编码器输出,AD2S1210),但是整体成本较高。

这两种方法安装都是问题,仅仅测一次划不来。

还有一种光电门的办法,安装(或是利用机器外形),触发直线形式的光电开关(类似电影里面的可见红色激光的那种),两次位移测时间。此外,还可以找到一种非接触式的手持式测速表,精度略差,不过粗略测量还可以(原理类似红外测温)。

网友:
其实转换成曲线虽然好,但是还是视觉实时检测的,每秒25帧就会变成连续的了,转换成声音就不一样的,速度转换成不同频率的声音就可以了,加速减速,速度突然跳动,有时候很难看的出来的。很多高速运动的机器,发动机什么的,看是什么也看不到的了,除非超高速的摄像机,都是听声音判定那里有问题的。把声音频率设定到人敏感的区域,按速度值做好对应频率就可以了。
至于速度怎么转频率。用编码器就可以啦,然后方波转正弦波,直接就接音箱,当然要接变压器降压或电阻降压,电容隔离直流什么的。

网友:
摄像视频加软件

网友:
另外加速度积分不就是速度吗?

网友:
摄像,旁边加一把尺。
然后把每帧图片分开看,很容易就可以得到速度了。

网友:
用马路上测速那种行不行,呵呵,估计速度误差太大。要不看看光栅尺,拿东西比较准。

网友:
用一个带有记录或输出功能手持式转速表,带有摩擦式转轮可以测量转速和线速度的,贴住手轮或其他旋转部分。如果不方便机械部分靠在一起,可以在手轮上贴一张反光纸测量,只是每圈才能一个信号。
或者用一个旋转编码器与轴做一个联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目前就是使用这个方法。

不过担心视频显示的时间不准确。

把秒表一起拍进视频里...

网友:
不是有专门的转速计么...

网友:
传说中的打点计时器+纸带。

网友:
拍摄的方法好,如果有能拍慢镜的高速拍摄设备更好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862&ns=1#detail  不知道这东东能不能满足老大的要求

网友:
上面不行的话,其实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拉线编码器+PLC+文本显示

网友B:
只要不丢步,匀速直线运行速度和根据参数算出来的理论速度应该没差异才对吧?

网友:
打点计时器

网友:
秒表拍进视频,然后计算,这是我们公司IE采取的常用方法. 我一般采用预先量好一段距离.然后通过两点间的感应时间来计算.结果跟实验室仪器测量有很大误差(偏大).

网友:
应该是这个吧:
台湾泰仕高精度转速计仪表光电式测速仪表RM-1500可选1502接触头

网友C:
测量运动平台参数的专业仪器是激光干涉仪
可以测试平台很多参数,不加价格有点高,以前咨询过一两家,在30万人民币左右,后来了解也有便宜一些的,也要10多万
我们之前用来测量激光切割机运动平台参数没舍得买,借用了一台测试,那台可以在电脑实时显示平台速度加速度,还有位移量等曲线,通过这些可以知道平台的整体特性
具体可以看一下雷尼绍的产品介绍先了解一下,

http://www.renishaw.com.cn/zh/laser-interferometer-systems--6800

网友:
目前常用来测量长度的干涉仪,主要是以迈克尔逊干涉仪为主,并以稳频氦氖激光为光源,构成一个具有干涉作用的测量系统。激光干涉仪可配合各种折射镜、反射镜等来作线性位置、速度、角度、真平度、真直度、平行度和垂直度等测量工作,并可作为精密工具机或测量仪器的校正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丢步,匀速直线运行速度和根据参数算出来的理论速度应该没差异才对吧? ...

运动平台并非绝对的垂直与水平,
做高精度运动平台需要通过一些手段做水平和垂直度校准,校准之后就不是单纯的一个轴动作了,会需要两个轴插补来完成直线位移动作
校准一般是软件手段做修正,比如x方向水平运动的时候要辅以y方向的校正,做这个简单一点的话用ccd加高精度掩膜板来做
平台大的话用仪器就我所知就是激光干涉仪了,记录行程中所有位置参数然后矫正

网友D:
测量直线速度精度要求高使用激光尺(测量用),激光干涉仪(标定用)不是干这活的。
精度居中可以使用光栅尺、磁栅尺,出来的相位差90度的差分信号
精度差些的可以使用值线速度传感器,一般输出模拟信号

网友:
用相机的高速摄影功能,比如佳能的400帧/s是否足够

网友E:
USB3.0 工业相机 有100帧每秒的,应该够用了,在高速就很贵了。相机只能高速捕捉几帧,不可以一直高速摄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直线速度精度要求高使用激光尺(测量用),激光干涉仪(标定用)不是干这活的。
精度居中可以使用光栅 ...

用光栅尺不是扯蛋吗?
光栅尺是用来做位置反馈的,在精度要求高的运动平台上用来做位置反馈
但是基于平台的机械误差以及安装基准面的误差,及算是有光栅尺平台还是要通过校准的

另外,阿莫要的是一种仪器,目前来说直接测量的话,激光干涉仪最合适,可以找厂商借来用

激光干涉仪都可以用来做标定了,难道连测量的活的干不了吗?

激光尺是用来测量距离的好吧························

至于直线速度传感器,同样的不管他能不能管用,至少他不是一种仪器,不能直接用来测量

而且阿莫如果要在雕刻这块做的话,往精度高了做上伺服和直线电机的可能性很大,标定位置也会势在必行

网友:
在补充一下激光干涉仪的相关知识

主要特点
1. 同时测量线性定位误差、直线度误差(双轴)、偏摆角、俯仰角和滚动角
2. 设计用于安装在机床主轴上的5D/6D传感器
3. 可选的无线遥控传感器最长的控制距离可到25米
4. 可测量速度、加速度、振动等参数,并评估机床动态特性
5. 全套系统重量仅15公斤,设计紧凑、体积小,测量机床时不需三角架
6. 集成干涉镜与激光器于一体,简化了调整步骤,减少了调整时间

功能特点
1、激光干涉仪可以同时测量线性定位误差、直线度误差(双轴)、偏摆角、俯仰角和滚动角等,以及测量速度、加速度、振动等参数,并评估机床动态特性等。
2、激光干涉仪的光源——激光,具有高强度、高度方向性、空间同调性、窄带宽和高度单色性等优点。
3、激光干涉仪可配合各种折射镜、反射镜等来使用。
4、仪器应放置在干燥、清洁以及无振动的环境中应用。
5、在移动仪器时,为防止导轨变形,应托住底座再进行移动。
6、仪器的光学零件在不用时,应在清洁干燥的器皿中进行存放,以防止发霉。
7、尽量不要去擦拭仪器的反光镜、分光镜等,如必须擦拭则应当小心擦拭,利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清洁。
8、导轨、丝杆、螺母与轴孔部分等传动部件,应当保持良好的润滑。因此必要时要使用精密仪表油润滑。
9、在使用时应避免强旋、硬扳等情况,合理恰当的调整部件。
10、避免划伤或腐蚀导轨面丝杆,保持其不失油。

应用
(1)几何精度检测 可用于检测直线度、垂直度、俯仰与偏摆、平面度、平行度等。
(2)位置精度的检测及其自动补偿 可检测数控机床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微量位移精度等。利用雷尼绍ML10激光干涉仪不仅能自动测量机器的误差,而且还能通过RS232接口自动对其线性误差进行补偿,比通常的补偿方法节省了大量时间,并且避免了手工计算和手动数控键入而引起的操作者误差,同时可最大限度地选用被测轴上的补偿点数,使机床达到最佳精度,另外操作者无需具有机床参数及补偿方法的知识。
目前,可供选择的补偿软件有Fanuc,Siemens 800系列,UNM,Mazak,Mitsubishi,Cincinnati Acramatic,Heidenhain, Bosch, Allen-Bradley。
(3)数控转台分度精度的检测及其自动补偿 现在,利用ML10激光干涉仪加上RX10转台基准还能进行回转轴的自动测量。它可对任意角度位置,以任意角度间隔进行全自动测量,其精度达±1。新的国际标准已推荐使用该项新技术。它比传统用自准直仪和多面体的方法不仅节约了大量的测量时间,而且还得到完整的回转轴精度曲线,知晓其精度的每一细节,并给出按相关标准处理的统计结果。
(4)双轴定位精度的检测及其自动补偿 雷尼绍双激光干涉仪系统可同步测量大型龙门移动式数控机床,由双伺服驱动某一轴向运动的定位精度,而且还能通过RS232接口,自动对两轴线性误差分别进行补偿。
(5)数控机床动态性能检测 利用RENISHAW动态特性测量与评估软件,可用激光干涉仪进行机床振动测试与分析(FFT),滚珠丝杠的动态特性分析,伺服驱动系统的响应特性分析,导轨的动态特性(低速爬行)分析等。

网友:
支持cn_x,双频激光干涉仪是机床行业各种测量的专业仪器,你想得到想不到的都能测量。
就是价格不菲,英国雷尼绍和美国光动全套下来都在50万开外,renishaw最贵,光动稍便宜,但最基本功能一套也要30W开外。
还有安捷伦好像也有不过没用过。(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
果断上激光干涉仪吧,搞机床必备的。现在可以租一个,以后买一个可以租出去,一年回本

网友:
接个光电鼠标,鼠标不动,工作台移动,根据鼠标输出的xy计算出长度,除以时间就是速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运动平台并非绝对的垂直与水平,
做高精度运动平台需要通过一些手段做水平和垂直度校准,校准之后就不是 ...

现在讨论的是小型雕刻机而已,扯太远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讨论的是小型雕刻机而已,扯太远了吧。

是有点扯远了

网友:
激光干涉仪应该可以,不过价格很有点高,几十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运动平台参数的专业仪器是激光干涉仪
可以测试平台很多参数,不加价格有点高,以前咨询过一两家,在30 ...

同意,搞激光没这个玩意就别搞了

网友:
在台面边缘贴一条打印的黑白间隔的纸条,然后用发光、接收对管测量脉冲间隔时间,用单片机算一下速度再显示,对于精度不高的场合很好用。用多几条纸稍微错开多次测量可以提高精度。

网友:
大师说了,扯太远了。不知道手机可不可以测速度,可以的话直接把手机绑上去,搞定!

网友:
超声波测距,同时计时,这个程序估计好写吧,不过我是没做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是好方法。

要用机械秒表才行,手液晶屏幕数字可能显示有问题。 ...

人类的智慧啊,这个应该是最快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要求测试直线运行速度。

转速计有带线速度测量滚轮的,用来测皮带运行速度的。用这个工作台面的侧面就可以测出线速度了。只不过不知道反应是不是足够快。它的根本原理还是测转轴脉冲时间间隔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步进电机,若是步进电机的话,就可以算速度。

网友:
一、测量工作台面的直线运行速度,扯远了,都扯到蛋了,可以去咨询RENISHAW测量直线运行速度给你的建议是激光尺还是激光干涉仪。
二、安捷伦(HP)的才是双频激光干涉仪,光动绝对是单频的,RENISHAW自称是双频的。
三、激光尺是测量位置的,不能测量速度,我孤陋寡闻了?RENISHAW的激光尺也可以通过计算机软件读出速度,而且可以带温度、湿度和大气压补偿,可以向RENISHAW证实,如果找不到联系方式,本人可以给你提供一两个手机号。
四、老大的要求是测量台面的直线运行速度,而不是对运动轴精度进行标定和补偿。
五、cn_x我很佩服你,
利用ML10激光干涉仪加上RX10转台基准还能进行回转轴的自动测量。它可对任意角度位置,以任意角度间隔进行全自动测量,其精度达±1。
应该是理论精度达到±1角秒。
六、关于雕刻机我不懂,但知道北京精雕还没有考虑使用直线电机,高精度的雕刻机使用直线电机,估计连厂家都不敢给你推荐。精度和雕刻时外力动态变化如何找到性价比的平衡点,不要告诉大家可以使用超大推力的直线电机来保证精度。使用直线电机的雕刻机还是往激光雕刻等非接触雕刻方面靠吧。
七、安捷伦高端对中国禁售,否则没几个人使用renishaw,就像现在大家使用renishaw,而不使用光动的。用得起的厂家不差这点钱。

网友:
哎,这种辩论实在没劲,
cn_x
另外,阿莫要的是一种仪器,目前来说直接测量的话,激光干涉仪最合适,可以找厂商借来用

,直线速度传感器配一块数显表或者指针表,就不叫仪器了吗?如果连一个电压信号都搞不定,还是先买一块万用表再说吧。奔驰宝马是车,奥拓就不是车了吗?满足功能需求即可,没有必要高大上,才能显得你高人一等,还有gzhuli说的好,扯远了。

网友:
刚才回复了一些,不知怎么没显示出来。
针对cn_x的指教,我回复如下:
一、armok只是评估单个轴的运行速度,难道只能使用激光干涉仪吗?激光尺不能测量速度吗?我见识浅薄,你可以咨询RENISHAW,听听他们给你的建议。激光尺和激光干涉仪一般使用在高精度的设备上,激光干涉仪需要预热稳频,有这两个小时,只是评估单个轴的运行速度太大材小用了。
二、直线速度传感器加上一块显示表,难道不叫仪器?满足要求越简单越好,做简单评估,没必要高大上,有可能机械精度差的话,激光干涉仪和激光尺还用不上呢。
三、数控转台分度精度的理论精度为±1角秒,而不是精度达±1,连单位都没有,不知是你抄的还是你写的。
四、至于直线速度传感器,同样的不管他能不能管用,至少他不是一种仪器,不能直接用来测量。按你的话来说,激光干涉仪也不能叫仪器,它需要反射镜、软件等才能得到你要的结果。模拟电压输出配个模拟万用表,不能看数值吗?精度是另一回事,说话有点绝对了。
五、雕刻方面我是门外汉,但精光雕刻、线切割等用直线电机可行,但用刀具进行雕铣还没人使用直线电机,你可以看看北京精雕的设备,基本上安川、松下伺服配丝杆,旋转用蜗轮蜗杆减速机。

网友D:
是否谁在扯蛋,大家都是电工,还能分辨得出来。但别扯太远,把蛋扯掉,就伤自己了。虽然你很强,但不要误导大家。
另外,安捷伦(HP)的是双拼激光干涉仪,renishaw和光动的是单频,只是精度的问题,使用时需要预热稳频。使用雷达原理的测量速度快,对环境要求不高,整体墙厂家要用到。
使用renishaw,是因为HP的中高端对中国禁售,否侧renishaw的激光干涉仪在中国基本没市场,用得上激光干涉仪的不差那几个钱。renishaw的优势在三座标测量和开放式光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否谁在扯蛋,大家都是电工,还能分辨得出来。但别扯太远,把蛋扯掉,就伤自己了。虽然你很强,但不要误导 ...

这位语文该回炉找语文老师修炼一下,不解释,自己重新看帖

网友:
编码器,接频率计,可能需要转换一下倍率

网友:
高速相机可以吗?  放一个刻度尺,从一段运行到另一端。旁边放一个毫秒表,高速相机同时拍下 运动、刻度、毫秒表。

网友:
labview+视觉  USB摄像头  硬件成本不是很高

网友:
电阻尺,几百元一个,性价比最高

网友:
不知道阿莫要这个准确数字做什么,一般的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3.0 工业相机 有100帧每秒的,应该够用了,在高速就很贵了。相机只能高速捕捉几帧,不可以一直高速摄像 ...

iPhone 5S的高速摄影已经达到120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