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s51单片机晶振两个管脚外接电容到底是多大?

楼主(2014-09-11):
89s51单片机晶振两个管脚外接电容有22P,还有30P,在性能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15-30貌似都可以

网友:
一般用22或20的,没感到什么区别

网友:
30p比22p稳定,一般使用无区别

网友:
我是用22p

网友:
一般晶振的规格书会有推荐负载电容参数

网友:
那得看晶振,一般使用没什么区别。

网友:
根据晶振大小而定

网友:
一般51上用30PF

网友:
可能与晶体的制造电容有关影响到振幅

网友:
根据晶振大小来选择

网友A:
负载电容是指晶振要正常震荡所需要的电容。能最大限度的保证频率值的误差。也能保证温漂等误差。单片机晶振上两个电容是晶振的外接电容,分别接在晶振的两个脚上和对地的电容,一般在几十皮发,在选择外接电容的时候是根据晶振厂家提供的晶振要求选值的,一般外接电容是为了使晶振两端的等效电容等于或接近负载电容。
另外,51的官方文档给的是:C1, C2 = 30 pF ± 10 pF for Crystals = 40 pF ± 10 pF for Ceramic Resonators,所以22pf,30pf对51基本没印象。

网友:
好像都行

网友:
影响晶振精度

网友:
看到被人的板一直是33p

网友:
一般来说,15~30PF,只要晶振能起振就OK,如果要考虑频率的准确度的话,建议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
当年我用的30pf

网友:
查晶振DATASHEET上负载电容是多少,两边小电容串联的值在加上PCB分布电容的值(3-6PF)应等于负载电容的值.

网友:
小晶振 大学问 呵呵

网友:
起振用的吧  没什么区别

网友:
如果要搞清楚,要好好看规格书。

网友:
一般30p吧

网友:
好像都行,用起来差不多

网友:
基本上30左右吧

网友:
没有标准啊

网友:
这个应该跟晶振关系更大些,一般晶振厂家都会有推荐的。通常晶振越小,震荡越激烈,但是太激烈有可能出现6倍频现象,即明明是32768的晶振,频率却可能达到200k左右。晶振起振有一个参数叫“安全因子”,有兴趣可以去查查看。

网友:
看手册。不过30P左右都行。感觉用着没有什么影响的说

网友:
回答这个问题显然要了解电容晶振的基本知识了,显然我是不行,,

网友:
还再用89S51?

网友:
记忆里,这是10多年前的片子吧

网友:
这个没有标准,甚至不用也行

网友:
89S51 128字节,写时要注意内存 就剩下这点记忆了

网友:
20~30都可以的,具体要看单片机型号,和内部电路

网友(2016-04-06):
我也是很纳闷,把这两个电容拆掉也可以用,把它们换成200pF也可以用, 所以真的很想知道它的作用。只可惜身边没有示波器,不然的话可以看一下对波形有什么影响。真希望有条件的兄弟,能把波形发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网友:
20~30都可以!

网友:
没有标准,手头有什么用什么

网友:
我貌似都是随便用的。汗一下。。。。

网友:
还是要看晶振手册上的推荐范围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容是指晶振要正常震荡所需要的电容。能最大限度的保证频率值的误差。也能保证温漂等误差。单片机晶振 ...

不如来这个   mlcckey.com  查电容参数啦

网友(2016-07-18):
看手册,按照手册上的做就可以

网友:
都用过22p.30p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2016-08-19):
AVR单片机看错数据手册了,以为可以不用电客,没用电容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