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双色板,有什么可以用的单线字体?

楼主(2014-09-11):
目前我使用的步骤是:
CorelDraw中排版,选择普通字体。
导出dwg文件,在cad中可以看到,文字已经被拆分成图形。
在Artcam中,选中文字部分,选择区域清除。

因为字体不是单线,最后区域清除的时候生成的刀路比较费时间。

所以想问下,有什么可以用的单线字体,在CorelDraw中选中,导出到Artcam中的时候就是一条线,那么选择二维轮廓加工就省时间了。

直接在CAD排版貌似也行,但还是想问下有没有其它解决的方法。

最后,附上之前刻的一块标牌。

网友:
二维的话还是文泰专业,自带好多字体

楼主:
刚才试了下,CorelDraw转dwg时,文字选择保存为文字格式,英文自动变为cad中的单线字体,中文变成???,在cad中重新设置后文字样式后,中文可以显示。
但导入到Artcam后中文为乱码, 英文倒是想要的单线字体。

网友A:
用单线字体就可以啦,保存到系统字体文件夹就可以了。
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线字体就可以啦,保存到系统字体文件夹就可以了。
应该可以吧。

单线字体,从 Coreldraw转到CAD,就变成有粗细的线了。

网友:
起码等宽,设置与刀具同宽度的话,程序会自动走中心的吧。

网友A:
cad 本身有单线字体的,保存为DXF可以变成线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 本身有单线字体的,保存为DXF可以变成线条的吧。

嗯。CAD有单线字体,但排版没coreldraw方便,所以想有没有直接能用的。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CAD有单线字体,但排版没coreldraw方便,所以想有没有直接能用的。

有没有成功 过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

网友B:
文字先添加轮廓线,再把文字删掉而保留轮廓线,最后吧轮廓线转成曲线,这样子行不?

网友C:
文泰的的雕刻软件,包含很多字体,这种字体雕刻很easy

网友D:
在 AUTO CAD 里面写单线字,然后导出 DXF 格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字先添加轮廓线,再把文字删掉而保留轮廓线,最后吧轮廓线转成曲线,这样子行不? ...

这样和有线宽的字体选区域清除的效果是一样的,无法保证一刀走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 AUTO CAD 里面写单线字,然后导出 DXF 格式就可以了。

这是可以,但autocad里单线字体比较丑,排版也没coreldraw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泰的的雕刻软件,包含很多字体,这种字体雕刻很easy

有空了去试试文泰。

网友(2015-03-12):
文泰用过,个人感觉不是很好用。

网友(2015-04-24):
这个也想知道,看过文泰有4种单线体,细圆 仿宋 楷体 宋体。

网友:
导出DXF格式确实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