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OMRON PLC继电器为晶体管输出。

楼主(2014-09-11):
继电器速度太慢,用光耦来驱动多个串行74HC595。
OMRON CPM1A-20CDR-A.

楼主:
拆了04---07通道的继电器,用光耦直接代替,因为驱动电流非常小,就没有加扩流三极管。
用光耦的CE端做输出,也没有用高速光耦,手上的SFH6516-4直接代替。

网友:
注意焊接质量啊,

网友:
用过欧姆龙的PLC感觉还行,话说你直接换,这样好么

网友:
牛B就一个字

楼主:
四个光耦准备替换四个继电器。
发光端串联2K电阻。

网友A:
LZ牛,改omron的PLC。这个是16个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牛,改omron的PLC。这个是16个点吗?

OMRON CPM1A-20CDR-A
12输入,8输出的。

网友B:
欧姆龙有晶体管输出的,你这样是拿来玩玩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龙有晶体管输出的,你这样是拿来玩玩的吧

是啊,肯定不能拿来正常使用的.
学习而已.

楼主:
测试执行周期

最高输出频率635Hz

网友:
我拆过台达PLC 晶体管和继电器的区别就在于 晶体管的把继电器换成了 一个小的电路板(光耦+三极管) 引脚和继电器排列一样的 看来完全是考虑到生产方便啊

网友C:
两者价格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者价格不一样吗?

肯定不一样了,晶体管的要贵一些,用在需要高速开关的地方。
我也在考虑用个继电器大小的板子上装上光耦和晶体管。

网友D:
这是要用脉冲输出吗,我有个三菱的。也想改成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要用脉冲输出吗,我有个三菱的。也想改成晶体管。

是啊,就是想改了来驱动步进电机的。

楼主:
用计数器来任意分频。
二分频:

八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