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PA 熔丝位设置问题

楼主(2014-09-11):
芯片 ATMEGA48PA  外部无源晶振 11.0592MHZ 20pF负载电容

上电使用默认熔丝,内部8MHZ振荡器, 8分频  运行正常

配置熔丝不分频 外部 晶振  具体配置见图

之后再下载程序就提示 “进入编程模式错误”,也无法改熔丝位了。

不知哪里配置错了,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用的智峰软件)

网友A:
1、你用截个图看下  向导方式
2、你可以用示波器量下晶振确认是否起振。或用万用表量下晶振2脚分别对地是否约 vcc的 1/2
是在不行解锁试试。给XIN接入一个方波在用编程器恢复默认熔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用截个图看下  向导方式
2、你可以用示波器量下晶振确认是否起振。或用万用表量下晶振2脚分别对地是否 ...

向导模式的截图,如下:

勾选的地方都截图了,其它的都没有勾选

另外,今早示波器测了一下,晶振没有起振(XTAL1 电平为0 ,XTAL2 电平0.76V 两者都无交流量),很奇怪。这个电路再简单不过了,电路图如下:

网友:
编程器不稳定,或者烧写速度太快,就会发生这种事。
换个带振荡输出的类USBASP,或者用另一个正常工作的上面,飞一根晶振线过去,1或2忘了。

网友B:
再不行,就只能高压并行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不行,就只能高压并行恢复了

我看这个外部晶振的 熔丝位设置的时候,发现有Ext. Crystal Osc Frequency 8.0 -    MHZ (这个是我现在选的)

但我发现还有另外一个 Ext. Full-swing Crystal 这个,不知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
设定看不出有问题,可换一个晶振(或用频率低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定看不出有问题,可换一个晶振(或用频率低一点)试试。

单片机没动,只换了一个晶振,问题依然存在,现象与之前无差别。目前手头没有低频率的晶振,所以没有试验。

但同样的原理图(不是同一个PCB),我用过一个4M 的晶振 (村田的 CSTCR-4M00) 设置与上面一样,只是外部晶振 选择 3.0 - 8.0MHZ ,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B:
我用FULL,并且 启动时间选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没动,只换了一个晶振,问题依然存在,现象与之前无差别。目前手头没有低频率的晶振,所以没有试验 ...

3.3V 时 11MHz 很接近工作上限,对晶振的要求可能会高, 或会挑晶振。

楼上提出使用 FULL(CKSEL3..1 = 011) 也是好办法。

网友:
用  FULL(CKSEL3..1 = 011)好点,3.3V可能起振困难,能直接加载5V供电暂时测试下是否起振?
用手摸下晶振2脚,可能也会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FULL,并且 启动时间选大的

电路没改,又换了一片芯片,晶振还是11.0592Mhz,熔丝位时钟部分设置成 Full swing 可以正常工作了,其它地方设置跟之前一样。

具体原因不明,期待权威解释。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结贴。

网友:
full在文档中写了,使全幅震荡,增加抗干扰

网友:
全幅震荡,增加抗干扰

网友:
进入不了编程模式,你的截图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