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M02的FTM0,FTM1配置与FTM2配置有何不同(已解决)

楼主(2014-09-11):
最近在某宝花100大洋,购入一块FRDM-KE02E,
模仿用库函数KEXX_DRIVERS_V1.2.1_DEVD中的例程FTM_EPWM_demo(FTM2)的配置方式配置FTM0或FTM1时不能运行,在仿真时进入void default_isr(void),请指教,FTM0与FTM2在边沿和中央对齐PWM 模式在配置时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
看一下FTM相关IO配置对了没有。

网友:
楼主你好
KE02芯片的FTM0\1与FTM2的区别可以从参考手册MKE02Z64M20SF0RM的“Table 3-32. FTM modules features”表格看出。